采用阻容阻压的智能风扇控制电路

楼主(2014-12-21):
一个采用阻容阻压的智能风扇控制电路,多复用I/O口实现多功能。

网友:
美的落地扇也是用阻容降压

网友:
用阻容电路的多了,你这电路还是成本高了,晶振现在的都不用的,加个过零检测就是了。那个164跟1621那不是复用吧。只是看情况选用而已。

楼主:
可以换成另的单片机,做个例子,可以用在工程设计上面,过零检测一般用于单个可控硅用于功率调节用,例如果汁机之类的,单个大功率马达采用,这个是N久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应用是没问题的,上面有数管,LCD,白光LED灯,那是根据客人要求的。

网友(2019-07-20):
阻容降压,学习

网友A:
不明白可控硅控制不要检测过零吗?

PS:电源供电能理解但看起来怪怪的,-5V和GND,相当于常规的GND和+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可控硅控制不要检测过零吗?

PS:电源供电能理解但看起来怪怪的,-5V和GND,相当于常规的GND和+5V ...

这个应该是可控硅起开关作用,不调压,马达自带档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可控硅起开关作用,不调压,马达自带档位的

是的,应该是这样的,是我想得复杂了。

他说“智能风扇控制”,我以为至少还有睡眠风、自然风这些切换输出的,看来没有。

楼主(2019-09-17):
引用 网友A:
是的,应该是这样的,是我想得复杂了。

他说“智能风扇控制”,我以为至少还有睡眠风、自然风这些切换输 ...

睡眠风、自然风用单片机软件实现的呀。是根据时间表来改变风速档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睡眠风、自然风用单片机软件实现的呀。是根据时间表来改变风速档位。

自然风这些采用控制时间切换不同的风速档位来实现吗?

我还以为要控制时间,并通过调压来实现(档位不变)。

可能你这样实现更方便些,只控制时间按循环控制开关就行,不用计数0点调压。
不过不管过零切换,会不会风扇噪音增大呢?

网友:
来学习一下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然风这些采用控制时间切换不同的风速档位来实现吗?

我还以为要控制时间,并通过调压来实现(档位不变 ...

不用过零检测。可控硅通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