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培训花了18万,都来讨论一下。关于SIL认证和安全PLC

楼主(2014-12-22):
上周我们公司花了18万,请了莱茵TUV过来给我们研发部做培训,6个人参加,培训三天时间,第四天考试。

培训的内容是ICE61508,内容是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系统的功能安全。如果要做SIL等级认证的产品,则ICE61508是指导性标准了,包括硬件软件以及整个系统的架构。

国内的和利时,安控,都已经过了SIL2、SIL3的产品了,国外的更多,比如HIMA的,甚至有了最高的SIL4的产品。

对于石油天然气过程控制,ESD,火气系统等,安全是首要考虑的,所以我们老板才花重金要搞。

了解了一下,做SIL的产品,硬件和软件的诊断覆盖率要达到很高,如果是SIL2,HFT为1的架构(双通道,2选1的,诊断覆盖率达60%),如果是HFT0,1选1的单通道,则诊断覆盖率要达到90%以上。

硬件部分莱茵的推荐使用经过了认证的CPU,比如TI的大力神系列:

还说了飞思卡尔也有过了认证的,不过我没有找到。使用过认证的芯片好处是,大大降低硬件设计的难度。我查了一下TI的RM48系列的芯片,价格达到了45美元一片。

对于软件,如果使用操作系统,那么VXworks和QNX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太贵了。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其他朋友关注这一块,希望一起交流。

网友A:
对于mcu的选择,这个得看您们是做什么设备的。
CORTEX M3同样可以做到SFF>90%

网友B:
考试没过怎么办?

网友:
这些个论证感觉好高大上的样子 ....... 我等屌丝都从未听说 ........ 18W,真特木的贵,能花这个钱的公司,想必员工的待遇也相当不错吧

网友:
飞思卡尔 有ISO 26262 的MPC564xL 双核 150左右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mcu的选择,这个得看您们是做什么设备的。
CORTEX M3同样可以做到SFF>90%

很难吧。CPU要自己做诊断,什么RAM/ROM/PC指针/SP等等,所有你用到的核内资源都要自己想办法诊断。

直接使用TI的芯片,它是双核异步架构,介绍是用了step-lock的方式。

看来你有经验啊,能否不吝赐教,给大家伙讲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试没过怎么办?

罚钱!!!

为了这个考试,几天下来基本没怎么休息。当然,是开卷,考试的时候能翻看7本英文的ICE61508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难吧。CPU要自己做诊断,什么RAM/ROM/PC指针/SP等等,所有你用到的核内资源都要自己想办法诊断。

直接 ...

ROM用双字节的CRC就可以了
其他的产看61508-2和-7就行了。
具体实现代码肯定是不能贴出来了,见谅。
不过TUV应该会给你很好的建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罚钱!!!

为了这个考试,几天下来基本没怎么休息。当然,是开卷,考试的时候能翻看7本英文的I ...

可以看GB 20438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啊,农民这辈子估计都不会去接触,罪过!

网友:
过这个 18W 够了?

网友:
从标准到道具都是高级货啊~

网友:
公司产品也是需过SIL的,不过TUV认证是德国那边做的。目前正学习,做国内认证(即使过TUV,国内还得再过一遍,得赚钱)。

网友:
学习,这有中文的,谁弄下来。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u013362017/6942083

着方面讨论的人很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freescale,mpc5744p我们在用

网友:
头一次听说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D:
一人三万,有点贵,我们找SGS做ISO26262的团体认证,给打了半价,一人一万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eescale,mpc5744p我们在用

样品阶段的芯片你都敢用?这芯片多少钱一片?我看官网价格是1800-2500元人民币啊

你们真阔气啊

网友E:
iec61508我培训过2次,一次是外国的工程师,一次是北京的莱茵TUV,如果使用安全PLC,做文件就轻松很多啊!
我们当时是自己的PCB板子,SIL等级要做到3,做文件做的想死!做硬件诊断的时候,只要是跟安装相关的零件,每一个都要进行失效分析!做完文件后还要测试,到时候他们会根据你文件上的内容抽测实验结果!一个团队,做了2年都没做下来。后来公司觉得花了太多钱,总公司那边提出全球通用一款控制器,就把我们国内的控制器认证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ec61508我培训过2次,一次是外国的工程师,一次是北京的莱茵TUV,如果使用安全PLC,做文件就轻松很多啊!

你们的诊断覆盖率要达到多少?SIL3还是很难的,如果是HFT=1的架构(1OO2D,2选1带诊断),要达到90%以上。

我们团队刚刚建立起来,目标是做SIL2的产品,预计也是2年。希望不会重蹈你们的覆辙。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品阶段的芯片你都敢用?这芯片多少钱一片?我看官网价格是1800-2500元人民币啊

你们真阔气啊 ...

这个片子其实很成熟了,开发工具很全。单价56元人民币,也不贵啊

网友:
没关注过,汽车行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诊断覆盖率要达到多少?SIL3还是很难的,如果是HFT=1的架构(1OO2D,2选1带诊断),要达到90%以上 ...

我也忘记了,那是1年前的事情了!我们是2个CPU 2个安全继电器输出  双CPU之间有诊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诊断覆盖率要达到多少?SIL3还是很难的,如果是HFT=1的架构(1OO2D,2选1带诊断),要达到90%以上 ...

做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团队配合,和TUV配合,你们出资料,他们那边审核,不通过的按他们意见改!做完硬件做软件 ,TUV认证的人很细心,软件审核的时候都一句句看的!

网友:
有了标准,产品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人三万,有点贵,我们找SGS做ISO26262的团体认证,给打了半价,一人一万五 ...

团体认证,还是培训?这么便宜

网友:
都是高大上的东西,确实培训费就是九牛一毛

网友:
FSL主要搞汽车电子,肯定有啦,MPC56XX

网友(2016-02-19):
和利时的系统  好像基本都是用在工控上面的吧  之前的单位   做过辅助产品

网友:
认证很简单的,我们公司的设备都是出国外的,都要认证,不然过不了关

找安全认证公司,在设备上搭载一个他们的产品 如安全继电器 安全门开关
基本都能保证过。
至于内部的程序,防呆,没人仔细看
国内行情就这样

网友F:
刚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LZ部件的诊断覆盖率DC和子系统的诊断覆盖率DC是如何选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LZ部件的诊断覆盖率DC和子系统的诊断覆盖率DC是如何选取的? ...

这个跟你选取的器件和架构和SIL等级有关

网友G:
请问楼主是从事什么行业啊,我们现在项目也是因为要过tuv认证选的是rm48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是从事什么行业啊,我们现在项目也是因为要过tuv认证选的是rm48处理器 ...

一般是特种设备行业

网友:
感觉好高上大

网友:
高大上,,,果然,一流企业 “做标准” !!!

网友(2016-04-12):
你用vxworks的话 风河会提供sil3的认证包 这个光盘据说就是几十万刀

网友:
tms570价格也不高,70多人民币现在可以买到。

网友(2016-08-20):
高大山啊

网友(2018-01-25):
看看学习下,都是高大上的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