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速度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12-22):
我看了很多变频器的速度环都是根据速度偏差来对转矩电流进行控制, 比如1.5KW的变频器带1.5kw的变频器电流加到4点多就加不上去了  ,有什么方法能够让电流一直往上加?有些变频器我看到可以一直往上加的。

楼主: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的电机能不能受得了,速度环比例大了可能会导致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的电机能不能受得了,速度环比例大了可能会导致不稳定

我看到国内有几款在0.5hz的情况抓住,电流一下子就加上去了,一直往上加,动态响应也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国内有几款在0.5hz的情况抓住,电流一下子就加上去了,一直往上加,动态响应也快。 ...

VF控制在2HZ以内,加载反而会电流降低,根本原因是励磁不足,转差也没补偿。算法问题,没人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控制在2HZ以内,加载反而会电流降低,根本原因是励磁不足,转差也没补偿。算法问题,没人能帮你。 ...

嗯,谢谢。这个确实是目前比较新的算法。

网友C(2015-09-27):
1.5kw额定电流才2.28A,电流再往上加IGBT受得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kw额定电流才2.28A,电流再往上加IGBT受得了么?

单管是留有很大余量的

网友:
功率限制住了。

网友:
最大母线电流改大一点就可以了。厂家做限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管是留有很大余量的

一般电流最大用到额定3倍,再大就过设计了
我特别希望有人能告诉我矢量控制0.5Hz或者0Hz下出转矩难点在哪,因为我没做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