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5400锂电池充电芯片使用问题

楼主(2014-12-22):
最近做项目使用tp5400做锂电池充电升压电路,按照官方的经典电路接好后,接usb可以充电,但是升压没工作,芯片发烫。附上我画的电路图,USB5V与1脚之间是一个防倒灌电路,貌似也不太好用,不接芯片测试可以防倒灌,但把电路都焊好后,接电池充电指示灯是亮的,拆掉防倒灌剩下的与官方电路一样,但芯片发烫,1脚输出3.9V左右,锂电池电压4.1X。请大家帮我看看,如果有描述不清的地方我再跟帖回复,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玩意充电时候升压本来就不工作吧?你拆掉输入电源看看?
手册里面也有写啊
升压电路在没有充电源接入且锂电
池电压在 3V-4.2V 时,升压电路自动启动,

网友:
哈哈,我原来也是这个问题,后来问了,是充电不升压,接USB的时候直接一个肖特基过来就行了,也不用管防倒灌

网友B:
也就是把你的防倒灌电路去掉,USB5通过二极管接到1脚。官方给的回复。
发热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热的时候不正常,换个片子或者重新焊下就好了。后来在立创商城买的没有发热的问题了

网友:
但是今天早晨发现一个问题,5块板子有一个的这个片子自己冒烟了,以前一直正常。不知所措。

网友:
之前有偶发漏电,换了芯片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充电时候升压本来就不工作吧?你拆掉输入电源看看?
手册里面也有写啊
升压电路在没有充电源接入且锂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不充电时,有锂电池供电,芯片不升压且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把你的防倒灌电路去掉,USB5通过二极管接到1脚。官方给的回复。
发热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知道什么原 ...

本来也想直接用个二极管的,但二极管有压降,我的情况是不接usb电源,只接电池,芯片发烫,换了一片也这样,难道是我买的片子批次不好?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也想直接用个二极管的,但二极管有压降,我的情况是不接usb电源,只接电池,芯片发烫,换了一片也这 ...

用肖特基,发热的话再换一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肖特基,发热的话再换一个。哈哈

好吧,看来只能再买几片回来试试了,刚去力创商城看了,发现需要订货,不知几时才能买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不充电时,有锂电池供电,芯片不升压且发烫。 ...

你确定充电部分没有电流了?如果芯片还发热可能latch-up了,检查芯片附近的电容,所有电流引脚就近对地上个104看看,还有看你vout电容接在了一个开关之后?不知道你实际是不是这么干的,是的话基本上很容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充电部分没有电流了?如果芯片还发热可能latch-up了,检查芯片附近的电容,所有电流引脚就近对地上 ...

我把防倒灌电路拆了,换了个二极管接在1脚5脚之间,芯片不烫了,但只接电池供电时还是不能升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防倒灌电路拆了,换了个二极管接在1脚5脚之间,芯片不烫了,但只接电池供电时还是不能升压。 ...

一点小建议,在你不确定别人IC内部逻辑什么样的时候,暂时先不要加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先按官方手册上的电路搭一个用新的IC试试,如果功能OK,那么再考虑加一些东西,你现在要实现的是外部5V电源与电池升压的切换供电,我觉得对于这个IC的逻辑来说并不是一个二极管就那么好解决的 ,所以强烈建议你,先试试IC基本功能正常否,外部器件按照官方来,一个都不要差,最小系统排查OK,然后再加电源切换,电源切换我认为是需要断开VOU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小建议,在你不确定别人IC内部逻辑什么样的时候,暂时先不要加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先按官方手册上的 ...

芯片都烧坏了,只能买新的再尝试了。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如下:
1.接上USB电源和电池是可以正常充电,当拔掉USB电源是转由电池回流升压输出,这一瞬间电流会非常大,导致芯片烧坏,还有就是不接USB电源时,在接电池是我是将导线按在焊盘上并没有焊接,所以这一瞬间电流也很大也会烧。最终在电池上串了一个100UH的电感解决了;
2.out脚的电容接在了开关之后,当开关断开时,相当于没有电容,也会导致芯片发烫,这个问题不会烧芯片
3.USB  5V输入电源端的0.3欧姆电阻最好接,我接了个1欧的,没有再实验不接的情况(芯片烧的差不多了,不敢再试了
4.mos管防倒灌电路不能很好地工作,可以直接换成一个二极管(ss34)

网友C(2016-03-0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如下:
1.接上USB电源和电池是可以正常充电,当拔掉USB电源是转由电池回流升压输出,这一 ...

请教楼主,现在产品上用这个TP5400一切正常吧?我现在也是要做个内置锂电池的电子产品,5V充电,同时系统内部也需要锂电池升压到5V来供电,而且充电和工作两不误。觉得这个芯片刚好满足要求,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现在产品上用这个TP5400一切正常吧?我现在也是要做个内置锂电池的电子产品,5V充电,同时系统 ...

已经正常了,用的时候要注意手册上说的有个电容的耐压值要比输出电压高3倍,之前买了质量较差的钽电容导致总是爆电容。

网友:
注意手册上说的有个电容的耐压值要比输出电压高3倍
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正常了,用的时候要注意手册上说的有个电容的耐压值要比输出电压高3倍,之前买了质量较差的钽电容导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2016-04-20):
我现在也要用这个电路,但是有一点不明白,我的电池不取出来的,长期这样充电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要用这个电路,但是有一点不明白,我的电池不取出来的,长期这样充电会不会有问题? ...

芯片是带过冲保护的,理论上说没问题。我也没在长期用过,当时只是做了学校的的项目,做完就丢一边了

网友E:
楼主电路里发光二极管不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里发光二极管不接电阻

接了的啊,R35.

网友F(2019-09-27):
请问下楼主,TP5400芯片后来有继续用吗?有没有出现啥问题,我正准备做3.7V锂电池和5V充电自动切换的电路,所以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楼主,TP5400芯片后来有继续用吗?有没有出现啥问题,我正准备做3.7V锂电池和5V充电自动切换的电路, ...

没有再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楼主,TP5400芯片后来有继续用吗?有没有出现啥问题,我正准备做3.7V锂电池和5V充电自动切换的电路, ...

可以用,挺好用的。切换的瞬间,电压会跌落, 30ms吧,如果有复位芯片,单片机会复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挺好用的。切换的瞬间,电压会跌落, 30ms吧,如果有复位芯片,单片机会复位

谢谢,我现在的方案是用SE9016加上MOS管等组成的的充放电电路,目前正在调试中。。

网友(2020-03-25):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现在的方案是用SE9016加上MOS管等组成的的充放电电路,目前正在调试中。。 ...

请问调试得怎样了,我也想向你学习学习呢

网友(2020-05-29):
我用这个芯片发现 电池2.6v 升压那边还是输出2.6v 不正常啊 不是说关断的吗?

网友(2020-10-12):
最终放弃这个芯片 毛病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