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Qsys生成的的.bdf原理图的输出管脚为什么在左边?

楼主(2014-12-22):
想把输入放在左边,输出放在右边,这样方便一些。请问这个可以调整吗?

网友:
在bsf里调整。

楼主:
是在这个编辑框里吧。怎么操作呢?bdf和bsf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bdf是一个顶层文件,调用一些bsf文件,你单独打开DDR3的bsf文件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多动手试试,简单问题动手试两次错误
就知道的正确的做法了!
bsf调整后,bdf里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