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求推荐FPGA芯片

楼主(2014-12-22):
rt,打算用cadence画块fpga的板子,用来做一个信号采集的板子,外挂一个sdram,要跑Nios。用哪一系列呢?ep2c ,ep4ce。多少门的合适呢?
初选ALTERA EP2C8Q208

网友A:
连FPGA都不熟练就去画板,画出了多半不能用

网友:
建议先买开发板,NIOS至少EP4C15 以上

网友B:
个人建议,随便找个有SDRAM的FPGA开发板,先把功能实现,再考虑画板子和FPGA规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随便找个有SDRAM的FPGA开发板,先把功能实现,再考虑画板子和FPGA规模。 ...

嗯,我去找找

网友:
建议ep4ce10这块芯片,网上很多参考电路,ep2c8很经典,但是新版本的quartus已经不支持了。

网友:
先买高端开发板,把功能做完,根据实际资源评估芯片方案。

网友:
nios据说实际用的很少啊

网友C:
刚画过ep4ce15,bga256,4层板,学习的话不如买现成的开发板了

网友D:
不知道你的信号有多少路,如果16比特1Msps 8路,EP2C8Q208足够了,如果担心速度,可以考虑后期 NIOSII+DMA。2C8Q208一般两层板就可以搞定,建议4层板,以前2层PCBNIOSII/f全流水线跑过10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信号有多少路,如果16比特1Msps 8路,EP2C8Q208足够了,如果担心速度,可以考虑后期 NIOSII+DMA ...

就两路,现在正在找开发板。

网友:
就EP4CE6足以,TQFQ144有何不可呢?

EP2C8就不要用了,RAM太小;

网友:
同意上面的,FPGA最好先评估资源再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刚画过ep4ce15,bga256,4层板,学习的话不如买现成的开发板了

在哪儿打样的?

网友:
打样板还是找嘉立创啊,我画过ep4ce6的,资源还是够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连FPGA都不熟练就去画板,画出了多半不能用

你这说的太绝对了,我第一次做fpga的项目也是0经验,做板一次通过。到目前为止,3年多了,一直工作正常。

网友G:
搭车同求:
2路SPI主机接口读AD,1路SPI从机接口和CPU通讯,2路编码器接口,3*8矩阵键盘接口,8路开关量输入,8路开关量输出。
选CPLD还是FPGA,选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说的太绝对了,我第一次做fpga的项目也是0经验,做板一次通过。到目前为止,3年多了,一直工作正常。 ...

我说的是“多半”,没有说绝对。

网友:
w我们一直用飓风3 跑niosii

网友:
最近ALTERA出了MAX 10系列的,好像还自带FLASH和AD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车同求:
2路SPI主机接口读AD,1路SPI从机接口和CPU通讯,2路编码器接口,3*8矩阵键盘接口,8路开关量输 ...

XO2-640, LATTICE公司的,TQFP100,轻松搞定。

网友:
nios 加sdram控制器大约5K的LEs。信号采集和信号读取的做成avalon master大概7k的LE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儿打样的?

顺Y捷,可以用,但是怎么说呢,焊盘质量不太行,反复几次就掉了,不过样板也无所谓了

网友:
最好留25%的容量裕量不然速度上不了100MHz。用EP4CEQP两层板妥妥的。

网友:
最后你做的什么方案?

网友:
ep4ce6或者ep4ce10 便宜好用,ep2就不要用了吧,又贵资源还少

网友:
先在开发板上跑通比较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