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板无法下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22):
飞思卡尔推出了针对Kinetis系列的FRDM板,但用户们却经常碰到无法下载程序的窘境,下面给出一些解决方法。
A.        使用OpenSDA调试器的MSD功能下载程序
通常导致无法下载程序的常见原因包括用户下载了错误的、与MCU型号不对应的程序,而这段错误恰好擦除了FLASH中关键位置,导致MCU进入睡眠模式等状态,从而无法下载程序。而是用MSD功能能够擦除错误的代码来解决这一问题。
1)        首先进入bootloader模式。按住FRDM板上的Reset键并用USB线连接板上的OpenSDA口与PC。松开板子的复位键,可以看到windows系统增加了一个BOOTLOADER的移动存储设备,表示FRDM板进入bootloader模式。
2)        使用附件OpenSDA Firmware中的文件,不过推荐在P&E Microcomputer Systems网站下载最新的OpenSDA Firmware使用. 根据Demo板的型号将相应的MSD-FREEDOM-xxxxx-Vxxx.SDA固件拷贝或者直接拖拽到BOOTLOADER盘符面。
3)        重新拔下并插上USB线(不要按Reset键),可以windows系统中看到增加了一个Mass Storage Device设备。从官网可以下载针对不同FRDM例程中已经预编译好的srec文件,拷贝或者直接拖拽到该MSD设备中。这样MCU中错误代码就可以被覆盖了。
4)        拔下USB线,并重复步骤1)与步骤2)。不过这次步骤2)中下载DEBUG-APP_Pemicro_vxxx.SDA。这使得OpenSDA又返回Debug模式。
B.        使用J-Link commander
每个FRDM板上都会有10脚的J-Link接口。另外也可以在segger网站上下载用于OpenSDA的固件,按照A步骤中的1)、2)将其修改为J-Link接口。
1)        在segger工具栏中打开J-Link commander。
2)        在命令行中键入“unlock kinetis”.
C.        使用erase all脚本
这里推荐一个小工具用于擦除kinetis系列Flash. 只需双击erase_all.bat即可。
另外也小结下导致Kientis系列不能下载的原因及避免方法。
I.        下载的程序与MCU型号不符,修改了Flash中的关键位置,解决办法可用上述三种解决。因此下载程序前,一定要先核对MCU型号。
II.        芯片的焊接温度最好不要260度,否则也可能会导致无法下载。这可以通过可控温的烙铁或其他设备来避免。
III.        Flash中的secure 位被烧写为不可擦除且不能访问的状态, 使其进入被锁住的状态。
IV.        Reset脚最好串接一个1K的限流电阻,再接到外部的复位信号源。
V.        芯片的NMI脚需要一个10K的上拉电阻,防止其上电后进入不可屏蔽中断。这个在FRDM等上都已被考虑。

网友:
额,这是重烧flash啊
还是有点麻烦,以后这方面问题要注意了

网友:
收藏,板子还没有到手

网友:
早点知道就好了
已经把OpenSDA改成jlink

网友A:
如果正常能下载程序的FRDM-KE02Z的开发板,在进入bootloader模式的时候应该处于DEBUG模式,而不是MSD模式吧?

网友B:
学习了,有没有像AVR M48等芯片一样,写错熔丝位被锁死不能解锁的情况呢?

网友:
好的解决办法 ,学习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正常能下载程序的FRDM-KE02Z的开发板,在进入bootloader模式的时候应该处于DEBUG模式,而不是MSD模式吧 ...

一般都会用Debug模式来下载和调试程序。对于MSD模式,如文中说的那样,用拖拽编译好的.srec文件也可以实现下载,但不能调试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都会用Debug模式来下载和调试程序。对于MSD模式,如文中说的那样,用拖拽编译好的.srec文件也可以实 ...

我看到OPEN有最新的固件,有MSD和DEBUG功能集合在一起的.SDA文件,我昨晚更新了一下。
怎么使用这个功能呢?是不是不用再按下复位键进入bootloader模式,拖拽MSD.SDA文件,然后拖拽.srec文件就可以了?如果要进入DEBUG模式,不需按上述步骤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有没有像AVR M48等芯片一样,写错熔丝位被锁死不能解锁的情况呢? ...

如果图中这两位写错了话,那就永远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OPEN有最新的固件,有MSD和DEBUG功能集合在一起的.SDA文件,我昨晚更新了一下。
怎么使用这个功能 ...

对,是的。不要再重复步骤4和5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的。不要再重复步骤4和5了。

如果按照原来的固件,拖拽DEBUG.SDA文件到bootloader盘后,重新插拔USB线,不按下复位键会进入调试模式吧?是不是就看不到FRDM-KE02这个盘符了?

网友:
前天玩的时候无意把SWD给掐了,之后一直报调试器通讯故障,瞎折腾大半天才搞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图中这两位写错了话,那就永远锁死了。。

学习了,
还能擦掉重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还能擦掉重写吗?

不能擦掉。
如果KEYEN没有关掉的话,可以通过内部解锁,否则就永久锁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擦掉。
如果KEYEN没有关掉的话,可以通过内部解锁,否则就永久锁定了。

真够狠的
程序自己修改flash还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够狠的
程序自己修改flash还行不

要修改FLASH,需要校验后门解锁密钥。

网友:
像AVR还可以通过高压编程来解锁,飞思卡尔没有这种解锁方式吧?

网友:
飞思卡尔的FAE 好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原来的固件,拖拽DEBUG.SDA文件到bootloader盘后,重新插拔USB线,不按下复位键会进入调试模式吧 ...

因为DEBUG的固件已经和MSD的固件合二为一了,所以还是能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DEBUG的固件已经和MSD的固件合二为一了,所以还是能看到。。

我现在已经清楚,这个问题了。
如果用以前的固件的话,下载和调试是要分开的,在调试阶段是看不到盘符的。
现在更新到新的固件以后,下载和调试就不用来回切换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