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xxxx 改成jlink

楼主(2014-12-22):
FRDM-xxxx的OpenSDA, 把SWD接口引出来, 发现只能仿真对应的MCU.
FRDM-KE02只能接KE02, 接KL46则IAR报错: MCU不匹配.
放segger的xxx.sda进去后就能仿真KL46

不知道会不会加快论坛KE02板子的兑换

楼主:
只接了5根线, 没有接入调试串口

附上jlink固件, 在bootloader(板子原始版本)下放进去.

楼主:
断开了与KE02的连接, 摘下一个电阻

网友A:
是在bootloader模式下把xxx.sda复制到那个移动盘里边?

网友B:
楼主工具很多啊,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bootloader模式下把xxx.sda复制到那个移动盘里边?

对,
进PE的bootloader, 复制进segger的 .s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工具很多啊,动手能力强

剪断了5根跳线, 还是从amo邮购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进PE的bootloader, 复制进segger的 .sda

通过按下reset键进入bootloader模式,然后拷贝.sda文件到bootloader盘可以么?

网友:
LZ学以致用,上手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按下reset键进入bootloader模式,然后拷贝.sda文件到bootloader盘可以么?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楼主不错啊,自制jlink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142-1-1.html,LZ是按这个帖子中的资料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按下reset键进入bootloader模式,然后拷贝.sda文件到bootloader盘可以么?

上电时,要按住了, 灯是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时,要按住了, 灯是闪的.

恩,这一步的操作我会,进入bootloader模式后有黄绿色的灯在闪烁。

网友D:
楼主烧得是哪个版本,我试过不行呢?可否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142-1-1.html,LZ是按这个帖子中的资料操作的?

这个没那么复杂,直接放.sda进bootloader就可以了

你说的那个办法, 应该可以激活dock板上的OpenSDA.
我的这个"jlink", 对K20编程的时候,提示需要什么序列号, 就先放到一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那么复杂,直接放.sda进bootloader就可以了

你说的那个办法, 应该可以激活dock板上的OpenSDA.

谢谢,那又长知识了。

网友:
LZ也把升级用的SDA文件发上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那么复杂,直接放.sda进bootloader就可以了

你说的那个办法, 应该可以激活dock板上的OpenSDA.

“放到一边”,是能用还是不能用?

网友E:
已经玩过了,这板子的调试很强大的。

网友:
赞一个,楼主动手能力真是强。涨姿势,Jlink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烧得是哪个版本,我试过不行呢?可否共享下?

选的是一个早期的版本, 我想这个要跟pe的bootloader搭配使用
调试时, 需要点次确认.

好像我已经不能上传附件了...
https://segger.com/opensda.html
https://www.segger.com/admin/upl ... k/JLink_OpenSDA.z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到一边”,是能用还是不能用?

不能用, 是因为jlink软件没有license

论坛里我好像已经不能上传附件了
https://www.segger.com/admin/upl ... k/JLink_OpenSDA.zip

楼主:
强烈推荐最新的解决办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265-1-1.html
我也打算"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的是一个早期的版本, 我想这个要跟pe的bootloader搭配使用
调试时, 需要点次确认.

确实有License问题,还以为可以免费

网友F:
真的假的,我记得jlink这个固件只能仿真这个评估板的呢,这个在segger官网有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假的,我记得jlink这个固件只能仿真这个评估板的呢,这个在segger官网有提到 ...

pe是这样的, 不对应的型号IAR提示MCU不匹配

pe的bootloader 加 segger的 jlinkxxx.sda可以突破限制,
FRDM-KE02 成功仿真了KL46
但从提示上看, 也只能仿真FSL家的

网友:
不错 这个应用很实用 有机会尝试下

网友G:
楼主这个飞了个SWD呀,用jlink也很方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飞了个SWD呀,用jlink也很方便呀

对,
原来有个烂jlink的, 这次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资源利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强烈推荐最新的解决办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265-1-1.html
我也打算"升级"到最新版本

这个最新的方法就是使用原先最基本的OPEN SDA 功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是这样的, 不对应的型号IAR提示MCU不匹配

pe的bootloader 加 segger的 jlinkxxx.sda可以突破限制,

你仿真是用的Keil MDK么?
我我使用Keil的DEBUG选项,软件提示说“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Keil MDK版本是V4.72。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
原来有个烂jlink的, 这次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资源利用一下.

不错不错,楼主很有想法呀

网友:
mark ,,看来我换了3000飞币的板子,还得需要这么一个1000积分的板子啊,,,完了,,咋办这回呢

网友H:
确实只能对同种MCU进行烧录!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确实只能对同种MCU进行烧录!

版主,如何用Keil MDK的调试功能对FREM-KE02Z开发板进行调试呢?我调试的时候遇到了本帖33#的那个错误提示,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版主,如何用Keil MDK的调试功能对FREM-KE02Z开发板进行调试呢?我调试的时候遇到了本帖33#的那个错误提 ...

就是说你在FRDM-KE02的OpenSDA接口放入Jlink固件,不能烧录?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是用的Keil MDK么?
我我使用Keil的DEBUG选项,软件提示说“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 ...

这个应该是属于下载芯片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
这个要试试

网友:
楼主板子,飞币真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属于下载芯片不匹配的原因

不是吧,我是用的飞思卡尔官方下载的例程啊。我看到里边的芯片也是对应的。

网友:
楼主打胶下手很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就是说你在FRDM-KE02的OpenSDA接口放入Jlink固件,不能烧录?

现在知道进入bootloader模式下拷贝MSD.SDA固件,然后重新插拔USB线然后出现FRDM-KE02盘符,拷贝.s19文件可以烧录,运行相应的程序,这一步就相当于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里边了吧?和烧录.hex文件的效果是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bootloader模式下拷贝DEBUG.SDA文件,然后重新插拔USB线,没有看到RFRDM-KE02Z盘符,这一步是正确的吧?然后在Keil MDK环境下无法进入调试模式。
你说的Jlink固件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错,楼主很有想法呀

没有licence,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新的方法就是使用原先最基本的OPEN SDA 功能吧?

应该是bootloader都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是用的Keil MDK么?
我我使用Keil的DEBUG选项,软件提示说“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 ...

用的是IAR

网友J:
再请教一下 你这个改装是  针对  Level 4        KL46套装(国产中档开发板)  这个兑换的奖品板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知道进入bootloader模式下拷贝MSD.SDA固件,然后重新插拔USB线然后出现FRDM-KE02盘符,拷贝.s19文件 ...

今天能上传附件了, 已经更新在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是用的飞思卡尔官方下载的例程啊。我看到里边的芯片也是对应的。 ...

与程序无关, 仿真器挑目标mcu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请教一下 你这个改装是  针对  Level 4        KL46套装(国产中档开发板)  这个兑换的奖品板子的吗? ...

是的,
为了仿真KL46, 把之前兑换的FRDM-KE02用上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现在知道进入bootloader模式下拷贝MSD.SDA固件,然后重新插拔USB线然后出现FRDM-KE02盘符,拷贝.s19文件 ...

现在知道进入bootloader模式下拷贝MSD.SDA固件,然后重新插拔USB线然后出现FRDM-KE02盘符,拷贝.s19文件可以烧录,运行相应的程序,这一步就相当于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里边了吧?和烧录.hex文件的效果是一样的?
———是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bootloader模式下拷贝DEBUG.SDA文件,然后重新插拔USB线,没有看到RFRDM-KE02Z盘符,这一步是正确的吧?然后在Keil MDK环境下无法进入调试模式。
你说的Jlink固件是指什么?
——拷贝Debug的固件,也就是你所说的的DEBUG.SDA文件后,重新上电时没有盘符的,然后在我的电脑的Device manager中找到OpenSDA接口器件,即表明是成功,可以作为Debuuger用。
我所说的Jlink固件,是指将OpenSDA模拟成Jlink接口来用,即SEGGER软件可以通过OpenSDA对MCU,像通过Jlink一样对MCU进行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能上传附件了, 已经更新在2楼

那个Jlink SDA附件里边包含了哪几个文件,我现在用手机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Jlink SDA附件里边包含了哪几个文件,我现在用手机看不到。

就一个xxx.sda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为了仿真KL46, 把之前兑换的FRDM-KE02用上了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好,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刷做OpenSDA的Jlink,用起来确实很爽,
尤其是速度很快,开始调试刷的一下就开始了,
下载代码的过程都只闪了一下。

不过貌似这个还只能连FSL家的芯片。稍微有点遗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已经玩过了,这板子的调试很强大的。

您是怎么调试FRDM-KE02Z开发板的?
我按照楼主的做发,把JLink_OpenSDA.sda拷贝到bootloader中,用Keil MDK调试总是显示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楼主,我试了一下把JLink_OpenSDA.sda拷贝到bootloader中,然后重新拔插,还是提示错误啊,我拿给对方做错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现在知道进入bootloader模式下拷贝MSD.SDA固件,然后重新插拔USB线然后出现FRDM-KE02盘符,拷贝.s19文件 ...

版主,我把JLink_OpenSDA.sda拷贝到bootloader中,然后重新拔插,设备管理器中看到这个显示:

这一步说明那个OPEN SDA已经模拟成JLink了吧?然后我用Keil MDK还是提示同样的错误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试了一下把JLink_OpenSDA.sda拷贝到bootloader中,然后重新拔插,还是提示错误啊,我拿给对方做 ...

我只用iar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您是怎么调试FRDM-KE02Z开发板的?
我按照楼主的做发,把JLink_OpenSDA.sda拷贝到bootloader中,用Keil M ...

只在Codeworrior环境下试过,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好吧,是不是因为我的Keil MDK版本太低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在Codeworrior环境下试过,没遇到这个问题

好吧,是不是因为我的Keil MDK版本太低的问题。
我安装个新的版本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是不是因为我的Keil MDK版本太低的问题。

我感觉是你哪点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是不是因为我的Keil MDK版本太低的问题。

debugger 设置修改到jlink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bugger 设置修改到jlink没有

我刷入的JLink固件在设备管理器看到这个,是正确的吧?

怎么选择JLink呢?Keil MDK V4.72里边有这些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刷入的JLink固件在设备管理器看到这个,是正确的吧?

怎么选择JLink呢?Keil MDK V4.72里边有这些选项 ...

看图片得选Jlink,
jlink或许还要选一下swd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片得选Jlink,
jlink或许还要选一下swd

我现在能够仿真啦,是因为MDK版本的原因,我更新到更新的版本就可以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把JLink_OpenSDA.sda拷贝到bootloader中,然后重新拔插,设备管理器中看到这个显示:

这一步说 ...

首先确认一下,点击Option->debug选项,看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
怎么感觉真的强大。。。。用jlink 完全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首先确认一下,点击Option->debug选项,看是否正确连接!

版主,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的MDK版本较低的原因,我原本安装的是V4.72,后来更新到V5.12就可以仿真调试下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的MDK版本较低的原因,我原本安装的是V4.72,后来更新到V5.12就可以仿真调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