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妇科圣手,帮忙看看这个开关电源问题,谢谢!

楼主(2014-12-22):
咕大师,麻烦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源的问题。
用OB2532做的一个LED驱动开关电源,加负载时正常,整机效率86%,空载时就不正常了,输出电压一直跳动,达不到恒压效果。
这个板子是新做的,变压器也调整过,问题应该出在变压器上,换个旧的变压器上去空载输出就稳定了,但是变压器有吱吱声,把RCD电路中的电容换CL电容或CBB电容(容量222),声音小了点,还是有。
不但由于经验不足,请指点一下,新变压器应该怎么调整,旧变压器空载的吱吱声怎样才能消除。

下面是原理图和几个点的波形图供参考:

网友A:
开关电源不能空载,你这个是负载太轻进入了不连续模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不能空载,你这个是负载太轻进入了不连续模式了吧

这个IC有恒压模式。

网友B:
看样子是空载使AUX输出过高,IC进入OVP了,输出适当加点假负载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空载使AUX输出过高,IC进入OVP了,输出适当加点假负载试试吧。

换成旧板子上的一个变压器就不会了,只是空载变压器有吱吱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成旧板子上的一个变压器就不会了,只是空载变压器有吱吱声。

吱吱声只不过是频率高了而已,可能是绕制工艺有区别漏感不同导致的。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IC的VCC波形是不是到OVP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吱吱声只不过是频率高了而已,可能是绕制工艺有区别漏感不同导致的。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IC的VCC波形是不是 ...

刚刚看了,不到OVP,OVP门限手册中是27.5(26-29),实际这个电压是23V,没到OVP。

实测这个变压器的漏感是35uH,初级电感量是1.2mH。

网友C:
变压器有没有加气隙,变压器匝数比跟原来的比改动了多少,可能变比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有没有加气隙,变压器匝数比跟原来的比改动了多少,可能变比不对

气隙有的,不然电感量对不上,匝数比与原来几乎一样,只是主输出多了4T,AUX的次级辅助电压少了2T。
其它都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吱吱声只不过是频率高了而已,可能是绕制工艺有区别漏感不同导致的。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IC的VCC波形是不是 ...

吱吱声应该是频率低了,现在芯片都有空载低功耗模式,会进入跳周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空载使AUX输出过高,IC进入OVP了,输出适当加点假负载试试吧。

用电子负载试了一下,电流最少要达到38mA电压才能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吱吱声应该是频率低了,现在芯片都有空载低功耗模式,会进入跳周期模式。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吱吱声只不过是频率高了而已,可能是绕制工艺有区别漏感不同导致的。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IC的VCC波形是不是 ...

难道是因为绕组的问题?

由于输出换了3层绝缘线,空间紧张,AUX绕组与次级辅助绕组的匝数很少,就放在同一层了,我拆开一个,重新绕了这两个绕组,就能恒压了,空载也不跳了。

只是变压器重装回去,初级电感量少了100uH。现在的效率只有84%了。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C3改大些看,或AUX再减少2T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不到OVP,OVP门限手册中是27.5(26-29),实际这个电压是23V,没到OVP。

实测这个变压器的漏感是 ...

我看空载输出波形,纹波超过30V,周期3s多,加上你带载正常,这个应该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吱吱声应该是频率低了,现在芯片都有空载低功耗模式,会进入跳周期模式。

跳周期通常都不会低于20k,更加不可能跳到3秒多,加上这颗芯片外围这么简单,除了OVP我想不出别的解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因为绕组的问题?

由于输出换了3层绝缘线,空间紧张,AUX绕组与次级辅助绕组的匝数很少,就放在同 ...

AUX挤在一边了,不是均匀分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周期通常都不会低于20k,更加不可能跳到3秒多,加上这颗芯片外围这么简单,除了OVP我想不出别的解释了 ...

我的意思是正常的情况下。不是楼主的问题。印象中有低于20K的。

看下C3波形就知道是不是OVP了,像是干扰了吧。空载的波形感觉不对劲

网友:
我觉得变压器问题大一点!

网友:
总要加点假负载的吧

网友B:
变压器的问题也是反映到IC上才会引起异常的,所以要先分析是什么原因令IC工作异常,然后就知道怎么改了。
如果AUX不是均匀分布,问题很可能就在这了。其实AUX和初级没有绝缘要求,线径也不粗,应该不大影响绕线空间的。

网友:
变压器气隙大了,减小点看看,应该是反峰的上升沿太斗干扰正常的反馈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问题也是反映到IC上才会引起异常的,所以要先分析是什么原因令IC工作异常,然后就知道怎么改了。

一般是均匀疏绕,我给它整成放在同一层,AUX靠左,次级靠右了。

网友:
关注,最近我弄的一个小开关电源也不好 ,主输出5V正常,辅输出漂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问题也是反映到IC上才会引起异常的,所以要先分析是什么原因令IC工作异常,然后就知道怎么改了。

就是像下图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均匀疏绕,我给它整成放在同一层,AUX靠左,次级靠右了。

没看芯片手册,根据描述应该是PSR的芯片,电压反馈的绕组要和次级输出绕组紧密耦合才能获得较高的精度,一般想办法密绕一层(空间允许的话可多跟细线并绕),没空间就均绕

网友:
把AUX放在里层并疏绕

网友:
不能完全空载,加个假负载,比如假负载是真负载的10%

网友:
绕线方式不同,变压器层间的耦合就不一样
同样的匝数,辅助供电绕组(pin3-pin4)电压也会有少许的不同
满载正常,轻载无法恒压通常是辅助供电的电压低了,芯片不断重启
辅助绕组增加一两匝,如果遇到OVP,稍微加大R32的值
或者直接减小R32的值试试就可以解决问题
变压器轻载啸叫一般是芯片进入跳频工作模式,工作在了音频可闻的频率范围
改变RCD的电容种类、变压器浸漆、改变变压器参数、增加假负载都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原边反馈的最好主绕组带中心抽头,层叠可以参考 : 1/2原边主绕 密绕 -> 屏蔽接地 密绕 绕完一层截断 -> 副边输出 疏绕 -> 原边反馈 疏绕 -> 1/2原边主绕 密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像下图这样了。

这样绕法肯定不行啦,必须均匀绕的,否则AUX对初级漏感太大,影响VCC稳定。
对于原边反馈CV/CC的电路,AUX绕组的位置很有讲究:如果你要CV下高负载调整率,AUX要尽量靠近次级;如果你要CC下高电流精度,AUX要尽量靠近初级。

网友:
gzhuli 水平高啊,我看也是漏感大引起的空载VCC电压偏高。

网友:
赞成30楼网友的说法,轻载时应该是辅助电源的输出电压偏低,导致芯片不断重启,建议可以用示波器测量IC的VDD
至于啸叫,以前都是通过调节环路补偿解决的,LZ这个电路貌似没有环路补偿
另外,个人感觉这个电路的振铃有点大,应该是RCD的参数问题
本人也是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如果AUX对初级漏感太大,空载时AUX绕组的电压就会受初级RCD箝位电压的影响而升高,下图对比可以看到空载时明显有两个平台电压,满载时只有一个。

网友E:
楼主把AUX绕组的绕法改变了,耦合关系也发生变化
带载时因为PWM占空比大,VCC的电压可以保证IC的正常工作
VCC的储能电容在被R3R4充电到达启动电压后开始启动,但是由于轻载的时候占空比小
VCC的电压不足以保证IC正常工作,IC欠压停止震荡,输出电压缓慢下降
等到C3电压被重新充电到IC可以工作,IC再次启动。
周而复始。

网友:
短路R32、增加AUX绕组匝数、增加假负载都可以改善轻载输出不恒压
但是AUX电压的改变,很可能会导致重载的时候VCC到达OVP而保护
古大师建议的改善AUX耦合达到稳定VCC的建议是最合理的,也是治本的方法
如果无法做到良好的耦合,通过外部元件的调整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AUX绕组的绕法改变了,耦合关系也发生变化
带载时因为PWM占空比大,VCC的电压可以保证IC的正常工作
V ...

我还是认为OVP,因为如果是UVLO保护,重启时间不会大于上电启动时间,按官方demo给出的数据,3M启动电阻4.7u电容100V输入时启动时间也就1s多点,这里1.36M启动电阻10u电容,时间常数基本相同,怎么也不会到3s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AUX对初级漏感太大,空载时AUX绕组的电压就会受初级RCD箝位电压的影响而升高,下图对比可以看到空载时 ...

这个是把绕组重新均匀疏绕后的波形,现在空载电压也能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认为OVP,因为如果是UVLO保护,重启时间不会大于上电启动时间,按官方demo给出的数据,3M启动电阻4. ...

启动电阻是680K+680K+10uF电容,电动时间应该在1S内。
这次就知道了,绕线的方式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下午再多改几个变压器试试,看看能不能全部解决。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绕法肯定不行啦,必须均匀绕的,否则AUX对初级漏感太大,影响VCC稳定。
对于原边反馈CV/CC的电路,AU ...

现在的绕组结构是这样的:
从内向外分别是N1-›N5
N1:初级46T,密绕一层
N2:次级主输出,86T,密绕三层
N3:初级46T,密绕一层
N4:AUX,16T,均匀疏绕一层
N5:次级辅助电压,12T,均匀疏绕一层

磁芯是EFD25

不知道这样的结构是否合理,能没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绕组结构是这样的:
从内向外分别是N1-›N5
N1:初级46T,密绕一层

次级圈数和初级差不多了,用TIW很不划算吧,为啥不用传统挡墙方式?

网友:
深刻感受到隔行如隔山,看上面的讨论,脑袋彻底空白.
圣手名不虚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圈数和初级差不多了,用TIW很不划算吧,为啥不用传统挡墙方式?

挡墙应该是专用骨架吧,这样中可用的窗口面积更小了。
如果绕的太满,不知道高压能不能过,4KV。

网友:
1可以试着将D5换成慢管如S1ML,无效果则与D6 RS1ML共用料,减少成本,FR107大材小用,(D6应该用FR107,RS1ML怕你温升不过),2或者另外对于这IC来说aux与pri耦合不好也会岀现这故障,aux用0.15或0.18双线并线铺满一层较好,你可以用示波器对比一下故障与非故障变压器的aux波形上上平台太短且ring很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认为OVP,因为如果是UVLO保护,重启时间不会大于上电启动时间,按官方demo给出的数据,3M启动电阻4. ...

相同的匝数和匝比,VCC的电压应该与PWM的占空比大小相关
轻载时OVP而带载没有发生,这个不好解释
楼主给出的只是轻载输出电压波形,那只是启动之后输出电压飘高到开路保护电压然后在慢慢降落的电压波形
并不能把这个周期作为重启时间和上电启动时间之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挡墙应该是专用骨架吧,这样中可用的窗口面积更小了。
如果绕的太满,不知道高压能不能过,4KV。 ...

EFD25也可以用挡墙,但是加挡墙之后可绕线的面积就非常小了
最严格的好像是6mm,你用的卧式骨架,两边都要加6mm,还是三层绝缘线吧
初级和AUX用普通漆包线,次级和次级辅助供电用三层绝缘线
最好加绝缘套管,不然有些机构不认可的

网友:
仔细听课。

楼主:
引用 网友E:
EFD25也可以用挡墙,但是加挡墙之后可绕线的面积就非常小了
最严格的好像是6mm,你用的卧式骨架,两边都 ...

目前先用三层绝缘线。

暂不申请安规,用三层绝缘线是保证安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挡墙应该是专用骨架吧,这样中可用的窗口面积更小了。
如果绕的太满,不知道高压能不能过,4KV。 ...

普通骨架两边用挡墙胶带隔开,一般安规要求爬电距离6mm,每层两侧加3mm挡墙,层与层之间加起来就是6mm,引出线套特氟龙管即可。
三层绝缘线圈数多了更浪费窗口面积,因为除了每层绕的圈数少,厚度也增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相同的匝数和匝比,VCC的电压应该与PWM的占空比大小相关
轻载时OVP而带载没有发生,这个不好解释
楼主给 ...

问题就在AUX不是常规的均匀绕法,而是偏向一边,在次级空载时AUX就是主要负载,由于初级对AUX的漏感远大于初级对次级,因此空载时RCD吸收的能量反而大于带载,使得箝位电压升高,AUX也就被拉高了。
而带载后主要是初级对次级的能量传递,AUX被输出绕组箝位,所以反而不会出现OVP。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在AUX不是常规的均匀绕法,而是偏向一边,在次级空载时AUX就是主要负载,由于初级对AUX的漏感远大 ...

偏向一边的绕线方式的确会使耦合变差,漏感增加
在轻载情况下,AUX的负载也仅是几个mA,芯片工作于跳频模式
从楼主实测来看,轻载时母线尖峰并没有比带载时高很多
跳频时几KHz的频率RCD吸收的能量不会比带载时几十KHz频率的多到能够影响AUX的输出电压
AUX绕组和次级存在固定的匝比关系,通过匝比关系和R5/R6的比值可以控制恒流源的空载电压,这是PSR恒流芯片的特色
在AUX固定负载的情况下,AUX电压同样会随着次级负载的增大而增大,超出一定的数值时到达OVP
这和多绕组输出的交叉调整率是一样的,只是电路无法用次级电压来反馈,利用AUX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而已

网友:
变压器的所有绕组都要均匀疏绕,谐振的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偏向一边的绕线方式的确会使耦合变差,漏感增加
在轻载情况下,AUX的负载也仅是几个mA,芯片工作于跳频模 ...

你看37楼的图吧,空载时尖峰部分明显拉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看37楼的图吧,空载时尖峰部分明显拉宽了。

只是时基不同,采样率不一样造成的吧
我不觉得那个地方表现的东西一定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时基不同,采样率不一样造成的吧
我不觉得那个地方表现的东西一定真实 ...

时基是差了一点,一个10us,一个5us,不过那里确实不一样。
这个是原来的:

这个是改后的:

网友:
这题目,比较鸡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37楼的图吧,空载时尖峰部分明显拉宽了。

现在问题又来了,空载时的电压能稳了,但是轻负载时,输出又开始跳动了。
调光的PWM占空比小于约50%时,不管PWM的频率高或低都不行,都在闪,闪的发晕!
把磁芯换成两边对称磨的也没有效果。

看看这个现象是什么回事。

可以断定是变压器的问题,因为只要换一个旧板上的变压器就没有问题了,就不不知道是为啥。

现在是初级与次级是三文治绕法,即初级1层+次级2层+初级1层,第四层是AUX,均匀疏绕,最外是辅助电压,试过均匀疏绕、居中密绕都不行。

网友F:
同样的匝数,密绕于气隙位置输出电压最低,接着是对立式的,底端密绕,再是,整层均匀绕,最高是顶端密绕。 老陈,貌似匝数比例对了,位置变了。 十多年没搞变压器了,都不会算了。

网友E:
调整一下R5R6的比值,空载电压稍微调高些
试试吧,也许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的匝数,密绕于气隙位置输出电压最低,接着是对立式的,底端密绕,再是,整层均匀绕,最高是顶端密绕。 ...

还有一个不同,旧板上的次级是漆包线,新的是用的三重绝缘线,占用的空间会大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差异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一下R5R6的比值,空载电压稍微调高些
试试吧,也许有效果

这样没有效果,我试了。
比如空载电压调到112V,加82V左右的负载调光会闪,加104V左右的负载调光也会闪,直接不调光都正常。

网友E:
你说的闪是怎么样的,闪烁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
不董来学习的,帮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像下图这样了。

你这安规还是过不了的,耐压能打,算距离不足,三重绝缘线一般要从未破损的位置起算。你的次级只能是引出,不能缠到PIN上。除非次级骨架是加长的。
还有就是初次级间负责的包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闪是怎么样的,闪烁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闪烁的频率随调光PWM占空比变化,占空比2%-50%变化,闪烁频率是慢-快-慢,慢就是3-5Hz,快就是10Hz左右。
下面是测到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安规还是过不了的,耐压能打,算距离不足,三重绝缘线一般要从未破损的位置起算。你的次级只能是引出 ...

这个记下了,暂不申请证。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闪烁的频率随调光PWM占空比变化,占空比2%-50%变化,闪烁频率是慢-快-慢,慢就是3-5Hz,快就是10Hz左右。 ...

如果是固定PWM呢?固定20%还闪么
调整一下AUX上面串的电阻试试
这种闪烁像是到达了空载保护的电压阈值,测量一下AUX的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固定PWM呢?固定20%还闪么
调整一下AUX上面串的电阻试试
这种闪烁像是到达了空载保护的电压阈值, ...

这个图就是AUX供给OB2532-VCC的波形,最高不到25V,最低不小于11V,在2532的正常工作范围内,OB2532的UVLO=9.0V,OVP=27.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固定PWM呢?固定20%还闪么
调整一下AUX上面串的电阻试试
这种闪烁像是到达了空载保护的电压阈值, ...

PWM只要是在2%到50%内,就是闪的,固定比如5%,会闪,20%,会闪,40%会闪,45%也会闪,大于50%就不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就是AUX供给OB2532-VCC的波形,最高不到25V,最低不小于11V,在2532的正常工作范围内,OB2532的UVL ...

直接看AUX绕组的波形。

楼主:
测试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AUX绕组的波形。

上面的是占空比小的时候,下面是占空比大的时候,约40%,闪的比较快,10多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是占空比小的时候,下面是占空比大的时候,约40%,闪的比较快,10多Hz。 ...

是直接测AUX绕组的高频波形,不是整流滤波后的VCC波形。

网友E:
OB2532的数据手册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测AUX绕组的高频波形,不是整流滤波后的VCC波形。

这是放大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OB2532的数据手册传上来看看

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测AUX绕组的高频波形,不是整流滤波后的VCC波形。

把AUX绕组用双线均匀疏绕后,情况有改善,现在调光占空比在11%以上都正常工作了。下面是AUX绕组的工作波形,帮忙看看问题跑到哪去了。
现在的初级电感量是800uH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AUX绕组用双线均匀疏绕后,情况有改善,现在调光占空比在11%以上都正常工作了。下面是AUX绕组的工作波 ...

初步看来没什么问题,试试能不能抓下图两个圆圈区域对应的AUX波形对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AUX绕组用双线均匀疏绕后,情况有改善,现在调光占空比在11%以上都正常工作了。下面是AUX绕组的工作波 ...

另外,试试调整COMP脚的电容量,因为手册没给出补偿电容的计算方法,无法判断补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试试调整COMP脚的电容量,因为手册没给出补偿电容的计算方法,无法判断补偿是否正确。 ...

经过一番折腾,继续把电感量调大,从原来的680uH,调整到1120uH,再到现在的1500uH,调光完全正常了。都不闪了。
只是轻载是变压器和共模电感有嗞嗞声,Duty到7%时,嗞嗞声听不到了,从空载到7%的变化过程中,嗞嗞声的频率也从低变高,AUX的波形有个台阶也从前往后移动,7%时移到了最右边,声音消失,帮忙再分析一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一番折腾,继续把电感量调大,从原来的680uH,调整到1120uH,再到现在的1500uH,调光完全正常了。都 ...

调一下COMP电容吧,减小一点容量或者串个几百欧~几K的电阻试试,手册没给出跨导放大器的参数,没法算,只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下COMP电容吧,减小一点容量或者串个几百欧~几K的电阻试试,手册没给出跨导放大器的参数,没法算,只 ...

好的,马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下COMP电容吧,减小一点容量或者串个几百欧~几K的电阻试试,手册没给出跨导放大器的参数,没法算,只 ...

1、用两个104的串联,原本不闪的又闪了。
2、用两个104的并联,原本Duty=7%就不响了,现在要到15%左右噪声才消失(其实是频率高了,超出耳朵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下COMP电容吧,减小一点容量或者串个几百欧~几K的电阻试试,手册没给出跨导放大器的参数,没法算,只 ...

还有,现在的变压器是被拆开过的,现在重调过绕组和电感量后没有浸漆,直接用胶纸包的,不知道的浸了漆后会不会改善一些。

网友G:
请问楼主,带载以后的震荡衰减太慢,有处理的什么好办法吗。我做了一个双管反激开关电源,空载的时候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带载以后的震荡衰减太慢,有处理的什么好办法吗。我做了一个双管反激开关电源,空载的时候都这样 ...

不好意思,你的描述“带载以后的震荡衰减太慢”太过于专业,不懂,求解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现在的变压器是被拆开过的,现在重调过绕组和电感量后没有浸漆,直接用胶纸包的,不知道的浸了漆后 ...

线圈声音小,主要是磁致收缩的声音,用环氧将两边磁芯粘住,磁性再与骨架粘住会好很多。

能听到这些声音,说明你还年轻。:-D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圈声音小,主要是磁致收缩的声音,用环氧将两边磁芯粘住,磁性再与骨架粘住会好很多。

能听到这些声音 ...

我的左耳的灵敏度比右耳的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用两个104的串联,原本不闪的又闪了。
2、用两个104的并联,原本Duty=7%就不响了,现在要到15%左右噪 ...

我觉得是环路补偿问题,但这个片子的环路补偿手段有限,几个方法都试一下吧:
1.COMP脚用Type IIB补偿,也就是在电容上串个电阻,在响声频率前面引入一个零点
2.改变输出电容的容量
3.改变PWM频率,例如降到几百Hz

感觉这片子不适合做PWM调光,只适合带稳定负载。

网友:
环路不稳  空载时要设置好芯片的工作模式  吱吱声是低负载时PFM的频率太高   将频率切换点降低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你的描述“带载以后的震荡衰减太慢”太过于专业,不懂,求解释。  ...

就是您82楼发的那些第一个图那样。震荡近十个周期还没衰减到近似零。正常吗?
我开始以为是探头地线环路引入的测试干扰,后来发现副边线圈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就是您82楼发的那些第一个图那样。震荡近十个周期还没衰减到近似零。正常吗?
我开始以为是探头地线环路 ...

振荡持续得久说明损耗小,是好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持续得久说明损耗小,是好事呀。

厂商新做的样品回来了,就是AUX用双线均匀疏绕的,功能基本正常,只是Duty小于7%时有嗞嗞声。
另外看了一下AUX的波形,最前沿有个抖动,看看是不是正常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商新做的样品回来了,就是AUX用双线均匀疏绕的,功能基本正常,只是Duty小于7%时有嗞嗞声。
另外看了一 ...

这个应该只是寄生参数引起的干扰,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只是寄生参数引起的干扰,问题不大的。

那就剩下这个嗞嗞声的问题了,看看有没有得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剩下这个嗞嗞声的问题了,看看有没有得救。

试试94L那几个措施吧,第2点改变输出电容的容量其实也可以试试改变输出电容的ESR,例如两个或多个小容量的并联、一个大电容再并一个CBB、CLC滤波等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振荡持续得久说明损耗小,是好事呀。

隐约有点明白了。但有一点像不明白,这个震荡是由变压器的电感和什么元件或者元件的分布参数之间存储的能量来回交换导致的呢?
反激电源,原边MOS关断以后,MOS里面是没有电流的。MOS关断以后一段时间内,副边二极管导通为电容充电,但也很快停止(因为负载很小),在这个阶段后面,原边MOS和副边二极管都是没有导通的,变压器的电感找不到交换能量的部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隐约有点明白了。但有一点像不明白,这个震荡是由变压器的电感和什么元件或者元件的分布参数之间存储的能 ...

MOSFET的Coss。

网友:
应该不是振荡,反击的最恶劣点是负载最大的时候。看整体的驱动波形或者电流波形是否好就能看出是否振荡。
貌似ON的手册写的就是不行,内部框图给的太简单。也不知道是怕别人抄还是咋地。画得简单。不如国外的看着明了。

网友H:
,只是主输出多了4T,AUX的次级辅助电压少了2T。
主输出多了必然D下降,AUX的电压本来就会因此下降,再减少AUX,空载D很低的时候,IC的工作电压都不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是主输出多了4T,AUX的次级辅助电压少了2T。
主输出多了必然D下降,AUX的电压本来就会因此下降,再减少 ...

现在是负载时输出正常,空载时也正常,只是有点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94L那几个措施吧,第2点改变输出电容的容量其实也可以试试改变输出电容的ESR,例如两个或多个小容量 ...

试了以下方法:
1.COMP脚用Type IIB补偿,也就是在电容上串个电阻,在响声频率前面引入一个零点
        电阻从100欧到1K欧,噪声没有变化
2.改变输出电容的容量
        原电容:100uF,LED专用电解
        换成:
        1、1个47uF电解
        2、1个47uF电解并联1个1.5uF的CBB
        3、2个47uF电解
        4、2个47uF电解并联1个1.5uF的CBB
        5、2个47uF电解并联1个1.5uF的CBB再并1个100uF
        6、2个47uF电解并联1个1.5uF的CBB再并2个100uF
        还试了并上0.22uF的CBB
3.改变PWM频率,例如降到几百Hz
        调光PWM频率从15625Hz到61Hz(从16M/1024/1到16M/1024/256)

都没有明显效果,也试了别家的量产用的变压器, 也有噪声,只是声音小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以下方法:
1.COMP脚用Type IIB补偿,也就是在电容上串个电阻,在响声频率前面引入一个零点

这个估计得找原厂支持了。
我改装过一台液晶电视,原机电源是NCP1207准谐振方案,把主板换了,背光用PWM控制,变压器也是响,最后把PWM信号用RC滤成直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得找原厂支持了。
我改装过一台液晶电视,原机电源是NCP1207准谐振方案,把主板换了,背光用PWM ...

好的,谢谢!

网友(2015-09-07):
学习了。 观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