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心电调"后传---无感FOC技术在航模无刷电机上的使用

楼主(2014-12-22):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6年了!

曾经的热门技术------无刷电调,在BLHELI等开源软件的影响下,也逐渐飞向了寻常百姓家,当然,真正商用的电调算法可不一定是这个样子,至少我的不是。
在08年左右自己发过一篇”夹心电调“的帖子,引起了许多爱好者的跟帖,至今还很荣幸能够挂在推荐主题排行榜的最后一个,哈哈。

随着四旋翼飞行器的兴起,对电机控制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现在除了方波电调这种简单的控制方式之外,得益于微控制器运算性能的提高,计算密集型的电机控制算法也开始逐步引入航模领域,于是无传感器磁场定向(FOC)技术开始使用了,这个技术并不是什么新技术,其理论的提出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相信看过这个贴的同好们都会有所了解,为了展开后面的讨论,有必要给还不太清楚,正张大了求知眼睛的大部分人讲讲什么是磁场定向控制,磁场定向控制有什么好处,当然也会有兄弟会在旁边插一句“请问怎么实现呢?”,很简单,后面我会逐一放上图片和视频。

在这里,我先放上一篇应用笔记,这是大家学习电机控制必备资料来源TI的,大家可以先看了再说,大致了解一下。

就我个人的学习经历,主要还是TI的应用笔记外加MICROCHIP的AN1078,这些构成了我的学习路线,为此还自己花钱买了个原装DSPIC MCLV 开发板,千把块,算交学费了。
现在STM32等ARM系列的32位微控制器已经快横扫一切了,我等亦未能免俗,但出于防备中国特色的破解搞法,将程序移植到了英飞凌最新的ARM M0处理器-----XMC1300上,它里面还有数学协处理器,专为FOC准备的,还有就是体积超小,跟C8052F390一样大小,特别适合航模电调使用。

奇怪了,为什么不能发送附件呢?点击附件后什么都没有!

干脆给大家文件名,GOOGLE吧,顺便说一句,百度是垃圾中的垃圾!!!
这两个应用笔记

网友:
海绵宝宝?

网友:
早已拜读楼主“夹心电调”一帖多次!颇受启发!

网友:
正在学习无刷电机驱动,坐等大神讲经验

网友A:
我来上传一下,最近TI也是卡的不行。

网友:
有感foc已经大量运用于飞行器的单反云台。 无感foc电调会在2015年普及。 速度响应特性和电机适应能力都远好于方波控制。

网友:
现在做foc的比较多,用的很多是基于他们的库。

网友:
请楼主方便的话,show几张图片或视频吧

网友:
LZ好久不见
支持LZ继续讲授经验

楼主:
感谢各位顶帖!我就是海绵宝宝。

顺便说一下,无感FOC控制性能很好,但有一点比较头疼的是电机兼容性还没有做到像方波那样可以适应任何电机!毕竟在FOC控制中需要知道转子的实时位置,这个在无感控制中是通过建立电机数学模型来得到的,所以就不像方波那样只要知道过零点就可以了,当然,只要手头有LCR表,把电机参数输进头文件就可以了,只是我想不是每个爱好者手头都会有这个精密仪器的,我的花了一千多块大洋啊。

我不相信2015年会普及无感FOC,顶多转的还比较好而已,作为实践派,我需要的是完全C代码实现,不用任何库文件,那些用ST LIB或TI INSTA FOC方案的商家并不具备真正的技术实力,顶多抢先放个炮而已,没有后劲,为什么?他们敢换芯片来实现吗?因为现在很多商家连方波都不能真正做好,就算使用BLHELI,那也是业余级别,又变成做硬件制造商了。

在展示自己的东西之前,必须先感谢一下MICROCHIP及其代理商福建贝能,这是很厚道的公司!源代码都是全部开放,不像其他厂家都喜欢使用库来封装位置估算器这部分。通过仔细钻研其应用笔记使我对无感FOC有了初步概念,就像当初MICROCHIP的那篇“MADE EASY"让我了解了什么是BLDC控制一样,我也建议爱好者也可以抛弃什么TI,ST的东西,真正静下心来好好研究MICROCHIP的AN1078,这是真正的技术实力的积累,不然就会对TI,ST产生依赖,就像吸毒一样。

下图是我的入门宝器-----MICROCHIP DSPIC MCLV 开发板

我建议想玩FOC的同好们手上最好有一块经过验证的DEMO板,也不一定非要原装板,这个比较贵,关键是布线要好,毕竟电流放大器和ADC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不然没法隔离硬件和软件的问题,特别是在初学阶段,爱好者很容易把问题想得很复杂,影响了对算法的学习和研究,所以有条件的,既然手机能买苹果,开发板应该也是买的起的。

这个黑色板是给2014年英飞凌全国研讨会准备的,是方波电调,带有实时转速反馈和显示。

在我看来,通过TI FOC的宣传,会给大家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开发无感FOC好像很昂贵的样子,其实不是这样的,通过添加2个采样电阻和一个双运放,就可以做成不错的无感FOC控制器了,下面这个改造其实就是一个混合式电调,既可以运行无感方波,也可以运行无感FOC,或者两者的杂交模式。

PCB的反面使用刀子手工切割的绝缘沟槽

说起无感FOC开发,较之方波电调开发,很重要的一个仪器就是电流探头,但以前在公司使用的泰克探头动辄上万,业余条件下难以承受,但是有好东西,山寨国也有好东西的!
300块,操便宜!开发无感FOC,so easy!!!

这个也是必备武器,非常好用,价格还能承受,反正不抽烟喝酒,就当吃零食了。

大家看完这些图片后,我就开始拍视频了。再上传之前,可以告诉大家,在国外的一个视频网站上已经有了一个老外做的无感FOC电调的视频,他用的是DSPIC33FJ12MC202,通过观看视频,可以看到他也是在MICROCHIP AN1078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现在MICROCHIP有了更NB的系列,现在通用的是DSPIC33EP32MC202,它的速度可以到70MIPS,足够用了,想到这里,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去最求什么DSP,什么STM32 M4核的东西,学新东西很简单,但精通一门学问确实很难!!!不要被那些人给误导了,还是抓紧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吧,不然年纪一大,就只能走管理道路了,哈哈!

因为使用MICROCHIP DSPIC MCLV完成了无感FOC学习之后,就像自己画个板子来看看,但考虑到芯片的通用性,就采用了英飞凌刚刚推出的ARM M0系列的XMC1302,这个还是样片,但它还有小封装的,这是我的最爱!!!
对于DSPIC33EP32MC202,应该是很好的选择,但不知保密性如何,而且MICROCHIP现在主推其SSOP28封装,像这种QFN28的很难买到,价格奇贵,还要预订。
对于C8051F390,速度是50MIPS,做方波的最佳选择,但没有3相互补模块,不好做SVPWM调制。
对于英飞凌的XMC1300系列中的XMC1301,应该是最佳选择了,它有方波必备的内置比较器模块和做SVPWM的3相互补PWM模块,还有操好用的大量定时器模块,就像以前用过的STM32F103和STM32F051用蝴蝶象征一样,XMC1301简直就是小苍蝇一样,将来会无处不在。关键是号称“山寨克星”,一旦进入量产模式,无法解密,对于英飞凌的说法,我还是充分相信的。

网友:
无感FOC技术在航模无刷电机上的使用,看看

网友:
无感FOC技术在航模无刷电机上的使用,学习了

楼主:
哈哈,终于拍完视频了,虽然今天的深圳非常的阴冷还带着蒙蒙细雨,但今天可是有大餐喔!

先向大家交待一下开发环境:
》KEIL IDE uVision4 (v4.74.0.22)(不是最新的5.0版,也不使用DAVE3,这个鸟东西在上完厕所后还在编译中。。。)
》稳压电源,最大电压20V,最大电流2A,超过就断电,这可是开发必备,我开发无刷电调6年来只烧过不超过10个管子,不管24V,50V,还是220v交流供电,避免烧管的关键就是先在低压下完成接近80%的开发,基本保证算法逻辑不出错,这样再去上高压大电流就会可靠多了,还有就是在高压下绝对不要接仿真器!!!这种小屁程序还犯不着用实时仿真,就把它当做烧写器就可以了。
》电流钳 HANTEK CC-65
》航模电机两个,一个是最便宜的7对极,KV1000的30块淘宝货,还有一个是1百多的银燕多旋翼盘式电机(这个名称其实不对,只是扁扁的就叫盘式了),型号为MT3506, 7对极,KV650。
》还有垃圾胜利的转速计,按钮老是失灵。

现在使用的是2电阻方案,采样电阻为10毫欧。

为了表明没有使用所谓的库文件,而是自己用C编写的,附上KEIL截图

这个视频是展示FOC的电流控制性能,在这里是让电流从零线性增加让马达对齐,如果加快这个过程,可以让马达齿轮得到很好的保护,很快但很柔和的加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0OTMxOTgw.html

下面视频是用EMAZA的电机
首先会看到螺旋桨会很柔和对齐
接着螺旋桨会正反向旋转几下,主要是展示磁场定向的特性,加上磁编码器,就可以做无刷云台了
然后马达会从零逐渐加速,这个是开环过程,是针对直升机缓启动功能做的,当然,以后会做成闭环形式,慢慢来吧。
加速完后,马达进入转速闭环运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0OTMzMTY4.html

为了自己拍摄时的安全,我把大螺旋桨换成了小的螺旋桨,一来电流会小一些,二来不会打到手指,毕竟还要靠指头敲代码吃饭的。
电机加速完后,为了拍摄省时间,我直接将转速拉到最高,为了电源不会超过2A保护,我在头文件中限制了最大电流,这个是比普通方波电调强得多的地方之一,因为无感FOC是实时电流控制,可以大大提高功率管的安全性,也可保护电池等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0OTM1MTIw.html

因为螺旋浆高速旋转时太危险,我先将示波器定住后再拍照,高速时波形如下,因为现在用的是32KHZ频率,所以纹波比较大,但波形还可以,以后我会加大到64KHZ看看。

楼主:
今天先到这里,太累了,下次会新画一个PCB,做成普通航模电调的样子,姑且叫做“海绵电调”吧!准备搞个最大20--30A电流,方波和FOC一体的混合式无刷电调,然后再设计一些动态性能等等的对比,参照对象就选国内实力最强的好硬乐天40A四轴电调吧!

网友:
LZ这个做的很好
我最近也在做BLDC的FOC控制,用的STM32,也是参考AN1078的代码,这个是最公开,其他的ST TI  FSL都有一部分代码是以库的形式提供

网友:
各位前辈,谁给推荐一款无刷电机的开发板,最好能带负载运行的……。……我学习学习
FOC适不适合做带大负载的机子?

我手头上也有不少的板,都是基于ST7MC的,好的坏的都有,原装进口的是用四层板做的,国产板的全是原版照抄芯片应该也是破解的,但省了一些元件,线路接口都一样……
BLDC方波运行,可靠性比原装差点, 机子运行感觉相当完美……800W电机最大带载启动压力大约在50,60斤……,每次启动都只是咔一声就走……相当完美……无可挑剔…

网友:
佳作
那个电流噪声,可能包含部分示波器被电机干扰后的测量噪声

网友:
哦对了,感谢推荐的仪表

网友:
楼主是大蒜头?大师。

楼主:
楼上,你居然知道我是大蒜头!我就是当初写夹心电调的海绵宝宝,用了我同事的账号。
不是大师!!!
我只是一个比较有自尊心,比较喜欢研究的普通攻城狮而已。

等有空的时候我再画个板,看能不能用在四轴上。

楼主:
20楼的兄弟:
       你是指你们抄的国外空调压缩机的控制器吗?
       这个没什么的,我都可以自己写出这样的控制程序的,而且是柔启动,你们的控制器在启动时电流有多大?我的控制器在驱动某款车用空调压缩机时(24V电压),只要1.5安的电流就可以将电机启动,带4公斤负载时可以顺畅启动,满载45A。

网友:
引用 楼主:
20楼的兄弟:
       你是指你们抄的国外空调压缩机的控制器吗?
       这个没什么的,我都可以自己写出这 ...

不是空调,是喷涂机上用的,是买国内其它厂家的板,他们都是破解抄原版的
压力最高限定在250公斤,电机10倍变速,启动时大概是25公斤左右
800W 300V直流 ,6个MOS管是6A的管,
满载压力下瞬间电流12A左右……运行时电流倒不大,机子要求可以24小时长时间运行测试…
可以在最高压力下,以每分钟60转左右低速运行、。

我也做个板测试,经验不足,还没成
问题是
在带负载下,电机的过零点会不会产生有偏移现像,需不需要修正?,30度的延长时间 真的一定固定是相邻两相的过零点时间/2,然道不会有偏差吗?

网友:
楼主你用的小电机的电感大概是25uH吗?两根线间的内阻大概多少呢?

楼主:
118139:
    过零点精度由你的算法确定,最好是能稍微提前一点。

SMC:
    测量两线间的参数如下:
          R = 0.1欧姆
       L = 28微亨

网友:
转动的过程真漂亮,磁场定向控制,我也就只是停留在课本上介绍的那样,当时就觉得哼niubility

楼主:
qiqirachel:
       只要你努力,你也可以的!我也是从MICROCHIP的应用笔记学起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B:
板上的线路是基于ST的这个电机接线图。

l6386非常好用,有类似硬件保护功能,其中一个管脚可以设定电流大小,超过就会自动关闭高压电源,保护电路,
同时在另一个脚会产生一个电平变化,可以接单片机的中断口,一产生电平中断,单片机上也可以马上关闭所有PWM,以达到停机保护的目的。
所以基本不会烧管……。……。
每次都可以运行到卡机产生中断,还可以很好分析电机到底运行出了什么状况……

楼主:
138139兄弟:
    我们还是谈论无感FOC吧!你的图片都好大!
    你的这个东西用FOC是非常好的!可以先搞有感FOC起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
    我们还是谈论无感FOC吧!
    你的这个东西用FOC是非常好的!可以先搞有感FOC起步。谢谢! ...

好,不歪题了……。
我也去找点FOC资料看看……
或者去买个FOC开发板, 放在我的电机转转看看,会是什么情况,有什么心得我也来说说一下……

你的电机运转的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楼主你的电调里面有电流闭环吗?
还有电感这么小,电阻相对来说较大,电流响应速度非常快,时间常数0.28ms,这个电流环能抑制瞬间很大的冲击电流吗?

网友C:
楼主没少花时间研究无刷电调啊

网友D:
还有个问题,就是无刷直流电机设计的初衷就是简化控制,标准梯形波无刷电机只需要在360°电角度内换向6次就可以了,因为反电动势是梯形波,所以不必让合成磁场时刻都旋转,而正弦波PMSM是必须将合成磁场时刻旋转才行。为何要让梯形波的电机时刻旋转合成磁场呢?这一点我一直都没明白。
说到转矩脉动,很多论文都是仿真的,实际上转矩脉动也没多大,因为换向的时候一个绕组的电流要从零开始建立但是另外一个绕组的电流则是从最大开始减小,这俩绕组实际上有一种中和的作用,结果就是六步法没大多数仿真论文中说的那样大的转矩纹波。

你推荐的应用笔记当中提到了一点,就是洗衣机的那点,作者说6步法的转矩响应没有FOC快,我觉得这点值得推敲。6步法里面控制转矩就是控制电流,增大PWM电流自然上去了,FOC不也是控制电流吗,他为啥说FOC转矩响应更快?不能因为喜欢这个方案就把别的方案说的那么差吧。

6步法也可以加电流闭环的,但我觉得几乎没必要,因为电器时间常数太短了。当然呢电流闭环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限流。
不过现在有的无刷电机设计的太水,反电动势居然是标准的正弦波 ...这让人很凌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118139:
    过零点精度由你的算法确定,最好是能稍微提前一点。

看了你的好文,没来得及看你推荐的1078文档就匆忙问个问题, 电机的线间R,L在FOC里有什么作用? 另外谢谢你写了这么好的总结.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有感FOC伺服,我大学同学也有个无感的测试,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3MTQ2NDYw.html

网友:
听我同学说楼主在方波控制的造诣是相当相当高。

网友:
MICROCHIP的AN1078,楼主传上来看看么

网友:
电机本身关注了很长时间了,只是工作上设要求,一直段未真正入门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种控制能使用于三相步进电机

网友E:
花点时间在加密方面还是值得的!

网友:
方案很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就是无刷直流电机设计的初衷就是简化控制,标准梯形波无刷电机只需要在360°电角度内换向6次就 ...

6步法,一般是不带电压相位超前的,故控制电机的力矩(电流)时,电流相位延后,
而FOC发可以实现电压相位超前,使得力矩响应更快
PS:我对FOC不了解,只玩过有感的PMSM电机控制

网友:
又见楼主大作

网友:
mark下,FOC电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F:
6步法,一般是不带电压相位超前的,故控制电机的力矩(电流)时,电流相位延后,
而FOC发可以实现电压相位 ...

6步法里面检测到过零点之后再延迟0~30度的电角度,这个0~30度就是控制电流相位的。

网友:
高手太多,慢慢学习

网友G:
楼主做的无感FOC在实际产品中有应用吗?还是只是Demo的阶段?

网友H:
楼主,效率有没有测试过,相比方波,同样转速,能耗区别有多大?谁更好一些

楼主:
HUAAN:
      真的更NB!!!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又学到了···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花点时间在加密方面还是值得的!

通过英飞凌研讨会的介绍,其最新的ARM M0核 XMC1300保密性是相当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的无感FOC在实际产品中有应用吗?还是只是Demo的阶段?

这个还没有做产品,只是DEMO。
不过想做个混合式的电调,反正也没什么成本增加。现在电调市场太乱,无意苦争春。通过方波技术的好底子和无感FOC技术提升,看能不能找到一块用武之地吧!

网友:
感觉好强大,坐个马扎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效率有没有测试过,相比方波,同样转速,能耗区别有多大?谁更好一些 ...

你的提议很有意义!谢谢!
我也正准备画一个新的PCB,把方波和FOC都做上去。
对于方波:无非就是增加两个采样电阻和一个运放。
对于FOC:  无非就是增加几个电阻构成反电势检测电路。

做到一起,就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对比了。到时候我会把对比的结果和视频向大家汇报。

网友I:
不错,。我记得你。当时也是有需要做一个油泵无感无刷,看你的夹心电调做过参考。 后来我都转用别人的芯片了。就是这个。

芯片还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我记得你。当时也是有需要做一个油泵无感无刷,看你的夹心电调做过参考。 后来我都转用别人的芯片 ...

这个好像是淘宝上卖的吧!如果用C8051F850来做,连比较器都不用了,价钱更便宜,效果会更好,特别是启动!!!不过我对低价的东西从来不感兴趣。

网友:
文章很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淘宝上卖的吧!如果用C8051F850来做,连比较器都不用了,价钱更便宜,效果会更好,特别是启动 ...

嗯。是的。淘宝上有卖。我用过了差不多百来片,还算稳定,现在都快两年了,基本没有坏的。24V 20A的电机。

-----------是一个客户定制的,后面项目好像没有起来,就用了百来片。没有继续再用了。

楼主:
以前我说过有个老外做了无感FOC,但其视频有很多兄弟都由于网络问题看不了,因为我在香港公司可以不受网络限制,所以上传论坛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可是宝贝视频啊!MICROCHIP AN1078 加 老外视频,设计,编程,焊接,调试一条龙!!!

西方圣经级无感FOC视频

无感FOC   VS  MK四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1NTYwNzQ0.html

久违的东方ISO级制作一条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1NTYyMzI0.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终于拍完视频了,虽然今天的深圳非常的阴冷还带着蒙蒙细雨,但今天可是有大餐喔!

先向大家交待一下 ...

楼主太牛逼了,哈哈,波形很漂亮

网友J: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MTAyOTcy.html
我也来发一个,哈哈,高频注入,真正全闭环无感FOC!示波器是角度信号!

楼主:
tang0571:
        做的很好!
     在下惭愧!
     我希望在我的下一版中体现你做到的功能!而且把你的视频中的滴滴声去掉,这样更安静些。
     我以前是专门研究方波,没怎么关注FOC,因为觉得它对电机参数敏感,不太适合航模应用。在做方波的时候,采用高频注入方法,可以做到零速全负载启动,而且可以确保从启动,加速到运行100%可靠,下次添加进去,到时候切磋一下。

        通过方波到FOC的学习,研究,个人觉得方波技巧性更高,尤其是高水准的启动算法;对于FOC来说,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也都是公开的,毕竟各大主流MCU厂商都有开放的源代码释放,实现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从方波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做好方波的基础上,再去做无感FOC才会比较有竞争力,不然,一旦大家都想搞无感FOC,你信不信连在校高年级本科生(指的是对工程技术真正感兴趣的那帮人)对着官网参考都可以搞出方案来。

网友:
楼主很厉害。手头刚好有AN1078这篇文档和Demo,分享给大家,省得去官网找了。

工程文件需要motor_control_library的支持,补充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少花时间研究无刷电调啊

从爱好到职业,差不多6年!真的很快!所谓快乐,是不是乐趣都是很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tang0571:
        做的很好!
     在下惭愧!

磁场定向控制就是控制三项合成磁场的方向吧

楼主:
看到大家对无感FOC那么感兴趣,为了加快大家的学习,少走弯路,我想给大家一些有用的资料参考。

首先,凡是用库的参考都是没用的,做库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用它的芯片,一旦上瘾,乐在其中,这种选择比较适合商家,对我来说,形同垃圾!
于是TI, FREESCALE, FAIRCHILD, INFINEON等统统就此略过。

国外MCU厂家一边开研讨会讲解无感FOC的精要,一边又用库封装核心代码,正常吗?

第一:MICROCHIP的AN1078要有,它解释了无感FOC的一切,但核心部分使用DSP汇编指令,需要花时间研究,真经都是难取的啊!
第二:NXP网站上有无感FOC的应用笔记和源代码,亮点是里面有关于SMC的全C语言实现,结合MICROCHIP,还有不成的事吗?
就这些了,东西在精不在多,只要花时间精心研究,肯定可以取得真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步法里面检测到过零点之后再延迟0~30度的电角度,这个0~30度就是控制电流相位的。 ...

是的

网友:
谢谢楼主,本人BLDC还未入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MTAyOTcy.html
我也来发一个,哈哈,高频注入,真正全闭环无感FOC!示 ...

真的是传说中的 “高频注入”吗? 高速的时候采用什么方式?
有产品化吗?

网友:
高频注入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MTAyOTcy.html
我也来发一个,哈哈,高频注入,真正全闭环无感FOC!示 ...

高手:
    看了你的视频,完美的无可挑剔!
    请问可以大致讲解一下你的高频注入法吗?是论文上的那种边发测试脉冲边加速的方式吧!求科普!
    如果是机密,就当飘过.
      如果需要矩阵,偏微分方程才能解释,就当再次飘过。

    对小电感电机适用吗?
    在低速下仍然是正弦驱动吗?
    你的电机在速度降到零时,等待几秒后,还能像视频中一样无抖无反向顺畅反向加速,如此反复吗?最好展示一下视频,包括电流波形。
    我的一个兄弟对你的视频佩服的不得了,我和他对低速下是不是正弦驱动有了争议,求点拨。

    如果有上述视频作为题目,我将努力挑战这个效果,向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J: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MTAyOTcy.html
我也来发一个,哈哈,高频注入,真正全闭环无感FOC!示 ...

对于Ld=Lq的电机也能适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Ld=Lq的电机也能适用吗?

这个不行,ld=lq!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的是传说中的 “高频注入”吗? 高速的时候采用什么方式?
有产品化吗? ...

必须量产啊!不然不好意思拿出来的!
高速和普通的无感foc一样,只是产品化,比一般的无感更加优化,稳定!
高频一般只是低速,速度起来后直接切到高速。高频声还是有点噪音的!
所以听视频的声音就知道,0速前来,有滴滴高频声,速度上来就没声音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高手:
    看了你的视频,完美的无可挑剔!
    请问可以大致讲解一下你的高频注入法吗?是论文上的那种 ...

在运行频率上叠加连续的高频电流,利用电机的凸极率,即ld不等于lq,计算角度。
理论上只有电机设计的凸极率足够的大,可以做到2倍~3倍的额定扭矩启动!
高频启动的波形这个肯定没办法给看的(也算是机密了吧,我记得英飞凌还是飞思卡尔有个视频里的,是洗衣机方案的电流波形类似,但是视频里也是一晃而过,可以凑合着看看),哈哈,毕竟话了大量时间研究这个,高速的电流和您的一样,只是实际产品中会增加一些死区补偿啥的,比你这个更加好看写,谐波少点!
电机0速到全速,完完全全都是正弦波的,全闭环控制。在大惯量的风机负载上,即使你反转,正转,怎么转,绝对不会有倒着转。你看角度波形就知道了,视频中加一个铁块,其实就是说明了电机惯量的不稳定。
只要电机有凸极率,所有的电机都适合!我们已经调试了不下10款产品了,效果刚刚的!
对这颗m0的cpu也有点兴趣的,准备花点时间移植一下,这颗cpu什么价格?现在我们用的M3 72m,8块多!
thanks!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很有营养。

网友:
楼主的学习路线很值得借鉴,收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在运行频率上叠加连续的高频电流,利用电机的凸极率,即ld不等于lq,计算角度。
理论上只有电机设计的凸 ...

1:对于多级高速电机能适用吗? 比如2p=36,转速12000r/min?
2:那遇到ld=lq的隐极式电机咋整呢,是不是就得用别的方法了,比如利用过零信号作为校正的速度积分法?
3:你的低通、带通等滤波器是FIR还是IIR呢?或者是普通滤波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运行频率上叠加连续的高频电流,利用电机的凸极率,即ld不等于lq,计算角度。
理论上只有电机设计的凸 ...

感谢你的回复,受益匪浅!
1.我现在用的芯片是英飞凌XMC1302,200K FLASH的样片,代表XMC1300系列的最高性能,关键是保密好!这个价格大概在12块吧!但我会准备用它的QFN24封装的XMC1301,16K FLASH,价格大概在5块钱,可以做高速无感方波和无感FOC,做模型电调足够了。如果你的要求更高,可以用QFN24封装的XMC1302,这个是带矢量变换的数学计算模块,你可能了解过的,当然,XMC4000系列就不说了。

2.我的帖子只是当做星星之火而已,只是希望提起大家自己研究的兴趣。

3.如果东西做成产品,那买到的人一定会用各种设备来分析的,所以我在做方波的时候,即使有更好的方法,如果比较容易被有心人看出来,我也不会使用,你的东西很值钱,可以多多隐藏一下关键,竞争对手可是很聪明的啊!

4.可能是飞思卡尔的洗衣机方案吧!我好像有点印象,谢谢你的指点。

祝你顺利!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对于多级高速电机能适用吗? 比如2p=36,转速12000r/min?

2p=36??  18极对电机?
低速高频算法和极对数没啥关系,只要有凸极率!
至于高速12000,和高频算法更加没关系,是和高速算法和cpu频率,和载波频率有关了!
现在用10k左右的载波,cpu 72m,可以最高跑800hz!也就是说,如果是18极对的速度最高是,800x60/18 = 2600转/MIN!
18极对速跑12000,这个要求太高了,foc起码一个周期10个点最少了吧?载波最少要多少?晕!哈哈,方波估计可行吧,但是估计也要特殊设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受益匪浅!
1.我现在用的芯片是英飞凌XMC1302,200K FLASH的样片,代表XMC1300系列的最高 ...

英飞凌的ic还是偏贵啊,用不起啊。关注一下吧!
lz也已经很不错了,还是比较牛逼的!
共同进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J:
2p=36??  18极对电机?
低速高频算法和极对数没啥关系,只要有凸极率!
至于高速12000,和高频算法更加没关系 ...

您说的800Hz指的是800个360°电角度吗?
还有你用的滤波器是什么形式的呢?

你高频注入法出来的电角度平滑吗?比如7对极可以达到多少线增量式编码盘精度呢?
自己想明白了,这种方法还是只适合低速少极对数的电机,速度越高这种角度信息越少。10000/100=100,转速6000时每转只有100个转速信号。

网友:
楼主又一次走在了技术前沿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800Hz指的是800个360°电角度吗?
还有你用的滤波器是什么形式的呢?

800x60 转/min 电气角度,机械角度要除以极对数。
至于角度准确度怎么样?其实和电机设计,算法,补偿有很大关系,参数非常多,看视频里的角度过度即可,演示这个电机是效果最好的(人家拿来测试的,听说是洗衣机,日本人设计的),角度精度做到1度应该没啥问题的。至于精度怎么样,好的电机最低速做到每分钟2~3转还是凑合着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800x60 转/min 电气角度,机械角度要除以极对数。
至于角度准确度怎么样?其实和电机设计,算法,补偿有 ...

目前你的方案里面限制转速的是功率管开关速度还是CPU运算速度呢?
如果用168MHz的STM32F4你觉得电气角度能到多少呢?

还有可以帮看下我37楼的理解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J:
800x60 转/min 电气角度,机械角度要除以极对数。
至于角度准确度怎么样?其实和电机设计,算法,补偿有 ...

这个精度滤下波再做下相位补偿可以用很好的控制算法了。
但是FOC的缺点是转矩(就是电流)和磁链都是PI控制,这种控制方法足以让响应速度减低15%了(这是浙大的一篇博士论文里面的试验以及仿真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顶帖!我就是海绵宝宝。

顺便说一下,无感FOC控制性能很好,但有一点比较头疼的是 ...

FOC+DSP我的同事做无刷的方案就是这种,真的很强大,他是用瑞萨的MCU控制,但是听说磁场切割后会发生一些干扰信号。PCB板布线不合理很容易炸鸡。

网友:
很牛逼的大神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138139兄弟:
    我们还是谈论无感FOC吧!你的图片都好大!
    你的这个东西用FOC是非常好的!可以先搞有 ...

牛。佩服,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受益匪浅!
1.我现在用的芯片是英飞凌XMC1302,200K FLASH的样片,代表XMC1300系列的最高 ...

牛人,你的站内不能加好友,能否流个QQ,可以合作。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对无感FOC那么感兴趣,为了加快大家的学习,少走弯路,我想给大家一些有用的资料参考。

首先,凡 ...

请教一下楼主,
目前市面的电调 普遍在低速油门的时候 响应不够即时。
比如为了做长航时的飞行器,就要用大浆,而且为了力效的提高则电机要轻载。
但是市面电调普遍在 油门小于40% 的时候响应迟滞,直接导致飞机很难飞,或者不抗风。

所以使用FOC 是不是可以解决低速的时候响应问题呢?

网友M:
英飞凌有真正开源的范例,不用载入 LIB.

楼主:
引用 网友M:
英飞凌有真正开源的范例,不用载入 LIB.

有真正的范例?我所见到的英飞凌官方给出的高压,低压风机方案都是做成库的,就是乾勤卖的东西,还有别的吗?
要不上传一下你试过的范例?可否给个视频?不然我会感觉是在说我使用了“真正的范例”,哈哈!
刚开始的时候,东西还比较DEMO,慢慢的你就会发现,通过逐步引入更多的有含量的技术,就开始看不懂了。

其实相对做无感FOC来说,我还是认为无感方波更有难度,别看有什么BLHELI,那是玩的东西。毕竟无感FOC都有详细的开放源代码,只是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里面的一些数学描述搞得很神秘的样子,看来我们
工科数学教育还是比较差劲的。那些硕士博士无非就是在数学和英语底子上好一点点,在做的时候有些优势,你要说真的搞些自己的新东西出来,还是凤毛麟角的。我甚至亲眼见到有硕士工程师把是否有中文文档作为公司所用芯片
选型的重要依据的!而且坚持使用在学校学过的DSPIC老型号,尽管新的芯片更便宜更快速,扩招真的害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楼主,
目前市面的电调 普遍在低速油门的时候 响应不够即时。
比如为了做长航时的飞行器,就要用 ...

市面上的飞控和电调只能说是勉强匹配,参数不好的时候还不匹配,不能期望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楼主,
目前市面的电调 普遍在低速油门的时候 响应不够即时。
比如为了做长航时的飞行器,就要用 ...

你好!最好能给出个比较具体实例就好了。
这个可能跟你的电机选用有关,不一定是控制器的问题(商用一般会有延时)。
你是用通过减速齿轮组的方式让电机用小电流驱动来得到更长的电池使用时间吧。
无感FOC在低速下会带来位置检测的问题,如果用有传感器方式,应该非常好。
方波驱动只要改写一下程序就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果你是做科研用途,我可以帮忙。

网友:
很好,跟着大神学习FOC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受益匪浅!
1.我现在用的芯片是英飞凌XMC1302,200K FLASH的样片,代表XMC1300系列的最高 ...

dasuantou说得很有道理
产品被人分析破解是不可避免的
特别是当你和竞争对手差距很小时
一个很小的细节都能给对手带来灵感
专利本来可以用来保护这些的
但是在国内,专利不提也罢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对于Ld=Lq的电机也能适用吗?

可以参考一下 SMPMSM的磁饱和凸极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精度滤下波再做下相位补偿可以用很好的控制算法了。
但是FOC的缺点是转矩(就是电流)和磁链都是PI控制 ...

这个可能要使用一些特殊的控制器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精度滤下波再做下相位补偿可以用很好的控制算法了。
但是FOC的缺点是转矩(就是电流)和磁链都是PI控制 ...

这个可能要使用一些特殊的控制器才能满足你的要求
不过毕竟机械常数放在那 就要讨论这个"快"的必要性了
对吧???

楼主:
个人觉得还是提出比较靠谱的解决方案为好!
有感而发:
对于模型用的东西,不能像精密数控机床那样的搞法,要考虑到实用性,通用性,更为关键的是实现的成本。越是精密的东西,对对象的要求就越高,不能搞到最后,又脱离实际变成写论文的玄学了。
我个人认为要用理论的观点指导实践,要用实践的效果检验理论,这样方能考虑周到,不落一边,到了最后,就无所谓理论,无所谓实践了,灵活透脱,有的只是如何高超的解决问题的策略,我相信
这才是最能体现个人特性的地方,也是DIY活动真正给人带来快乐的地方,就如登山的挑战一般。脱去数学描述,硬件实体,软件编程等得外衣,其实都是看一个人对某个特定事物的结构和运动的认识深度,以及
随机应变的解决矛盾的能力,这有赖于长期的实践才能达到,这才是核心竞争力,而不是用什么DSP, ARM M4,神经网络。
说什么模糊逻辑,甚至吓死人的人工智能,还是给擅长“理论研究”的博士们留下生存的余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可以参考一下 SMPMSM的磁饱和凸极效应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
关于控制的问题,在硬件相同的情况下,能有更快响应的方法为何不用呢,对于解决那个模型电调PI响应慢的问题,最多30行代码就可以搞定.
最近看到客机失联的消息,就好奇客机的控制问题,稍微分析了下,在不考虑机械间隙的情况下,客机的俯仰角控制是一个9阶系统(电机的转速控制只有2阶),对于如此高阶的系统,要提高操作灵敏性以及可靠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快各个环节的响应速度。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
关于控制的问题,在硬件相同的情况下,能有更快响应的方法为何不用呢,对于解决那个 ...

先膜拜一下大神
我对这些控制器的理解只停留在响应符合要求的基础阶段  留个联系方式以后请教?

网友:
感觉楼主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先膜拜一下大神
我对这些控制器的理解只停留在响应符合要求的基础阶段  留个联系方式以 ...

菜鸟一枚,只是有点强迫症,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不基于模型的最为优秀可靠的控制器,这个过程中我对控制的本质有了较好的理解,虽然最终没找到这样的控制器,但是我已经能自己组合出这样的控制器了。
前段时间想买有20位分辨率绝对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来验证算法,但目前在做一件更为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
GOOGLE不了。楼主这些经验非常有价值。

网友:
好多视频在公司看不了,记录一下回家看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菜鸟一枚,只是有点强迫症,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不基于模型的最为优秀可靠的控制器,这个过程中我对控制的 ...

比如PID控制器的调整中, 我认为在调整控制器参数的过程中就已经将模型考虑进去了  只是没在框图上表现出来(类似合并了??)  这想法对吗
然后20位的编码器精度好高啊!!! 你的电流控制已经到这个控制精度了 厉害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比如PID控制器的调整中, 我认为在调整控制器参数的过程中就已经将模型考虑进去了  只是没在框图上表现出 ...

是的,确实是这样。
压根不用测电流,最多用个限流。
主要对高性能伺服控制感兴趣,包括气、液压系统伺服、电气伺服,传感器精度足够时,能给出惊艳的控制效果。

网友:
高手太多了,我正想做做FOC,又长见识了。

网友O:
顶楼主,好贴。6年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顶楼主,好贴。6年不容易啊

6年不知不觉很快的,对我来说,这些年一直让我有一种不断挑战的乐趣!
在我的脑海中永远地留下了研究无刷电调的烙痕,这是一种很好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确实是这样。
压根不用测电流,最多用个限流。
主要对高性能伺服控制感兴趣,包括气、液压系统伺服 ...

的确  能做拼传感器精度的东西 真是让人羡慕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6年不知不觉很快的,对我来说,这些年一直让我有一种不断挑战的乐趣!
在我的脑海中永远地留下了研究无刷 ...

6(年)*11(月)*30(天)*10(小时)=19800h。恭喜楼主在本领域潜心研究约2万个小时。按照1万小时理论,楼主已经是业内资深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O:
6(年)*11(月)*30(天)*10(小时)=19800h。恭喜楼主在本领域潜心研究约2万个小时。按照1万小时理论 ...

喔!专家是断然谈不上的,只是有兴趣挑战一下,把一些小小的收获不揣浅陋的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而已,真正的高手绝不是我,我有自知之明的,哈。
只是想鼓励一种独立思考,动手实践的风气!

可笑的是有的国内电调商家拿着破解的东西到处宣扬自主知识产权,还拿证书到处给人看,我想,真正的高手不用做声,拿个东西直接就会把它PK掉的,没有后劲的东西怎么和人家真拼,电机控制越来越复杂,破解都不见得奏效时,只能被无情淘汰。以前有个什么阿什么舍的电调,NB哄哄,好硬一来,立马消声,搞的早不见得搞的好啊。

想强调一下,精通不是靠时间,而是靠实践去领悟,得靠悟性,而且这6年也不是天天都在练习的,充满了探索,迷茫,激动,失望,更多的是长久焦急的停滞。。。。等等,大家所看到的只是我吃肉时的截图而已,我想这就是真正的研究吧。
就像大家学数学的感觉一样,数学教科书都是按逻辑顺序来安排的,其实真正的数学是一种思维探险活动,充满了更多的感性的东西,但是在教科书上,所有人为的痕迹都已抹去---------冒失的尝试,长久的停滞,先有了猜测然后才加以证明,基于直觉的猜想,大胆的推理,等等。所以在没有了解数学发展的历史和背景,以及紧密联系实践的情况下,想真正精通数学是比较扯淡的,学了也是没有鸟用的,很多所谓懂数学的人其实只是和生产线上的小妹一样,只是把螺丝刀换成了数学公式操作而已,对于新的问题,未必想得出好的解决办法。我只是想通过自己学习数学的方式来研究无刷电调,程序很宝贵,但更宝贵的是通过这个研究所收获到的精神财富。只要给学生解释真正的数学及其有趣用途,以及正确的学习方法,只要不是傻子都可以学好数学,可以活用的数学。

我们的学校教材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们对有趣事物的错误印象,加之大部分初高中刚老师自己都没有这个了解,还在鼓吹一些是是而非的说法(所以多看看经典名著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思维的牢笼,较之有形的水泥监狱,思维的牢笼你可能都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你,你的想法不见得就真是你的想法,就像买车一样,工薪族有必要装这个B吗?好不容易放个假,还要自己提水洗车。

我们总是觉得老外NB,确实是,但我们也不是SB,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有改变的可能,所谓"佛”其实就是“觉者”的意思,而为此改变做出的精进努力,就是修行,研究无刷电调是我修行的一个法门而已,但只是小成,还未得正果,成就金身。

研究无刷电调只是我冲破这种限制的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如果人生倒退20年,我真的想去研究真正的数学,特别是在工程实践上的应用和创新,这些都源于我看到了一本英国数学家写的书《自然之数》,十多年的老书了,当时在书架上一看是数学就不感兴趣,只是随便翻了几下,我日,这是好书啊!没有一个公式但可以给你讲到现代数学的前沿,还通俗易懂,中国还没有一个NB数学家能够写出这样能够激励人心的著作,反观国内写书的,都是模仿国外书名,什么趣味数学,打开就是满篇公式,趣味他的老母,害的多少有潜在兴趣的人与数学失之交臂,那本书非常的薄,十块钱一本,但它会影响我的一生。向伊恩-斯图尔特先生(Ian Stewart)致敬!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专家是断然谈不上的,只是有兴趣挑战一下,把一些小小的收获不揣浅陋的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而已,真正的 ...

网友P:
楼主我很崇拜你,我也在做无感FOC,试图解决启动波动的问题,小菜鸟,求指导。我QQ8421687,如果方便请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很崇拜你,我也在做无感FOC,试图解决启动波动的问题,小菜鸟,求指导。我QQ8421687,如果方便请加一 ...

不用崇拜,不敢当!
做无感FOC的启动,我个人的建议还是使用方波启动会更好些,对于方波的启动算法,对于入门者,建议参考BLHELI,很好的起点,以后的改进就靠个人了。
虽然有朋友做出了基于高频注入的全正弦驱动,但我个人希望是做到任何电机都能兼容,任何负载都能启动的漂亮的启动算法,当然还要静音,对于这些要求,我完全可以信赖自己的久经考验的基于方波的算法。

如果刚刚接触电机控制,建议先把方波搞好,磨刀不误砍柴工,打好基础,积累经验是关键,也是将来残酷竞争的制胜核心,至于先不先进的技术倒不一定是关键,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哪怕再复杂也是没用的。
启动波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崇拜,不敢当!
做无感FOC的启动,我个人的建议还是使用方波启动会更好些,对于方波的启动算 ...

大神请你原谅我非专业的表述。启动波动我想表达的是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出现反转、输出扭矩不稳定等情况。我比较轴,现在做东西考虑价格的因素较少,我研究BLDC/PMSM的驱动主要是因为想交一份漂亮的三轴飞行器的毕业设计。我这是0基础啊,计划花1年半的时间做。我之前只是懂一些硬件的皮毛。现在想提升一下,学学控制算法。关于电机控制我目前是打算用一片M4控制3个BLDC或者PMSM。当然我面临着定时器互补输出不够的问题,现在正在苦逼的研究预驱动,无意中看到您的艺术般的帖子。以后还请多多赐教啊

楼主:
techpioneer:
我也曾经是需要指导的学生,但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我,在工作中更是如此,稍微做的好一点,等着的那就是强敌环视,虎视鹰瞵啊!所幸靠着自己的独立研究能力,还能站稳一根枝头,翅羽俱全。我懂得你现在的心情,我愿意就你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想法,供你参考。
对于毕业设计,不一定是要全部从头到尾自己去搞出来,而是体验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作为所学知识的运用和检验,并积累初步的工程感觉,为将来的工作热热身。
所以对于三轴飞行器的毕业设计,我个人觉得这样做会少走弯路,有把握的达到目标

1.对于电机的控制,先不要使用M4的芯片,而是对于每一个电机都单独采用一个控制器,这样可以排除软件编程的复杂度和干涉问题。
      现代微控制器设计的思想很多已从一个单片机干所有活变成多个单片机来干同样的活,因为以前单片机资源有限,价格较贵,但现在主要是软件编写、维护更花钱,越 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建议使用C8051F单片机,不要觉得用51很低级,威力大着呢!那是不懂的人这样认为,更进一步,直接购买好盈乐天40A电调,通过分析硬件电路掌握无刷电机控制器的最简电路设计及其工作原理以及典型波形。
      下载BLHELI程序,仔细研读汇编程序,掌握无刷电机软件设计的一般架构,技巧,千万不要偷懒,老老实实去做,以后会有回报的。将软件烧入好硬电调,先看能不能正常运行,然后自己尝试修改,基本上启动,运行等功能足够你做飞行器了,把功夫花在理解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上,画板子以后再做,不是现在。
      等到硬件,软件都比较熟悉,有了经验之后,就可以自己画PCB,自己决定用什么芯片了,可以号称自主知识产权了。一定要先入门再提高,客观规律,慢就是快!如果你真能这样做,估计你老师都没你有经验!到时候找工作可以和人家深入探讨(小心借此偷师的小人),没有人会拒绝你的,我亲身体验过几回了,哈哈!

2.作为学生,没有很多资本一开始就研发(现在研发和小姐的含义都变了,说搞技术还好些),所以要克服心理障碍,主动吸收已有成果,我们中国的国防科技就是样板,不要担心什么我是在搞人家搞过的东西,你能搞得超过原创者那就叫NB。
时间宝贵,不要浪费在论坛上了,沉下心来自己研究,自己解决,这个时候的收获是最值钱的!只有在需要下载资料的时候上上网,好向往过去的学校时光啊。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跟学写作文一样,先看人家怎么布局谋篇,用了哪些好的句型、词汇,多读多练,自己逐步去模仿,修改,最后就可以独抒性灵了,哪有一上来就挥毫泼墨的,那只有星爷才可以。所以先通过某些捷径,迅速掌握核心知识和经验,然后回头慢慢消化,这比自己闭门造车,走了弯路要更明智一些!关键在于以后你的改进能力上,这就是竞争力了。

3.飞控设计等,我固无研究,在此闭嘴。

写了这些,不知道是不是荒唐言,相信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自己取舍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techpioneer:
我也曾经是需要指导的学生,但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我,在工作中更是如此,稍微做的好一点,等 ...

昨天晚上就拜读了前辈的回复,如此的详细,如此的谆谆教导,让我不敢提手敲字回复了。遇到楼主真是我的荣幸,做事情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有个好的思路,而楼主提供给我的肯定会让我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发现诸如AN1078,NXP网站上无感FOC的应用笔记和源代码里面关于SMC的全C语言实现等如此宝贵的资源,令我感到非常汗颜,愧疚。当初我也是各个厂家的电机控制方案看了一遍,但是仅仅是蜻蜓点水。像楼主这样,一定花费了巨量的时间看各家的方案,深入了解了。

楼主现在技术这么前沿,这是个积累问题;但是楼主最让我敬佩的就是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人走这么远,走这么深,可见楼主的学习能力、韧劲都是非常的强大,非常的让小的膜拜。

楼主提出的第一条建议,用单个MCU控制单个电机,从技术风险帮我降低了很多很多。楼主是希望小的能够从底层入手,稳扎稳打,把最底层的,最核心的软硬件做好,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更换其他方案了。这让我相当金庸小说里面的武侠高手,得先练好内功啊。C8051F单片机系类确实非常强大啊,高的竟然能达到100MIPS,这真是颠覆了我对51的认识。当初我选择M4,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用过M3,对于固件库编程比较熟悉;另一方面是ST提供了电机开发的软件套件;再有就是经济因素了,因为别的项目需要用到M4,老师正好我现在设计M4的核心板;另外就是M4便宜的才几十块钱,从M4的计算性能来说,200多DMIPS,是足够进行3路或者6路BLDC/PMSM电机控制了;配合一些预驱动芯片,也可以解决定时器互补输出端口不足的问题;看了楼主给我的回复,我感到非常的汗颜。我妄图通过ST的库来达到电机控制,已经舍弃了核心的技术,我这样做只是搭建了一个硬件和软件平台而已,以后会变成ST,TI等培养的傻子;而以后进入工作后,也会因为做不出高性能高性价比的产品沦为三流的“研发”,就跟三流的小姐一样可怕;  楼主的第一条建议让我如梦初醒,醍醐灌顶,知道了自己最应该追求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会再慎重的思考一下行进的路线,结果依然不重要:无论我是听从楼主的研究乐天40A电调和BLHELI程序,还是用MICROCHIP的开发套件入门,亦或是吸收掉NXP的SMC的C语言实现用别的MCU实现,楼主的建议的精髓我必铭记在心;

楼主的第二条建议,是建议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积极的去吸收,去偷,去抢以有的技术成果,沉下心来研究,将各模块研究透,最后在“独抒性灵”,成成自己核心竞争力。这是多么诚恳的建议啊,这就教导我,没有技术实力的时候,不要去装B带别人飞,所谓狂妄来自无知,慢就是快,不大好第一步的基础,别的都是扯淡。

关于飞控设计,我也只是有一点硬件基础,之前用过一些低级的陀螺、加速度计传感器,但是对于高级的应用卡尔曼等等,也是一无所知,这个我以后再慢慢研究,先彻底把无感FOC等搞明白。

看到楼主打算搞一套电调出来,小弟对硬件略知一二,之前做过8层的am3358核心板,和6层的一个机器人控制器。对cadence软件,SI,PI,略知一二。如果楼主的硬件需要帮手,小的愿意效犬马之劳。

小的理解能力有限,如果对楼主建议理解不正确,还请赐教!再次感谢楼主愿意花时间指导我辈新手!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真正的范例?我所见到的英飞凌官方给出的高压,低压风机方案都是做成库的,就是乾勤卖的东西,还有别的 ...

英飞凌的FOC控制核心角度估算部分用lib库,其他开源没啥意思
大学本科毕业设计就是自己打样的英飞凌开源的高压风机foc控制板
结果最后硬件没啥问题,不过启动搞不定,公司给的假期太短没时间继续研究了。
  开环启动一下就卡死了  ╮(╯▽╰)╭,工作了这几个月也没再捣鼓了。
不过感觉研究这东西很有意思,别人看着你整天对着个电路板和电机捣鼓很无聊,但自己感觉乐在其中( ⊙ o ⊙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昨天晚上就拜读了前辈的回复,如此的详细,如此的谆谆教导,让我不敢提手敲字回复了。遇到楼主真是我的荣 ...

千万不要说教导了,我还没有这个资格!可能是我一直都很严肃的做事态度和自己来之不易的一些经验教训,可能在语气上有了点那个的味道,但实际上是一种诚恳的交流。
不管做什么具体事情,关键是它背后的指导思想,这才是决胜的关键。
我们往往把很多精力花在画PCB焊接板子,熟悉芯片各个模块的使用上了,这个只要有捷径就可以走,会用就行,高深的以后再加强,因为:1.世界是变化的,不能刻舟了,不要对芯片有依赖感,2,你不走捷径,别人会走,包括破解等,不能犯傻。
放心使用C8051,通过解剖麻雀来获得嵌入式开发的大量经验,省去非核心的什么DSP引擎,什么触摸模块,什么超快高精度ADC,把心思花在对特定系统的深入理解(比如一个无刷电机的无传感器控制),对硬实时嵌入式软件的架构和算法的工程实现上,在这些上面取得了真正的经验,进而自然地会做更高层次的提升,对一般的(数学上的说法)系统设计有了从特殊到一般的提炼,再做别的东西也是熟悉一下基本就可以了,才不管什么51,pic,avr,arm,dsp呢。到了更高的层次,也许会觉得面对“静止”的电机等觉得不过瘾,自然地就会找“活”的来练手,也许是做做管理,也许是开个小公司,这些都是实战了,完全是数学的搞法。

网友:
赞!楼主真厉害,本人一直在研究foc的有感定位控制。

目前用的是ti的drv8301,带2个电流测量。处理器用的stm32~ 主要做定位应用。

网友:
楼主强大,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Q(2015-02-04):
楼主加把劲啊,大疆貌似已经做出来了
http://www.dji.com/cn/product/e800
还有一个E310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加把劲啊,大疆貌似已经做出来了
http://www.dji.com/cn/product/e800
还有一个E310 ...

我不担心的,大酱做出来了,不意味着就是完成版,也不意味着顶尖,要仔细猜测分析它的研发过程,看清楚了,才好做出自己的判断。
首先,如果是用TI的方案,只要是用库,没什么了不起的,也许像其他厂商用ST的基于库的方案一样。
其次,他们做火了,我也正好搭个顺风车,可以拿他们的东西做对比给别人看,更有说服力,等无感FOC电调红火的时候,应该可以发挥一下的。

最后,他们是系统集成商,我只是研究电机控制,提倡真正DIY研究的精神,给想自己动脑筋研究的人给点鼓励,也给盲目崇洋的人补点钙而已。

网友R:
引用 楼主:
哈哈,终于拍完视频了,虽然今天的深圳非常的阴冷还带着蒙蒙细雨,但今天可是有大餐喔!

先向大家交待一下 ...

海绵宝宝?你好,想请问下,你这个方案兼容性怎么样?因为无感FOC控制的话,角度估算、电流环的控制是与电机参数有关的,不同的电机极对数、相电阻、相电感,对控制都有影响的,如果不能做到参数在线辨识的话,做成商品还有点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海绵宝宝?你好,想请问下,你这个方案兼容性怎么样?因为无感FOC控制的话,角度估算、电流环的控制是与 ...

我是这样看的:

FOC确实和电机参数有关,毕竟要建立电机的数学模型,这个确实是这样,但这也是好处,因为事物在变化中,不能再用方波那套思维了。

其实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所谓的兼容性还可以,先前我用新西达的35块电机在帖子中做了演示,它的电感是28UH左右,可以跑得很好。但最近有朋友要求看看效果,在我用这个电机演示后都觉得不错,但他们提出能否使用它们的电机和负载试一试,因为手头没带电脑和LCR表,所以我事先声明不保证正常驱动,看了他们的电机,其实就是大酱的专业四轴上的电机,和直径达到40厘米的碳纤桨,这么大的东西,我都觉得没力气驱动,结果一上电,螺旋桨安静的快速线性加速至指定转速,用手快速拧动电位器改变转速给定时,响应非常迅速,转速非常稳定,只有呼呼的风声,基本没有电机噪音,当去除螺旋桨后,那个响应没说的,太棒了!

对于方波驱动来说,我可以保证任何电机都能兼容,但无感FOC对电机还是蛮挑剔的,对于这个问题,这是事物相对的不利面,短时不能解决,但从有利的方面来看,这种电调比较适合定制,比如可以绑定电机电调甚至螺旋桨出售,更赚钱了。还有可以保证整个四轴系统达到最佳的匹配,最后能做定制就是大生意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看的:

FOC确实和电机参数有关,毕竟要建立电机的数学模型,这个确实是这样,但这也是好处,因 ...

电机本身的相电感、相电阻主要与电流环相关,如果参数相差不大,用肯定是可以用的,但可能对电流环响应有一定影响,而且由于电机模型参数发生变化,角度估算部分估算出的角度可能与真实角度有存在相差,也就是说可以转但不是最高效率的在转。不知道你换电机有没有匹配电机极对数,极对数不对对转电机也没影响,但会影响转速设定,我没做过航模,不知道陀螺仪检测到机体不平衡了,是直接给出的角度反馈还是也有速度环,如果没有速度环可能影响不大

对商家来说可能乐意每类电机定制一个电调,但对用户来说就没了选择,而且不同电机都去调一个参数匹配也很麻烦,最好还是能实现参数在线识别,现在通用的FOC变频器好像就有这功能,不然真没办法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机本身的相电感、相电阻主要与电流环相关,如果参数相差不大,用肯定是可以用的,但可能对电流环响应有 ...

还是按商家的思路办,不然等到庙修好,和尚都老了。没必要太通用。
根据初步了解,现在无感FOC是转矩控制,但从飞行原理上,觉得还是速度控制比较好,四轴还没入门,说的可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上传一下,最近TI也是卡的不行。

感谢资料……

网友S:
好贴,楼主好牛啊。但是想问一下FOC的响应速度能跟得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贴,楼主好牛啊。但是想问一下FOC的响应速度能跟得上吗?

放心,远超想象,但问题时反应太快会导致电压快速升高,由于能量回馈。

网友:
强贴留名,现在才看到这么好帖子,大家交流气氛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就是无刷直流电机设计的初衷就是简化控制,标准梯形波无刷电机只需要在360°电角度内换向6次就 ...

简单说说我的个人看法:
BLDC在工艺上要保证磁场为方波或接近方波比较难。品管比较严格的话成本很高。如果放松,产品一致性又很差。

FOC其实是从感应电机来的。最开始的目标是在调速调频时能尽可能保证电机转矩不下降,或者下降小。

将来将会有更多的pmsm电机,这个也是从电机工艺来说的,定子工艺相对不用改变,甚至可以还简化一点。转子吧鼠笼浇筑工艺直接改外永磁体工艺就可以了。

个人认为BLDC电调做FOC控制,在高速阶段可以理解为转矩,电流反馈环。BLDC电机由于磁路设计的原理,在高速阶段,转矩峰值和电流峰值有微小相移,采用BLDC方式,依据电流特性,做适当的换向角调整,一样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毕竟空气特性相对是变化不大,电机负载可以理解为等效是恒定的。

FOC运算量大,个人认为BLDC电调或其他高速泵类负载的电机做FOC除了电机效率相对高一点点外。负载特性改善上意义不大,多余运算能力,可以放在其他需要运算量的地方。

感谢楼主的,探索精神和共享精神。祝各位春节快乐!

网友:
mark下,无刷无感FOC电机控制

网友T:
引用 楼主:
放心,远超想象,但问题时反应太快会导致电压快速升高,由于能量回馈。 ...

请教楼主,无感FOC控制方式适合 启动电流较大的电机吗?要控制的电机负载就是启动那一瞬间电流很大300多安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教楼主,无感FOC控制方式适合 启动电流较大的电机吗?要控制的电机负载就是启动那一瞬间电流很大300多 ...

这么大电流,玩车模吗?这个没有搞过,不过加上电感定位后应该是可以的,以前用方波做过,直接20几安启动,百分百可靠。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电流,玩车模吗?这个没有搞过,不过加上电感定位后应该是可以的,以前用方波做过,直接20几安启动 ...

控制汽车的启动电机,想用无感FOC算法试试,看国外的产品没见位置传感器,猜想可能是用无感的方式

网友U:
DASUANTOU老师,您的FOC电调最高能支持多少电气转速?效率较普通方波电调有提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控制汽车的启动电机,想用无感FOC算法试试,看国外的产品没见位置传感器,猜想可能是用无感的方式 ...

很有可能是方波的,不排除FOC。但一般来说,车用水泵的PWM会到81KHZ,这个对处理器要求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DASUANTOU老师,您的FOC电调最高能支持多少电气转速?效率较普通方波电调有提升吗? ...

千万不要称老师,不够格!这个帽子不敢戴。能戴的那是苍老师和何炅老师。

现在没有玩了,在搞四轴姿态控制玩。以后做下试验,用数据和视频说话。
一般来说,初步的使用效果是用1000KV的电机带桨到1万转一点问题没有,够用了,更快也行。

网友V:
百度一下,全是广告,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V:
百度一下,全是广告,万头草泥马?!!

我都不认识你,什么事情得罪你了?
既然你要无故骂人,看了你在论坛注册的还是什么博士,你的书真的是读到SB了,有点莫名其妙,不和你口舌之争了,当然了,因为你的存在,所以顺便也问候一下你的被草过的泥马!

网友:
无感FOC? 有意思!!

网友W:
楼主 你好,小白求教个问题  ,想必Z15楼主不陌生吧   Z15云台俯仰框架 带不带载荷 他的云台俯仰框架都能平稳运转,我调试过有刷电机 如果带着负载调试 运转良好的话 去掉负载电机就震起来了 ,想想也是电机的PI参数跟负载也有关系  ,楼主觉得 Z15他参数的适应性怎么做到的  麻烦指导一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 你好,小白求教个问题  ,想必Z15楼主不陌生吧   Z15云台俯仰框架 带不带载荷 他的云台俯仰框架都能平 ...

啊?我都没有玩过呢!
这个我还没有发言权,还是请坛子上玩过的兄弟来解答吧!我也学习一下,现在感觉有很多公司在看到大疆的成功后,一时无法在飞控上去做文章,于是就在四轴周边设备上下手了,兄弟要做云台可要加快罗,因为有开源存在,大家基本都能做出来的。

建议去看看模型舵机相关的内容,因为带不带负载,舵机都要能做到迅速且准确地定位,有个什么OPENSERVO的,查下看看。

用有刷行吗?是做超小的玩具云台吧,挺有想法的!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都不认识你,什么事情得罪你了?
既然你要无故骂人,看了你在论坛注册的还是什么博士,你的书真的是读到 ...

不好意思,让楼主误会了。我是赞同你帖子最后说的百度是垃圾,不管搜什么在百度上点“百度一下”,出来的全是广告,顿时想艹百度,请楼主把回复的帖子改了吧,别那么激动。

楼主(2015-03-06):
引用 网友V:
不好意思,让楼主误会了。我是赞同你帖子最后说的百度是垃圾,不管搜什么在百度上点“百度一下”,出来的 ...

行吧!以后写东西多打几个字说清楚。先看能不能删。
刚刚看了,改不了了,怎么办?要不你给管理员说一下?我没找到联系的方式。

网友:
哈哈,楼主确实了不得,我也最近如痴如醉的看着FOC的文档,希望早日能弄个东西出来
请教下楼主以前方波驱动的帖子是哪个?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X:
英飞凌官方给出的风机方案,算是开源程度做的比较好的,但FOC的这块各家做的都快大同小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英飞凌官方给出的风机方案,算是开源程度做的比较好的,但FOC的这块各家做的都快大同小异了。 ...

我可以确定不是英飞凌风机方案,因为他们官方的DEMO板自己都有问题,当然德国原厂的红色板不是,现在正在换成STM32F平台,同样的实现,MICROCHIP的DSPIC33EP32MC202要9块多钱,TI的也要接近10块钱,而STM32只是5块钱,看来以前没有使用STM32真的是一大失策!现货才是王道啊!

无感FOC的理论基本都是一样而且是公开的,大同小异很正常,包括还有用库的那帮人,但要做好,肯定不是一样的,不然美国凤凰和德国KONTRONIK还混个球。
特别地,就想四轴一样,网上都有开源的,但能在技术上和大疆PK的能有几家?

网友Y:
感觉很高深 听课 磁场定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Y:
感觉很高深 听课 磁场定向控制

其实就那么一回事而已,什么狗屁技术都那么一回事,玩多了就熟了,玩的精就靠悟性和机遇了,能偷师老外就更幸运了,这就是我对所谓研发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一贯认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那么一回事而已,什么狗屁技术都那么一回事,玩多了就熟了,玩的精就靠悟性和机遇了,能偷师老外就 ...

哈哈 我还属于门外人

网友Z:
楼主确实很牛,楼主的是不是集成了microchip和ti的算法?是否已经产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确实很牛,楼主的是不是集成了microchip和ti的算法?是否已经产品化?

网上能开源算法的就只有MICROCHIP的AN1078,这就足够了!
不过TI的无感FOC方案还是很NB的,但关键算法是加密在控制器中的,这样会受制于人,不好玩!但许多公司都需要,好像大酱就是这样搞的。

没怎么去想产品的事,这个技术都是公开的,还不如方波,做产品肯定是红海一片,无意苦争春!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网上能开源算法的就只有MICROCHIP的AN1078,这就足够了!
不过TI的无感FOC方案还是很NB的,但关键算法是 ...

正在看Microchip的AN1078文档,但是有几处地方不是太明白,想请你指点指点,谢谢!
1.相电流采样后需要乘以Q15(0.5),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乘以Q15(0.5)?
         qIa = qKa * CorrADC1
         qIb = qKb * CorrADC2

是因为这个宏定义的原因?#define REFINAMPS(Amperes_Value)(Q15((Amperes_Value)*(DQKA/32768.0)*RSHUNT*DIFFAMPGAIN/(VDD/2)))
如果#define REFINAMPS(Amperes_Value)(Q15((Amperes_Value)*RSHUNT*DIFFAMPGAIN/(VDD/2))),是不是电流采样后就不要乘以Q15(0.5).

2.在位置估算汇编代码种,如下:
_CalcZalpha:
CalcZalpha:

                ; s->Zalpha = (s->Kslide * s->IalphaError) / s->MaxSMCError

                mov _smc1+SMC_Kslide, W4
                mov _smc1+SMC_IalphaError, W5
                mov _smc1+SMC_MaxSMCError, W7
                mpy W4*W5, A
                sac.r A, #0, W0
                repeat #17
                divf W0, W7
                mov W0,_smc1+SMC_Zalpha
查看汇编代码 repeat #list代表将下一条指令重复执行list+1次,
那么 divf W0, W7指令岂不是 (s->Kslide * s->IalphaError)除以17次 s->MaxSMCError?
请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正在看Microchip的AN1078文档,但是有几处地方不是太明白,想请你指点指点,谢谢!
1.相电流采样后需要乘 ...

不好意思,现在没有太多精力了。
我以前搞这个的时候,对于不懂的地方,我使用仿真的手段来确定的。
比如,搞方波多了以后,对无感FOC的写法还有点不太适应。在改写AN1078的汇编为C时,还出过头脑晕掉的情况,居然把电流极性搞错了,通过仿真就发现是正负符号的问题。你可以先试算一下,看看结果如何,应该可以找到原因。

还是C好!如果AN1078用C写会好很多,但它用汇编其实也是利用了DSC的一些特有的DSP指令,等你把汇编都搞定了后,你也就不想换芯片了,更高明的套牢手段!

前几天到书城,居然看到有个SB写的STM32入门,里面用汇编讲解,这个JB作者一定会害人不浅的!

网友AA:
多谢指点,确实可以通过仿真来验证猜测结果

楼主:
提醒一下大家,不要以为无感FOC是个很鸟不起的东西,用在四轴上也就那回事,普通的方波电调完全胜任四轴飞行的电机驱动。
从本质上说,无感FOC可以杜绝所谓的堵转问题,但是方波驱动也可以做到。现在的商家为了防堵转,个人认为他们的策略无非就是人为降低油门杆的响应速度,要么就是提高马达的进角,当然还会有更好的方法。
商家所作测试堵转的兼容性视频,我觉得不是很正规,这只是有限测试,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堵转问题。
有的人为了防止堵转,故意把油门杆快速的来回波动来测试,这个其实是不对的,还是要在飞控算法上下功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都没有玩过呢!
这个我还没有发言权,还是请坛子上玩过的兄弟来解答吧!我也学习一下,现在感觉有 ...

谢谢兄台的诶提供的OPENSERVO 线索 我去看看,不过兄台说云台开源不知道是指哪个?   有刷的方案也是可以的  和Z15比起来 力矩电机就贵了  如果是微小云台还好。

网友AB:
梯形波的BLDC也可以采用FOC控制么?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E1NjMyMjAw/v.swf
昨天用自己的无感FOC电调用扎带绑到大疆精灵2上,取代原厂的方波电调,试飞一次成功,非常高兴!飞行非常稳定!
在这里,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感想:电调不是关键,也不是用快速拨动操纵杆来测试所谓的堵转(个人认为是比较SB的测试想法),真正的关键是在飞控算法!!!
视频中太阳有点大,用手机拍摄时比较暗,刚开始比较担心出问题,于是将电源正极用香蕉头链接起来,以防失控时还可以拔下来,但试飞结果很理想,都不用调整就可以稳定起飞和运行(精灵起飞时要双手控制操纵杆,手机就不好拿了,只能拍起飞后悬停的视频,飞了一个电池一点问题没有,尝试了飞高,左右前后晃动精灵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幅度很大的拨动操纵杆时,精灵会有大幅的晃动,估计是响应太快,姿态模块由于欧拉角变换的问题导致万向锁问题,在一般幅度时完全没有问题,大疆的算法还是很牛逼的,不得不赞一个!)。

近来老是有人认为这个FOC贴有炫耀的意味,我无话可说,毕竟当年自己研究方波电调时总是希望看到老外有实际的图片和视频,希望能够得到启发,现在自己能做了,于是也想回馈有需要的朋友,但是这个想法还是太单纯了,可能会让一些单片机原厂工程师感觉不爽,现在帖子是删不掉了,于是将以前视频都加以取消,夹心电调至此终止了,如果有机会,也许会以别的方式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梯形波的BLDC也可以采用FOC控制么?

看下面视频

网友:
怎么看不到视频?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昨天用自己的无感FOC电调用扎带绑到大疆精灵2上,取代原厂的方波电调,试飞一次成功,非常高兴!飞行非常 ...

闷声发大财才是正道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370-1-1.html
PMSM FOC Sensorless 开环时,角度落差很大,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闷声发大财才是正道

兄弟所言极是!
不过据此看来,在我们中国要搞什么开源基本就是扯淡的事情,本身没有技术实力,都是等老外吃肉时捡人家嘴上掉落的一点残渣剩饭而已!

本来是想给大家DIY时一个参照,这是很好的DIY精神,但这么多年来,基本没有见到一个下心自己去做的,很多都是想得到源代码吃免费的午餐,得不到还有意见!什么JB开源,创新都是山寨的装逼口号。

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善意释放了,什么样的社会才有什么样的做法!

网友:
恩。支持楼主,我之前也做方波电调,对BLDC的控制感兴趣,看了楼主的帖子后也准备玩玩FOC。原厂的板子太贵了,想自己画个板子玩玩,用dsPIC33FJ32MC204这个芯片。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兄弟所言极是!
不过据此看来,在我们中国要搞什么开源基本就是扯淡的事情,本身没有技术实力,都是等老 ...

也有少部份DIY的吧,比如像我,啃了一周的AN1078了,看英文版 明白了一个大概原理。
主要就是通过IA,IB,估算es 然后通过 θ = arctan (eα , eβ) 得到转子位置 θ.
但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速度上去了,反向电势es也上去了呀,力矩不是更小了,还得不断增加VS
最严重的问题是,VS一定,es大到电机堵转了!

我现在开环测试 最大可以到3000RPM(看电流波形算的),是不是闭环时,速度才能上去?
空下来,再用那个有编码器的电机测量一下速度。下一步就来实现AN1078上面的算法.
是不是我哪里理解错了。求指教

网友AA:
引用 网友AD:
也有少部份DIY的吧,比如像我,啃了一周的AN1078了,看英文版 明白了一个大概原理。
主要就是通过IA,IB, ...

AN1078有中文版本的PDF可以看看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兄弟所言极是!
不过据此看来,在我们中国要搞什么开源基本就是扯淡的事情,本身没有技术实力,都是等老 ...

呵呵,国内DIY只限于模仿
究其原因还是学得不够踏实
论坛上90%的问题答案都在他们的教材里面
可笑的是很多人宁愿在网上浪费时间也不愿回到书本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A:
AN1078有中文版本的PDF可以看看

嗯 已经看了,和英文的不太一样.

网友:
请教楼主,采用FOC控制电机,如果控制电机反转?是控制Q轴的方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上传一下,最近TI也是卡的不行。

学习学习。

网友Q(2015-04-07):
有哪位理解AN1078中说到的对校正因子Z做低通滤波就能估算出反电动势e?
按理说z是个饱和函数,其实际输出的图像应该是这个样子(示意图)

但z滤波后就能估算出反电动势的话那z就应该是这样的

看了别的文章基本都是说z经过低通后就得出了反电势e,但实在想不通一个在水平轴上下波动的函数怎么就能滤出个正弦状的函数?
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B:
引用 网友Q:
有哪位理解AN1078中说到的对校正因子Z做低通滤波就能估算出反电动势e?
按理说z是个饱和函数,其实际输出的 ...

我说说我的理解。
1、Z的值应该应该只是一个增量,相对于上一次,这次增加了多少。
2、AN1078里滤波器的函数是不是有点问题,是不是应该是这样,e(n) = e(n-1) + k * (z(n) - e(n-1))。
3、从上面滤波器的函数应该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出为啥Z滤波后就是放电动势。
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说说我的理解。
1、Z的值应该应该只是一个增量,相对于上一次,这次增加了多少。
2、AN1078里滤波器的 ...

那个公式没有错,e(n-1)是离散化后出来的,它的连续表达式是e+(1/2πfc)e^=z
其中e^表示e的一阶导数
熟悉朋友就会知道这就是我们常用的RC滤波电路的表达式,z是输入信号,e是输出信号,(1/2πfc)就是我们常说的时间常数=R*C
文中说fc是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也是对的
其实我一开始也理解为z是个增量,那么滤波器的输入应该是e(n-1)+z(n),但文中公式实际滤波器的输入就单单是z,这就是我最搞不懂的地方

网友:
顶楼主,我也是电机专业的,从楼主的帖子里学到很多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迟早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呵呵,国内DIY只限于模仿
究其原因还是学得不够踏实
论坛上90%的问题答案都在他们的教材里面

大侠指的那本教材?请明示

网友:
楼主,你好,请教个问题:
就是如果扇区已知,如何根据扇区采集电流?

比如说在第1扇区内,当V4(100)矢量作用时,应该读取Ib和Ic,然后根据Ia=-Ib-Ic可以求得Ia,但如果是V6(110)矢量作用时,这个时候只有C相下臂电流可以测量,这个时候如何得到三相电流值?另外一个问题是,按Microchip的方案介绍,是在各个扇区内每个SVPWM的前半周读取两次电流值即可,那如果是按V4(100)矢量作用时读取两相电流,V6(110)矢量作用时读取另外两相电流,按这种逻辑思考这个算不算是读取了4次电流值?

我的理解是在第1扇区内,只有当V4(100)矢量作用时才能读取电流,V6(110)矢量作用时不读取,这样感觉好像6个扇区内只需要读取3个矢量作用时的电流值,总感觉差了点什么,不知道我这么想是不是对的!这个关系一直没有理明白,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我的电路是用的三电阻采样电路。

网友(2015-05-13):
我在做无刷云台,用的EVVGC的开源方案,无刷驱动这边跟本就是开环的,没有采样,每过一个电周期就要卡一次,但愿能把FOC了解下,解决问题,顶楼主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我想问一下楼主大神,你用什么方式来做位置估算的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直流,mark

网友:
强贴,占位慢慢看

网友(2015-06-21):
// SLOPEx and LINEOFFSETx is taken from the theta
// compensation spreadsheet

#define SPEED_CONSTANT 1.5625

// Define this in RPMs

#define SPEED0 900
#define SPEED1 1800
#define SPEED2 2700
#define SPEED3 3600
#define SPEED4 4500
#define SPEED5 5400
#define SPEED6 6300
#define SPEED7 7200
AN1078里边的这个速度常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E:
楼主,请问开发板到哪买呢?

网友:
视频看不了了?

网友:
我司在开发新产品,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请问开发板到哪买呢?

找福州贝能的杨彬先生就可以了。现在买一套的话大概8,9百块吧,没有MICROCHIP官网那么贵。

网友:
曾经的热门技术------无刷电调

网友:
非常有营养的帖子,跟大师们学习了!

网友: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网友:
非常有营养的帖子。

网友:
贴子很不错,收藏备用了!

网友:
顶。。。学习MICROCHIP的FOC代码的莫友,请加QQ群392719836,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不错

网友AF(2015-07-24):
兄弟你好,我来阿莫论坛就是为了找像你这样的朋友,为了了解FOC,我也看了不少介绍,甚至Autoquad和Benjamin的项目也都有查阅。电调不是我得专业,但通过你的帖子,你的言谈觉得您是个干事的人,我在APM系列飞控上有一些心得,我想我们绝对有共同的爱好,希望能加我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兄弟你好,我来阿莫论坛就是为了找像你这样的朋友,为了了解FOC,我也看了不少介绍,甚至Autoquad和Benjami ...

没问题!一起进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上的线路是基于ST的这个电机接线图。

我们也用这个芯片,可经常烧管子,是啥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上的线路是基于ST的这个电机接线图。

不使用霍尔传感器做无刷电机,大神有没有推荐的资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用自己的无感FOC电调用扎带绑到大疆精灵2上,取代原厂的方波电调,试飞一次成功,非常高兴!飞行非常 ...

精灵2做到这个效果也可以了,大疆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我之前玩过naza,自己装的,稳定性偏差,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装的问题,后来改用APM反而还好。听说“悟”很牛。

网友AG(2015-10-29):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一起进步吧!

问个问题。电机的电感和电阻怎么测量?电感是在什么频率下测量的,还是什么频率都可以?电阻是用万用表测量,还是要用LCR表在与电感同样的频率下测量?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问个问题。电机的电感和电阻怎么测量?电感是在什么频率下测量的,还是什么频率都可以?电阻是用万用表测 ...

用LCR表,1KHZ,10KHZ,不需要太准的。

网友AG:
引用 楼主:
用LCR表,1KHZ,10KHZ,不需要太准的。

电阻和电感都是用这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电阻和电感都是用这个表?

LCR的意思就是:L电感,C电容,R电阻3个都可以测的表, 买个手持的吧,1200左右,我的是安铂AT825.

网友:
高手过招,收藏慢慢学习

网友(2015-11-28):
楼主,您好,请问视频的链接能够再提供下嘛?

网友AH:
感觉无感无刷永磁进入了成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感觉无感无刷永磁进入了成熟期

工业界如此,但航模界方波都没几家能吃透。

网友:
一气看完,受益匪浅。
多谢楼主

网友AI(2016-03-02):
楼主你好,你这个帖子《自制"夹心"无刷电调 (C8051F330单片机 + IR2103 + 全N管拓扑 + 双面洞》中的程序可以开源吗?最近自己刚开始接触无刷电机,打算自己驱动无刷电机,在网上查阅了许多帖子和德国开源的项目,感觉还是无从下手,看了楼主几年前的帖子启发很深,希望楼主方便的话,把电调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楼主你好,你这个帖子《自制"夹心"无刷电调 (C8051F330单片机 + IR2103 + 全N管拓扑 + 双面洞》中的程序可 ...

一开始可别想走捷径!真的没用的!
电机控制不只是代码,还得有相当的实践!
建议仔细学习BLHELl!我估计你的汇编可能都得回锅一下。

祝你顺利!

网友AI: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可别想走捷径!真的没用的!
电机控制不只是代码,还得有相当的实践!
建议仔细学习BLHELl!我估计 ...

恩恩,现在正在搞定8051f310需要的驱动,搞完直接买电调烧程序玩,BLHELl是德国人开源的那个MK吗?那不是C写的吗?为什么还要看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恩恩,现在正在搞定8051f310需要的驱动,搞完直接买电调烧程序玩,BLHELl是德国人开源的那个MK吗?那不是 ...

跟BLHELl比,MK就是个渣!

网友AJ:
请问LZ,我现在刚接触直流无刷电机,在做一个无刷驱动板及控制程序,是用方波来做还是FOC呢?

网友:
楼主威武,希望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请问LZ,我现在刚接触直流无刷电机,在做一个无刷驱动板及控制程序,是用方波来做还是FOC呢? ...

循序渐进!

网友AI:
引用 楼主:
跟BLHELl比,MK就是个渣!

我把c8051F310的内部资源全弄了遍,打算开始在买的电调上调程序了,问一下楼主BLHELl与MK这两个开源项目有什么区别?能详细解释下吗?个人感觉MK的启动算法过于简单,BLHELl就不了解了。因为BLHELl的应用手册是英文的,看不太懂,英文没学好

网友:
感谢分享,琢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把c8051F310的内部资源全弄了遍,打算开始在买的电调上调程序了,问一下楼主BLHELl与MK这两个开源项目 ...

买个好赢铂金30A的电调,最典型的电路,用万用表滴滴几下就搞定!
建议先从有霍尔的BLDC开始,不要忽视基础!

有时候觉得有了样机就可以从这个开始,其实不然,搞无感之前最好对有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网友AI:
引用 楼主:
买个好赢铂金30A的电调,最典型的电路,用万用表滴滴几下就搞定!
建议先从有霍尔的BLDC开始,不要忽视基 ...

恩恩,我买的是勇狼系列120A的电调,先参照MK的思路搞搞,等电机能转了再改进算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恩恩,我买的是勇狼系列120A的电调,先参照MK的思路搞搞,等电机能转了再改进算法吧, ...

玩无感,还是车模电调(没听说的牌子),哈哈。

为什么不自己画个板子,也好方便维修和测试?
一上来就是别人的产品级电路板,不太好去研究学习的。

说实话,搞车模无感电调,有时候很难有什么慢慢改进的,你要首先对无感航模电调控制有很深的了解和经验。

网友AI:
引用 楼主:
玩无感,还是车模电调(没听说的牌子),哈哈。

为什么不自己画个板子,也好方便维修和测试?

我也想画板调,我们老师要我调出来之后再画板,这样可以排除硬件出问题,车模电调和航模电调不都差不多嘛?不是就车模电调的电流大一些吗?
楼主我现在在弄电机启动发音,但是按照MK的思路试了貌似不行,我改变了频率也还是不行,是因为电机功率大的原因吗?这个电机功率是12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也想画板调,我们老师要我调出来之后再画板,这样可以排除硬件出问题,车模电调和航模电调不都差不多嘛 ...

如果你们老板(老师)在外面接了车模电调的活,指定用车模电调的话,那也能理解,不过你们可就苦逼了!
一旦烧坏,换都很难的。

如果是让你们学习,我还是建议买航模电调,可以把话反过来说,电流小的和电流大的不都一样吗?

感觉你们刚开始入门的话,可以先准备10个车模电调来学习,也许不够。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们老板(老师)在外面接了车模电调的活,指定用车模电调的话,那也能理解,不过你们可就苦逼了!

是准备让我学习的,因为我们老师手头刚好有这个电调,就给我玩了,烧了在画板吧。
电机可以发出声音了, 最开始是我irs2003的低端输入信号搞反了,改进后还是没有声音,但是电机可以震动了,我又改了每相通电的时间和关闭时间比,现在可以发出声音了,我想应该是因为大的电机扭矩比较大和大线圈续流的作用,所以通电的时间相对于小电机要短一些,才能正常发出声音吧,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上传一下,最近TI也是卡的不行。

感谢上传,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是准备让我学习的,因为我们老师手头刚好有这个电调,就给我玩了,烧了在画板吧。
电机可以发出 ...

LZ问一下电流采集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呢?电机启动时,需要电流反馈吗?
感觉要好好看看书了

网友:
买的电调板,前两天测波形时,不小心把桥臂的高端和低端接触一下,6s的电池成4s了,电调板也烧了,,好郁闷,今天早上自己焊的电调板,调启动时,又烧了一个桥臂,和一个电机,,烧了这么多 Money之后,发现电调是烧出来的

网友:
这是我焊的,

楼主:
没有看过我写的帖子吗?
刚刚入门时不要搞大电流的电源,一定要用带限流的稳压电源,最好是我推荐的2A过流即断电的便宜稳压电源,100块都不到!

我从入门到现在,烧过的MOSFET不会超过10个!而且基本都是接线不小心搞错导致的。
从低压50A到高压230V交流,基本都不会出现问题,关键是你要有好的调试策略,要爱惜工具和元器件。

你要把你当做是在朝鲜搞开发,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给你烧,而且烧多了,搞不好还会拉去挖煤。
在公司里,烧管多了,会被人笑的,我见过一些工程师会在烧掉几条原装MOSFET后,悄无声息地悄悄处理掉,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大家都知道,背后都会笑的,哈哈

还是画板吧!

网友AK:
引用 楼主:
没有看过我写的帖子吗?
刚刚入门时不要搞大电流的电源,一定要用带限流的稳压电源,最好是我推荐的2A过 ...

楼主 ,能不能帮个忙,如果有新西达的A2212 2200KV的话。测试下  电感值。和反电动势常数 Ke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 ,能不能帮个忙,如果有新西达的A2212 2200KV的话。测试下  电感值。和反电动势常数 Ke 谢谢了。 ...

没有这个咧,建议使用1000KV的做试验。

网友AI:
引用 网友AK:
楼主 ,能不能帮个忙,如果有新西达的A2212 2200KV的话。测试下  电感值。和反电动势常数 Ke 谢谢了。 ...

是这种电机吗?反电动势常数 Ke 这个怎么测,还有这些参数是干嘛的啊

网友AK:
引用 网友AI:
是这种电机吗?反电动势常数 Ke 这个怎么测,还有这些参数是干嘛的啊

FOC,反动势要用到电阻和电感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FOC,反动势要用到电阻和电感计算的

还是不知道怎么测量,能说的直白一点吗

网友AI:
引用 楼主:
没有看过我写的帖子吗?
刚刚入门时不要搞大电流的电源,一定要用带限流的稳压电源,最好是我推荐的2A过 ...

已经在画板了,现在一直启动不了,反电动势也产生了,电机一直在轻微震动,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pwm的原因,楼主,能解释一下方波控制pwm的频率大小和电机有关吗,还是频率是任意的?

网友:
膜拜下,要做飞机了,搞滑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已经在画板了,现在一直启动不了,反电动势也产生了,电机一直在轻微震动,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pwm的原 ...

楼主,可以给我分析一下划红线的吗?为什么跌落两次

网友AI:
各位同胞,这是我测试过零点的波形,在什么时刻换相比较好呢?这是下管pwm驱动的同步检测,搞了几天了,还是不能成功换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各位同胞,这是我测试过零点的波形,在什么时刻换相比较好呢?这是下管pwm驱动的同步检测,搞了几天了,还 ...

这是波形

网友:
又拜读一遍LZ的帖子对于,图中的一段话不是太明白,ADC在什么时候进行采集,PCA输出低电平不能触发AD吧,那怎么进行AD采集,还是用定时器去触发ADC采集?我看了一下我抄的板他的检测引脚刚好是cp0的正负输入端,不像是AD采集,看了一下启动,大概10~30ms就能就入闭环了,不知道怎么做的?现在上管pwm驱动不带rc滤波可以转了,但是启动时间比较长还会反转和失步,就参照他的电调搞了下臂pwm驱动,现在一直启动切入闭环不成功,看了一下中点电压的波形太杂了,根本没法切相成功,在pwm on和off判断都试了,还是不行,lz能不能提供一下下臂pwm驱动启动切入闭环的思路?

网友:
受益匪浅,好好学习。

网友(2016-04-07):
上桥臂驱动了可以转了,下桥臂还是不行,准备研究下桥臂驱动

网友: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对无感FOC那么感兴趣,为了加快大家的学习,少走弯路,我想给大家一些有用的资料参考。

首先,凡 ...

你好,第二点的 NXP的无感FOC的应用笔记能说下是哪个吗?谢谢

网友(2016-05-09):
引用 网友AA:
正在看Microchip的AN1078文档,但是有几处地方不是太明白,想请你指点指点,谢谢!
1.相电流采样后需要乘 ...

您好,请问这2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看到这 也卡在这个地方,特别是ADC的系数部分

17次除法是好像要17个指令周期来做一次除法,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请问海绵宝宝
电调在驱动一个电机的时候没有问题
但是四旋翼飞机达到一定速度  四个电机就开始剧烈抖动   我用的芯片是TI的TMS320F28027  硬件是照搬DRV8305套件的   程序用的也是 InstaSPIN™-FOC
请问你当时玩TI方案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夹心电调,马克!

网友(2016-09-01):
我是进来膜拜的~

网友(2016-11-24):
学习了,之前一直是方波有感无刷的做产品,最近考虑用无感方波。

网友:
ST的FOC库,用了真想说脏话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MTAyOTcy.html
我也来发一个,哈哈,高频注入,真正全闭环无感FOC!示 ...

lz知道国内做的比较好的BLDC的厂家吗?直接在40-70之间  24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爱好到职业,差不多6年!真的很快!所谓快乐,是不是乐趣都是很快呢?  ...

lz现在研究的应该很深了,现在我刚刚了解了一点BLDC,以后还要向前辈多多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多谢指点,确实可以通过仿真来验证猜测结果

请问,你理解了为何要乘以Q15(0.5)了嘛?

网友(2018-09-21):
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啊

网友:
玩过的都知道,电调不是说用个库能转这么简单

网友(2019-06-03):
很不错的帖子,关注一下

网友(2019-09-21):
依然认真看完这个帖子,厉害了海绵大哥

网友(2021-08-25):
正在做电机驱动器,这个帖子有好多信息,慢慢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