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RX8025真的准啊,月差不到1秒

楼主(2014-12-22):
这个时钟是上个月20号对照标准时间校准的,今天手机用ClockSync同步后拍照。

网友:
单价几何?

楼主:
我买的是6块钱的,TB上竟然有1块6的,不知真假

网友:
现在DS3231貌似涨价了,最近画板子也还成了这个RTC,还没写代码测试过呢

网友A:
那就是远超过1302了。请教楼主,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用的常规典型电路吗?谢谢。

网友A:
再请教楼主的购买链接,淘宝上的假货太多,谁是谁非,真的是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网友:
我在2008年买过,8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远超过1302了。请教楼主,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用的常规典型电路吗?谢谢。 ...

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手册上的标准电路就可以,程序如下:
#define ADDRTC 0x64   //Rx8025地址

//读RX8025寄存器
u8 RX8025_Read(u8 register_address)
{
u8 ret;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TC);
I2C_SendByte((register_address<<4));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TC | 1);
         ret=I2C_RecvByte();
         I2C_SendACK(1);
         I2C_Stop();
         return ret;
}

//写RX8025寄存器
RX8025_Write(u8 register_address,u8 val)
{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TC);
I2C_SendByte((register_address<<4));
I2C_SendByte(val);
I2C_Stop();
}

//初始化Rx8025
void Rx8025_Init(void)
{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TC);
   I2C_SendByte(0xe0);
   I2C_SendByte(0x20);
   I2C_Sto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楼主的购买链接,淘宝上的假货太多,谁是谁非,真的是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

嘉立创商城

网友:
长什么样呀,再上个图看看。

网友B:
缺点是 没有bat脚,要多两个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点是 没有bat脚,要多两个4148

是的,还有就是太厚

网友:
楼主几伏电压

网友C:
以前就听说过这芯片很牛,比1302强多了ds1302半个月就能差好多

网友D:
合泰要出HT1585了,目前还没假货放心用。完全兼容e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听说过这芯片很牛,比1302强多了ds1302半个月就能差好多

其实是晶体有关, 8025是有温补的。 你把1302和晶体放在一个恒温环境下,cl修正后一样很准。

网友E:
32.768kHz石英振荡器的内置功能

    ・频率已针对高精度调整。
    (±5×10-6 / Ta = +25°C)
    (相当于每月13秒的偏差)

很明显 LZ 这个一个月差不到 1s 的情况是赶上了,恒温 25 度下也才保证每月误差不到 13s
不过这个性能指标已经很好了,不考虑温度变化的话和电子表差不多了

网友:
mark,时钟芯片

网友:
确实是很准呐~
记下了,RX8025

网友:
一直用DS1302,才买新的1.5元,看来要换芯片了

楼主:
VCC 3.3V,BAT 3V

网友:
用1302,习惯了

网友F:
ds3231有bat引脚,比rx8025方便,也很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 LZ 这个一个月差不到 1s 的情况是赶上了,恒温 25 度下也才保证每月误差不到 13s
不过这个性能指 ...

我手上的casio电子表和这个Rx8025同时校准的,现在慢了9秒。
比Rx8025早玩一星期的DS3231也超级准,月差也在1秒左右,目前比Rx8025慢一点点,有图为证。

网友:
8025t更好。有温补的

网友G:
要外接晶振的吗??外接晶振的话,就应该会跟外围温度有关系,会不会碰巧温度刚好给你遇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外接晶振的吗??外接晶振的话,就应该会跟外围温度有关系,会不会碰巧温度刚好给你遇上了 ...

RX8025和DS3231都是内置温补晶振,我认为是环境温度变化正好让它们实际累计误差很小。过一个月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的casio电子表和这个Rx8025同时校准的,现在慢了9秒。
比Rx8025早玩一星期的DS3231也超级准,月差 ...

我只信数据手册里的指标,除非是厂家太良心了,指标标的都很保守
我的西铁城的表月误差只保证在 ±15s 内,但是一个月下来从未电波对时过,也只快了 3s,我认为是正常误差值
如果误差不到 1s,我会觉得运气比较好,如果误差超过 10s,我会感觉可能 RP 不好买到只偏差较大的

网友:
这个实际误差应该也是有个概率分布问题吧,像运放的 Vos 一样
手册保证 25 度下月误差在 ±13s 内的话,其实可能大部分都会落在 ±5s 范围内
但是 1s 不到的误差,肯定不是每只都能到吧,还是个运气问题

网友:
哎,真的是很好奇,人家一年差几秒的计时器是如何做的,难道也是有芯片吗,还是有别的高大上的东西在里面

网友:
有机会也要试一试

网友:
楼主用的是RX8025AC 还是RX8025T  ?

网友:
准不准还是要看外部晶振的能

网友:
这个芯片体积大,比较厚。价格大概在五块多,价格敏感,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选8523。

网友H:
用时码接收芯片,可以一丝不差的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蛮好用的,一提时钟芯片,就能想到这个。

网友:
RX8025T更好些。

网友I:
RX8025 内置 XT 是个优势。。。楼主 能发电路图出来侃侃么

网友:
RX8025T这个芯片在电力市场用的很多,内置RTC带温补,批量价格3元人民币左右
RX8025SA, 是不带温补的型号,与8025T管脚兼容,软件需要小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RX8025 内置 XT 是个优势。。。楼主 能发电路图出来侃侃么

电路图来了,很简单的

看不清的话下载这个PDF文件

网友J:
bat引脚是做什么的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bat引脚是做什么的 楼主

没有BAT引脚,我上面说的BAT是指备份电池的电压,RX8025对比DS3231需要多加两个二极管

网友:
为什么我用的要差得多一些,不过我曾经用过一个年误差也不大。很喜欢RX8025"T"

网友:
我用的带T的也达不到月差一秒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合泰要出HT1585了,目前还没假货放心用。完全兼容epson

没有资料啊,有资料共享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资料啊,有资料共享下看看

看爱普生的资料,完全兼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没有资料啊,有资料共享下看看

http://www.365pr.net/news_view.asp?id=10372  只搜索到这个新闻。。。而上了和泰的网址都搜索不到pdf 奇怪得很 http://www.holtek.com.cn/china/default.htm

网友:
数据手册写的是不超过月误差13秒,

题外话,楼主说月差不超过一秒,从图上看不出哈,只能说明不超过两秒

网友:
看来这芯片不错,值得一用。有网友把它和1302相比,这个不能比吧,1302就一分频率器,精度由外部晶振决定。

网友:
RX8025 确实不错,低功耗也很好,1~2us,同时还可以配置输出32768低频给MCU代替32768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I:
http://www.365pr.net/news_view.asp?id=10372  只搜索到这个新闻。。。而上了和泰的网址都搜索不到pdf  ...

是啊,估计是没有出货或者其他问题?连个手册都找不到更何况器件都买不到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现在正要用时钟芯片,在不考虑成本的条件下,用ds3231好,还是用你这个芯片好?(主要考虑走时准确,因为没有调整校正时间的按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时码接收芯片,可以一丝不差的

请教什么地方有此芯片的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现在正要用时钟芯片,在不考虑成本的条件下,用ds3231好,还是用你这个芯片好?(主要考虑走时 ...

不调整要保证长期精确那就只能电波校时或GPS授时了。这两个芯片精度差不多。

网友:
我有买过,但是还没有焊起来

网友:
这东西像个模块一样,我一直用8563T,误差勉强还行

网友L:
用过这家公司年差5秒之内的RTC,不过比你的贵多了。

网友:
一直用1307,感觉不错

网友:
是把晶振封装在模块里面吧,芯片里怎么能做晶振?
所以体积很大。

我以前用HT1382,外接晶体。试验过好多种晶体。
好的晶体,能做到月差2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I:
http://www.365pr.net/news_view.asp?id=10372  只搜索到这个新闻。。。而上了和泰的网址都搜索不到pdf  ...

不奇怪,现在还不接受订单,量产前的测试阶段。

网友:
这个芯片是比较准,我用过,几个月,累计就差几秒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调整要保证长期精确那就只能电波校时或GPS授时了。这两个芯片精度差不多。 ...

电波校时和GPS校时都要要有收得到信号的场所,而要做的东西是要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工作,很多地方是没有这两种信号的。就是感觉很困难呀。

网友:
RX-8025
有空试试

网友M:
附件大小只有 1.48 KB

这个附件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用过这家公司年差5秒之内的RTC,不过比你的贵多了。

朋友,请告诉型号,目前搞的产品不考虑成本,只考虑时间准确。谢谢。

网友:
电表用这个芯片比较多的

网友:
刚好手里有这个芯片,一直没有用!

网友:
这个不错,挺准啊

网友:
以前用过RTC4543也还好,用在出租车计价器上的,LS上的,如果不考虑成本,用GPS授时模块呢,哈哈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不是那么准确啊?

网友:
不错,很精确的时钟IC

网友:
标记一下,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M:
附件大小只有 1.48 KB

这个附件有问题

改过来了,前面那个是空白文件。

网友N:
我用DS3232做的时钟,跑了好几个月,误差也只有几秒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用DS3232做的时钟,跑了好几个月,误差也只有几秒的样子

DS3232好!带RAM,掉电存储不用考虑eerom的擦写次数,只是价格稍贵。

网友:
这个真心好用
但是要注意一下8025 和8025T,2个程序不通用

网友:
~~~~~~~~~~~~~~额               好便宜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朋友,请告诉型号,目前搞的产品不考虑成本,只考虑时间准确。谢谢。

对不起!再次确认了一下,
我用的Rx4801_SA,是月差5秒,不是年差。
( Equivalent to 5 seconds of month deviation )

网友:
引用 网友L:
对不起!再次确认了一下,
我用的Rx4801_SA,是月差5秒,不是年差。
( Equivalent to 5 seconds of month ...

今天有点
赶紧修改了楼上的输入错误。

另外,这个芯片有两个型号, SA的是月差5秒,
SB的是月差10秒。

网友:
难道不用外置晶振的。1302误差跟晶振有关

网友:
留意一下,下次试试,不过1302真是伤心了

网友:
新的电能表上都含有这个 不过是带温度补偿的 RX8025T,电表的时钟要求是0.5秒每天
芯片是日本爱普生的  芯片拆开过,里面上部分是32768的音叉晶体,是日本精工(好像和爱普生是一家) .
芯片好像大批量是4块左右,32768晶体单买要小2块.

网友:
这个比较准确,我们一般是小于0.5S/Day即可

网友:
只用过DS1302

网友(2015-05-15):
楼主 不知你的IIC时序是怎么调的  我现在调DS3231  始终读不到数据  不知楼主可以开源下你的IIC程序不  谢谢

网友:
这颗电路确实很好用的
在很多电表方案上已经批量使用了
不过国内有几家厂商也做出来了

网友(2015-07-23):
这个是电能表中使用最多的时钟芯片

网友:
关键的工业机器还是要上这种内置晶振 同时带温度补偿的时钟芯片,爽。

网友:
嘉立创有卖  3-4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请告诉型号,目前搞的产品不考虑成本,只考虑时间准确。谢谢。

铷时钟模块

网友:
原子钟啊,这个很多移动通信的基站里都有的,挺烧电的

网友(2015-12-16):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发现只要读取的速度快一点,就是1秒读两三次这种速度,就会发生芯片不计时,卡住了,放慢下速度就好,请问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你的读取速度是有多快

网友O(2017-04-14):
Do you have a link on the LCD module on the picture?

网友:
引用 网友O:
Do you have a link on the LCD module on the picture?

应该是OLED

网友:
MARK 时钟芯片 以后用过来取

网友:
一直用NXP LPC1788内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ds3231有bat引脚,比rx8025方便,也很准的

mark!  RTC
DS3231
RX8025

网友:
RX8025T DS3231

网友(2017-09-24):
SD3078 飘过!也很准的

网友:
用过RX8025T,的确很准。

楼主:
我买到的第一片RX8025T超级准(楼主位那个),年差5秒左右,还可能更准一点。但后来买的5片就不行了,基本是月差5秒的样子。

网友:
RX8025 我还有一点原装正品库存

网友:
现在基本都用互联网授时

网友:
真的这么准?

网友(2018-01-04):
最近在用8025,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