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说说 Smart Config 原理,不知道SSID,如何连接无线路由

楼主(2014-12-22):
如题,如果有一台设备想连接路由,但是这个设备,没有屏,只有几个按键,怎么连接上无线路由器啊?

楼主:
不知道SSID和KEY的情况下

网友:
SmartConfig简单,前提是你知道你路由器的SSID和密码,APP通过你手机的WIFI广播出去,设备这时候处在空中抓包模式,解读空中的Config数据就好了。
Ntag也是很好的解决方案,目前我觉得应该比SmartConfig这种好些。成本高些

网友:
smart config
1.APP一般是以组播的方式发出SSID和password的。
2.设备本身要处于混杂模式。可以拿到不是发给自己的packet。
3.smart config开始的时候,设备要从1信道到13信道挨个监听。
4.加密方式,是采用数据长度进行编码加密的。
就说这么多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wifi设备的设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