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TI官方的PCB天线选型表(240Mhz-2.4Ghz 含尺寸)

楼主(2014-12-23):
上传一个TI官方的PCB天线选型表,里面包含各种天线的通讯频段,以及性能参数,尺寸大小等信息。 设计时找天线非常方便
还包括每个PCB天线详细datasheet的连接。在文档里点对应天线的具体文档名可直接下载
蜻蜓,倒F 天线都有。正所谓一档在手,天线我有

觉得好的小伙伴记得给本贴点个赞

PS 30楼有 本文档内链的全部下载文档打包, 感谢hecat 同学

网友A:
不错,收下,就是433MHz的印制天线少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收下,就是433MHz的印制天线少了些

是呀,2.4ghz的最多了 ,跟蓝牙和wifi还有zigbee都走2.4g有关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正需要这个

网友:
以后用得上,收藏

网友:
多谢,看看,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B: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多谢,正有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申请好号后,没什么做过贡献,找到好的文档,共享给大家,也当为论坛交流做点贡献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 以后要再找到好的资料一定分享

网友:
虽然在用陶瓷天线
但这资料不错

网友:
不错的资料,多谢共享

网友:
常用的天线基本都有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必须感谢楼主,确实很实用

网友C:
我把内链附件也下载下来,打包存这里。

自己改扩展名吧,7z格式的。

网友D:
做蓝牙用得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内链附件也下载下来,打包存这里。

自己改扩展名吧,7z格式的。

哈,有你的打包文件,以后找起来更方便了。谢谢

网友:
顶楼主贴呀,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蓝牙用得上,谢谢!

2.4g的pcb天线 这上面最多了,蓝牙用的整整好

网友:
不错,之前国外代购A5839挺折腾

网友:
回头试试这边的方案

网友E(2015-04-05):
楼主你好,这三个天线都是2.4G的吗,那个DA14580是怎么个情况,天线有点特殊啊,能解释下吗,还有就是好用吗,增益有多大,效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这三个天线都是2.4G的吗,那个DA14580是怎么个情况,天线有点特殊啊,能解释下吗,还有就是好用 ...

图上有标注2.4g的那些天线  2.4g的设计中都可以使用。手册上有部分性能的对比参考数据。具体的增益衰减,除了理论上的外,还跟你设计时候的元件摆放,还有阻抗匹配有关。
我只按照手册上画过倒f的那个天线,实际效果还不错,直视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00米。 用的cc2530的芯片。
至于你说的DA14580  我查了下是蓝牙芯片。手册上的2.4g天线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上有标注2.4g的那些天线  2.4g的设计中都可以使用。手册上有部分性能的对比参考数据。具体的增益衰减, ...

那个蛇形天线试过了吗,倒F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蛇形天线试过了吗,倒F的太大了

按照这个手册上来看。 2.4g pcb天线里性能最好的是倒f了
如果空间有限,距离要求不高的话 蛇形应该也挺好的。 现在成熟的产品大多都用蛇形的天线(地下室遥控钥匙,蓝牙耳机,蓝牙音箱等)

网友:
太好了!有这文档就方便多了

网友F:
资料很好,但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资料中的 EB 和 SA 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5-05-06):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资料很好,但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资料中的 EB 和 SA 什么意思呢?

这个好像是TI 官方评估板的代号

网友G:
天线还是需要仿真 ,同样的天线用在不同的板子上会有不同的效果。当然变差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还是需要仿真 ,同样的天线用在不同的板子上会有不同的效果。当然变差是肯定的。 ...

是的,不过对于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参考这些尺寸的。  当然适当的还是要做下阻抗匹配

网友:
恩,没错。要求不高没关系

网友(2015-07-07):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对于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参考这些尺寸的。  当然适当的还是要做下阻抗匹配 ...

看了30楼提供的附件,对于网分,如图所示,应该是史密斯圆图啊,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啊。请教下。

网友:
哇塞,超级好!感谢!

网友(2015-09-12):
TI官网有,之前做CC2541的时候用过这个天线,必须严格按照这个尺寸来,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2016-09-19):
感谢分享,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7-05-22):
好东西,感谢分享。如果再有RFID天线就更好了

网友(2017-07-15):
谢谢了,不懂天线,学习

网友:
TI官方的PCB天线选型表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2.4G天线都有回路(短路的),433的天线引出后只有一根(开路)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