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无金属化通孔,图中焊盘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呢?

楼主(2014-12-23):
通常设置焊盘时想要无金属化通孔效果得把孔径(也就是内径)设置为略大于焊盘外径。

我这稍微有点特殊的地方就是加了块铜皮,加大了焊盘。

按照这样的设置做出来的通孔是金属化呢还是非金属化呢?

网友A:
内径大于外径,但孔上又加了铜皮,那么还是一样的有外径焊盘,孔内就是金属化。
孔内无铜,那么孔与覆铜或外焊环之间要有0.2mm的隔离间距,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大于外径,但孔上又加了铜皮,那么还是一样的有外径焊盘,孔内就是金属化。
孔内无铜,那么孔与覆铜或 ...

我是把圆孔和椭圆形焊盘当作一个封装,在AD6.9中没好办法设置这个 0.2mm间隙。

好在是手工焊接,焊锡给少点,防止流入金属化通孔中。

网友:
去掉“镀金”就是非金属化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