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STM8S003F3的GPIO

楼主(2014-12-23):
第一次使用STM8单片机, 使用PB4/PB5驱动两个LED, 编译下载仿真都正常, 灯就是不亮, 用示波器测得引脚一直为低电平.
折腾了大半天,试着控制PA口,一切正常. 扫了几遍手册也没看到哪里讲了两者区别, 最后还是从百度找答案,
原来PB口只有OD模式,没有推挽模式,这不是8051的特色吗? 一下子对ST没了好感,我只希望后会无期。

BTW,哪位大虾能不能告诉我描述PB口不能设置为推挽输出到底在手册的哪个地方?

网友:
有什么样的装备,打什么样的仗。

网友:
只有i2c的两个口是OD输出的吧。

网友:
楼主该面壁去

网友A:
DocID018576 Rev 3 23页

网友B:
自己设计失误或者没看清楚应用就瞎怪一通,楼主的逻辑真有意思

网友:
那两个口是IIC专用口,没有上拉电阻的,要当普通I/O口用只能在外面加上拉电阻,认真看看规格书吧

网友C:
手册写的明明白白IIC的两个IO是OD输出你不上拉当然没有高电平了,你对ST没好感一点不影响ST卖芯片。

网友:
用多了,就不吐槽了。。。

网友:
注意这两个口还有PA的几个端口不能大电流驱动。用的不熟是要走些弯路的

网友D:
三年前我也被坑过,看ODR置高,IDR就是没有高电平,当时搞了一天郁闷到不行

网友:
楼主不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E:
设计错误,一般在不用I2C时这两个口只用来做输入,做输出的话一定会接上拉电阻,引脚图上标注很清楚了的,只能怪自己了,不过好多人都会犯一次与楼主一样的错误。

网友:
我也上过当,主要还是前期手册看得不仔细 才造成的

网友:
PB4/PB5是i2c口,以后注意就是啦,在数据手册上(引脚及其描述(16页))是有介绍的。

网友F:
楼主还是略显年轻气盛啊

网友:
看文档还是很重要的,用多了就知道了啊

网友: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也能出来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cID018576 Rev 3 23页

谢谢, 这里我是看了很多次的,就是没有深究这个True Open Drain 的意义, 应该写 Only Open Dr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设计失误或者没看清楚应用就瞎怪一通,楼主的逻辑真有意思

你的智商才有问题吧, 我怪它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写的明明白白IIC的两个IO是OD输出你不上拉当然没有高电平了,你对ST没好感一点不影响ST卖芯片。 ...

那倒是,不过他卖得好也跟没我半分钱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错误,一般在不用I2C时这两个口只用来做输入,做输出的话一定会接上拉电阻,引脚图上标注很清楚了的, ...

是怪自己,要不就不吐槽了,直接开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年前我也被坑过,看ODR置高,IDR就是没有高电平,当时搞了一天郁闷到不行 ...

, 我也搞了大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略显年轻气盛啊

刚好相反,我被他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纯吐槽,顺带看有没有跟我一样遭遇的。

网友:
手册上真有的,我当时也是没有认真看,后来在引脚表里看到。

网友:
I2C用的,普通功能外接上拉电阻,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要按照规格书说明

网友:
这样的经历我也有

网友:
使用新的芯片,都应该好好看一下芯片的使用手册

网友:
吃这亏的  一大片人啊!自己也遇到过  粗心不认真看手册

网友G:
STM8的IIC口,都是这样的,楼主明显江湖经验不足啊。

网友:
PB4 PB5需要接上拉电阻,才能当普通IO使用。中过招

网友:
很多人上来拿个库函数和开发板一上手,乐不可支
遇到底层的问题就抱怨,也怪ST给人的门槛低了,起点高了

网友:
用多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8的IIC口,都是这样的,楼主明显江湖经验不足啊。

就是因为它另类,才来吐槽的. 这点功能都省,也难怪他这么便宜了.

网友:
省了就不是标准的IIC接口了

网友:
只有这两个口没有推挽输出

网友:
数据书看下就明白了,I2C用

网友:
搞得多了就好了,经验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官方手册,标的清清楚楚。 楼主没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它另类,才来吐槽的. 这点功能都省,也难怪他这么便宜了.

你这什么逻辑, 并不是因为成本和技术上的原因,ST才把这两个脚设计成开漏,而是标准的IIC接口就是这样的。

网友H:
给大家普及个知识,不管是哪家的芯片(ST,NXP,Freescale等等),硬件I2C口的引脚,都是内部不带上拉电阻的,只有开漏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大家普及个知识,不管是哪家的芯片(ST,NXP,Freescale等等),硬件I2C口的引脚,都是内部不带上拉电阻的 ...

用AVR的倒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不要乱下结论。

网友:
很多人刚用这颗芯片时都遇到这个问题,但遇事要冷静,静下心来找出问题在哪里,这才是含金量所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它另类,才来吐槽的. 这点功能都省,也难怪他这么便宜了.

没细看手册,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非要狡辩,把责任推给别人:反正不是我的错。

看看标准51架构的P0口,都是开漏输出的,难道INTEL会SB到这个程度?然后飞利浦,ATMEL等等后面做51的公司全是一群SB?到底谁是另类?

网友:
楼猪太嫩了

网友:
还没用过003芯片,记一下。

网友I:
遇到楼主这样的人,我一般不会再解释的。

网友:
003还是挺好用的,很便宜

网友:
没有用过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没仔细看手册。引脚描述那里有说明,这两个是开漏的IO,I2C引脚

网友:
这款芯片的价格还是非常诱人的

网友:
明明是你手册没看仔细…………………………
怪人家ST做什么

网友:
ST的手册确实比ATMEL的手册差,编程的例子或寄存器设置的先后顺序都不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细看手册,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非要狡辩,把责任推给别人:反正不是我的错。

看看标准51架构的P0口, ...

1. 我没有觉得他们SB, 我用另类是因为至少我见过的除了标准的8051 和 STM8之外, 没有哪个单片机的I2C口做GPIO时只有OD模式, 也许我的见识是少点。
2. 这种问题都是开发初始阶段就能发现并解决的,不会造成损失,也就没有责任一说,为什么在很多眼里,只有黑白双方。
3. 吐槽结束,就此打住。

网友:
楼主长经验了

网友:
手册上的引脚说明上有描述的

网友:
规格书中有明确的说明,楼主没有仔细看,怨不得ST。

网友:
确实要看仔细说明,STM的GPIO功能配置很多,不能想当然了

网友:
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它另类,才来吐槽的. 这点功能都省,也难怪他这么便宜了.

这个说法不靠谱了。

网友:
难免搞两次这种失误

网友:
楼主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003的性价比恐怕最高了,IIC端口哪个CPU都是开漏输出,不单是ST的,你说AVR和8051的没有这种情况,那是肯定的了,你碰到的是没有IIC的端口的单片机

网友:
泡论坛太少,泡久点,自然就知道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栽了不少人,不过坛里逛多的人都知道!还有一个是UART1时钟设置错误,也有不少栽过!

网友:
我也中过一次招,就当买个教训吧

网友:
不要这样子,这2个口和IIC有关,加上拉电阻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15-09-29):
引用 网友A:
DocID018576 Rev 3 23页

老大,你这是什么手册啊,感觉比我的屌啊,而且是屌爆了。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发这个帖子。我没用过STM8,不过以后如果要用,这个弯路就绕开了。

网友:
等着挨砖,stm8在51里已经很不错很不错的了,还有哪家51芯片的资源比stm8的好?

网友:
自己不看资料,还好意思说人家IC有问题,该打

网友(2015-12-09):
新手,同样被坑

网友J:
我被PA1和PB4/PB5各坑一次.以后你就乖乖的看清楚资料了.
PA1如果做输出口,在进入掉电模式后,它是强行转成输入口还带上拉,我靠.傻了吧,飞线吧,被吊吧,又要重新打板吧.我一个月的可乐钱又没了.
PB4和PB5不想说了,以后都蛮乖的看清楚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被PA1和PB4/PB5各坑一次.以后你就乖乖的看清楚资料了.
PA1如果做输出口,在进入掉电模式后,它是强行转成输 ...

这教训够重的,stm8除了PA1,PB3,PB4还有什么奇葩经验啊?

网友K:
准备玩LIN ,结果一看硬件只支持MASTER 模式,但是到编程手册里一看UART1 不支持MASTER模式.............不知道相信哪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准备玩LIN ,结果一看硬件只支持MASTER 模式,但是到编程手册里一看UART1 不支持MASTER模式.............不知 ...

准备玩 LIN 呀? 那如果用 TJA1020 的话, 找我吧,  代理 NXP 的产品。

网友L(2016-03-23):
不细看3遍手册,我从不动手。
一用STM8就正对003了,没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各家的芯片,端口结构是不一样的,这很正常。
我之前用过小日本的,一个芯片的端口有好多种结构,跟日本人一样变态。
STM的已经够人性的了

网友:
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两个是IIC管脚。。。。自己看手册不认真就别怪人家不合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细看3遍手册,我从不动手。
一用STM8就正对003了,没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各家的芯片,端口结构是不一样 ...

同感,日本的ic是最复杂的,连个IDE,编译器都可以折腾死人。用过瑞萨的4位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到楼主这样的人,我一般不会再解释的。

赞成。
批评不能接受,解释不懂感谢!
近骄远怨,难也

网友(2016-04-26):
参考手册....

网友:
看书不认真

网友(2016-07-28):
去年用这个片子的时候,也吃过亏,只能重新打板了,只能怨自己看手册不够仔细,只当吸取教训了。

网友:
看来 楼上的 哎 你们怎么都上过当

网友(2016-09-28):
今天也被坑了,第一次使用STM8芯片,

网友:
上过一次当....

网友:
用新片子真有风险的

网友:
正常情况。出了这样的问题,从手册上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2016-12-21):
这帖子亮点很多, 通读下来, 学到不少,

网友:
这两个口是开漏输出口。

网友:
003这个料你们有用在工业场合吗?

网友:
在引脚描述表下面的小字有注释

网友(2017-02-23):
别人写了 TRUE OPEN DRAIN  , 肯定不能输出高电平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OD有时候很有用 , 比如驱动12V的继电器,如果你是推挽你还要加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