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朗司贴标机lct3控制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23):
KRONES CONTIROLL745型贴标机
KRONES 贴标机lct3控制器维修
配件编号:2098851010
故障现象:KRONES CONTIROLL745型贴标机。上电主屏LCT3-V6有显示主机起动正常,能进入操作介面。控制器LCT 3 DIG_IO无显示,有时屏幕闪烁,指示灯不亮,按按键无反应。操作主屏上显示lct3通信故障。控制器LCT 3 显示不正常。

维修过程,打开电柜检查控制电源24v正常。lct3控制器电源24v正常。
板号etb1.5501+sk-k311背部输入输出指示灯亮,板上24v正常,面板显示无,但有时出现无规则闪烁。用手敲打显示屏不能恢复正常测量LCT3控制板上5V正常,+-15v正常 CPU板OU80C186供电5V正常。液晶显示屏5V供电正常。现场确认问题出 控制器LCT3。贴标机主显示屏显示LCT3贴机站通信故障,拆下配件编号:2098851010控制器LCT 3回去维修。
     维修工作台上给LCT3控制器接上24V电源显示不正常,据车间人员描述,LCT3控制器前段时间出现过液晶屏显示无故障。拔插控制板恢复正常。用万用表没量各路电压阻值正常。查电路板DCDC模块,电压输出5V +-15V 正常,用示波器测量电源输出电压无波动。仔细听,听到电路板有轻微响声。细检查没发现响声来源。
用示波器测量RP-ROM数据脚。有数据波型但不连续。不定时重复无波型到有波型信号。据了解CPU工作正常时EP-ROM是有连续波型的。而本电路板波型属不正常现象。
说明CPU处于间歇复位状态。查OU80C186EC30    CPU资料查到复位脚11脚,测量低电平正常电压,示波器测量无波动。按主控板上复位按键复位电平正常,再查cpu80c186  rp-rom波型还是不定时复位状态。维修陷入困境。仔细检查电路板无开裂,断线,腐蚀现象。引脚无焊接不良。反复听轻微响声来源,本以为是DCDC模块响但却以发现响声来自离液晶显示板附近的一个变压器。断电检查变压器附近电路未发现有元件损坏,发现这个是液晶背光电源变压器。试着拆下该变压器通电。电路板启动正常了,液晶也显示正常了。故障定位在背光电路上。CPU80C186因为背光电路干扰而不断复位。重新装回变压器,上电测量,背光输出电压110V。未知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时变压器响声更大了。怀疑是变压器损坏造成电路板干扰。因没有配件更换。拆下背光驱动管6N60使其背光停止工件。上电试机,lct3控制屏启动显示正常。用示波器测量ep-rom数据线数据信号不再消失。cpu工作正常。电路板修复成功。控制器背光丢失不过不影像响使用。将lct3控制器装回机器上。机器能够开启了,不过报警抓标鼓故障。询问机器使用人,机器情况告知控制屏很久之前就没有背光显示了无背光也不影响使用。现报故障是参数设置不正确引起。找到机器使用说明书重新设置若干参数调整机器机械后机器使用正常。至此贴标机维修成功。克朗丝厂家售后不单独维修控制器而要整体更换,维修人员上门维修服务费3k每天。而更换lct3控制器要9w多人民币。控制器交货期2个月。经过这样维修直接减少了因机器坏带来的订单损失xx万元。经过这次维修公司决定购买一个lct3控制器作备件。

网友:
克朗丝 在贴标机 这块真的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