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牛能看出来这是个啥芯片,求解啊

楼主(2014-12-23):
如上图,哪位大牛能看出来A和B都是啥东西,我只知道A是一个能发送433MHz无线信号的东西,具体是啥东西不知道,第一次见。

求解啊!

网友:
B:钽电容

网友:
A:风见过,倒像是电位器

楼主:
你确定吗?

网友A:
边上不是有标注:C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上不是有标注:C13

有人说是压力传感器,我就糊涂了

网友:
压力传感不太可能是两只引脚吧,

网友:
好像是鼠标吧

网友:
看上去像个中周

网友B:
A是TI公司的一款编解码芯片,类似PT2262/2272之类的,具体型号应该可以根据丝印查得出,你这个丝印拍的太烂看不清。B是一个钽电容,330uf/6.3V,7343(mayb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是TI公司的一款编解码芯片,类似PT2262/2272之类的,具体型号应该可以根据丝印查得出,你这个丝印拍的太烂 ...

看上去貌似是TI 公司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上去貌似是TI 公司的

有人说,是GE的芯片,可是logo看上去像是TI的。

网友:
A明显是TI的片子
B=Cap

网友:
B是钽电容,看上去像是日本的牌子

网友C:
A的丝印从TI的网站里查不到对应的东西。很有可能是专门的方案

网友D:
A是TI的模块,还接了个晶振

内部或许是 传感器+mcu+无线 吧

网友:
这板子是够简洁的,看似A芯片承担了大部分工作

网友E:
比较像a发东西出来,靠a和b中间的洞洞天线接收!!

网友F:
可以参考下版主之前的拆解图.

网友G:
A:SAW?表面声波器件。433MHZ的话见过那种几块钱的无线模块上面也是一个金封的三脚器件也是发射433用的。可能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的丝印从TI的网站里查不到对应的东西。很有可能是专门的方案

我也怀疑是定制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A:SAW?表面声波器件。433MHZ的话见过那种几块钱的无线模块上面也是一个金封的三脚器件也是发射433用的。可 ...

你说的 不是很对,A应该就是一个 SOC的无线片子,看上去像是TI的,但是具体的型号信息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参考下版主之前的拆解图.

大侠说的是哪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像a发东西出来,靠a和b中间的洞洞天线接收!!

中间是接天线的,你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A是TI的模块,还接了个晶振

内部或许是 传感器+mcu+无线 吧

说的对,可是具体型号查不到

网友H:
楼主你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是个什么东西

是胎压检测系统产品

网友I:
以下是猜的,A是TI的胎压模块组,可能集成433.92Mhz的RF,低功耗的MCU以及压力传感器。B 多半是电解电容了,钽电容的可能性不大。
听人说这颗TI已经不做了,目前都是用FreeScale的,飞家的估计价格比较有优势吧。TI不大可能不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下是猜的,A是TI的胎压模块组,可能集成433.92Mhz的RF,低功耗的MCU以及压力传感器。B 多半是电解电容了 ...

请问你用的是飞思卡尔的哪款片子,价格大概多少呢?

网友(2015-12-14):
看不出来

网友:
真看不出来,不知道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