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AC32在使用了BOOTLOADER的,如何修改应用程序的prm

楼主(2014-12-23):
bootloader的prm文件和应用程序的prm文件如图。
如果采用BOOTLOADER更新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的PRM文件应该如何修改啊?

楼主:
bootloader 的prm文件中ROM设置为 ROM    = READ_ONLY  0xFE00 TO 0xFFAF;是不是应该把app的ROM设置为 ROM   =  READ_ONLY    0x8000 TO 0xFDFF;避开bootloader里面用到的那一块FLASH空间?

网友:
看到汇编,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 的prm文件中ROM设置为 ROM    = READ_ONLY  0xFE00 TO 0xFFAF;是不是应该把app的ROM设置为 ROM  ...

一般BOOTLOADER都是不能被擦除的,APP和BOOT的ROM配置肯定不能有冲突。

网友:
楼主,
请参考此文档,里面有介绍如何修改。

网友:
我用过的配置如图:
1、引导程序放在最高端的4K字节,即0xF000 ~ 0xFFAF;,地,一般足够装Bootloader引导程序
2、应用程序放在0x8000 TO 0xEFFF,我的应用程序又把最前面的留1K字节做模拟EEPROM,所以配置从0x8400 TO 0xEFFF;

网友:
引导程序:
NAMES END /* CodeWarrior will pass all the needed files to the linker by command line. But here you may add your own files too. */

SEGMENTS /* Here all RAM/ROM areas of the device are listed. Used in PLACEMENT below. */
    Z_RAM                    =  READ_WRITE   0x0070 TO 0x00FF;
    RAM                      =  READ_WRITE   0x0100 TO 0x086F;
    ROM                      =  READ_ONLY    0xF000 TO 0xFFAF;
    ROM1                     =  READ_ONLY    0xFFC0 TO 0xFFCB;
/* INTVECTS                 =  READ_ONLY    0xFFCC TO 0xFFFF; Reserved for Interrupt Vectors */
END

PLACEMENT /* Here all predefined and user segments are placed into the SEGMENTS defined above. */
    DEFAULT_RAM,                        /* non-zero page variables */
                                        INTO  RAM;

    _PRESTART,                          /* startup code */
    STARTUP,                            /* startup data structures */
    ROM_VAR,                            /* constant variables */
    STRINGS,                            /* string literals */
    VIRTUAL_TABLE_SEGMENT,              /* C++ virtual table segment */
    DEFAULT_ROM,
    COPY                                /* copy down information: how to initialize variables */
                                        INTO  ROM; /* ,ROM1: To use "ROM1" as well, pass the option -OnB=b to the compiler */

    _DATA_ZEROPAGE,                     /* zero page variables */
    MY_ZEROPAGE                         INTO  Z_RAM;
END

STACKSIZE 0x250

VECTOR 0 _Startup /* Reset vector: this is the default entry point for an application. */
应用程序:
NAMES END /* CodeWarrior will pass all the needed files to the linker by command line. But here you may add your own files too. */

SEGMENTS /* Here all RAM/ROM areas of the device are listed. Used in PLACEMENT below. */
    Z_RAM                    =  READ_WRITE   0x0070 TO 0x00FF;
    RAM                      =  READ_WRITE   0x0100 TO 0x086F;
    ROM                      =  READ_ONLY    0x8400 TO 0xEFFF;
    ROM1                     =  READ_ONLY    0xEFC0 TO 0xEFCB;
/* INTVECTS                 =  READ_ONLY    0xFFCC TO 0xFFFF; Reserved for Interrupt Vectors */
END

PLACEMENT /* Here all predefined and user segments are placed into the SEGMENTS defined above. */
    DEFAULT_RAM                         /* non-zero page variables */
                                        INTO  RAM;

    _PRESTART,                          /* startup code */
    STARTUP,                            /* startup data structures */
    ROM_VAR,                            /* constant variables */
    STRINGS,                            /* string literals */
    VIRTUAL_TABLE_SEGMENT,              /* C++ virtual table segment */
    DEFAULT_ROM,
    COPY                                /* copy down information: how to initialize variables */
                                        INTO  ROM; /* ,ROM1: To use "ROM1" as well, pass the option -OnB=b to the compiler */

    _DATA_ZEROPAGE,                     /* zero page variables */
    MY_ZEROPAGE                         INTO  Z_RAM;
END

STACKSIZE 0x200

VECTOR 0 _Startup /* Reset vector: this is the default entry point for an application. */

网友:
先收藏,以后有板子了,有帮助,

网友:
boot空间留点富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