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源脚和程序下载脚信息,询问神坛这个MCU的型号?

楼主(2014-12-23):
年底了,boss变态,要干件坏事,就是要替换掉某个产品里面的软件,但不知道芯片的型号,被打磨了。芯片信息如下:
LQFP32封装,3.3V供电。10脚接电源,12脚接地,13、14脚是程序下载脚。不知道从这些信息能不能查到这颗MCU的型号?

网友A:
目测有点像STM32系列单片机,但是电源引脚有点出入。

  另外提醒下楼主,希望不要是用在破译别人的产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有点像STM32系列单片机,但是电源引脚有点出入。

  另外提醒下楼主,希望不要是用在破译别人的产品上 ...

谢谢,但应该不是ST的单片机。

网友:
破译别人的成果,你怎么好意思问,希望封贴。

网友:
楼主遍寻所有32PIN muc,然后电源、地符合、下载PIN符合的重点考虑。。。

网友:
这是要山寨别人东西啊

网友:
楼主上个实物图片,和电路板图片,可能有助于分析。

网友:
既然要替换软件,那直接用个新型号的MCU得了,还有必要用同样型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