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Linux内核的时候make menuconfig出错

楼主(2014-12-23):
编译Linux内核的时候make menuconfig出错,设置完成之后不能退出,就无法保存配置。
这种情况下,如何用其他方法修改配置?
直接修改.config文件是否可以?

网友:
可以,或者用 make oldconfig,完全命令行模式。

网友:
错误信息是?

网友:
是不是要你在root权限才能保存啊,我只是随便说说的

网友:
图呢,看图分析吧

网友:
贴上错误信息

楼主:
可以打开配置界面
有些选项不能展开
有些部分展开修改之后无法exit,只能ctrl+C 强制退出

网友A:
直接改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记得,编译linux,只要有错,直接度娘,就能找到。

网友:
要是能番墙用谷歌问题解决得更快

网友:
要是了解内核配置规则,可以直接改.config文件,不过还是找到make menuconfig具体为什么会有问题才好。

网友:
没有信息,肯定没得分析,别人又不知道啊

网友B:
很多选项不能打开是因为依赖的另外一些选项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应该也是可以的

直接改.config 是可以的
之后make 会出现文字界面的config配置补齐一些make menuconfig 生成的.config没有出现的选项。

网友:
try make nconfig, e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选项不能打开是因为依赖的另外一些选项没打开。

如果点击空格无法选中y或者m,还是Kconfig 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点击空格无法选中y或者m,还是Kconfig 的问题吧?

是的,menuconfig的显示内容都是依赖于Kconfig文件的。

网友:
建议贴错误信息,不然不好定位, 修改.config有的可以,有的有依赖, 编译时又变回去了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