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20脚直插单片机不知道型号 没有外部晶振 15脚接电源...

楼主(2014-12-23):
有个20脚直插单片机不知道型号 没有外部晶振 15脚接电源正极 5脚接电源负极
会是哪个厂家的单片机呢,

网友:
连张图都没有

楼主:
就15脚接电源正极 5脚接电源负极,其余都是普通IO用途,内带EEPROM

网友:
找到各种20脚单片机的PDF,一个一个对,

网友:
这单片机做什么用的,说来听听

楼主:
找到了这个。

楼主:
找芯片是因为朋友板子已经做了一小批,结果给他供芯片的那个人没了

网友:
LZ你的名字起的好招摇啊,第一眼看过去以为是莫大,有没有

网友:
我也以为是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芯片是因为朋友板子已经做了一小批,结果给他供芯片的那个人没了

那你朋友应该知道芯片型号的啊,还用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朋友应该知道芯片型号的啊,还用找吗?

人家提供给他的芯片上面没印字,不知道型号。

网友B:
围观一下楼主的ID,楼主,你的大字体站长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一下楼主的ID,楼主,你的大字体站长知道吗?

然道要封我的ID吗,我花了十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道要封我的ID吗,我花了十块钱

你是如何做到只花10块钱的?

网友:
淘宝货?漏网鱼?

网友:
哈哈,又一个漏网之鱼,还大言不惭:我花了10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道要封我的ID吗,我花了十块钱

好吧,你这是不打自招

网友:
难道是P89LPC922?10块钱?楼主ID有可能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