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串口能否按一主多从的方式连接

楼主(2014-12-23):
如图连接,如果给各从机写入地址,类似IIC协议能否正常通信?

网友:
用485吧,普通串口不行,发跟收,你怎么接,你没法接啊,除非只是单向通信

楼主:
加上485但是协议不变,我也是在想它的通信会不会受到干扰

网友A:
可以,从机TXD串个二极管做为OC方式输出,就可以并联到一起
还有更绝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E5%A4%9A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机TXD串个二极管做为OC方式输出,就可以并联到一起
还有更绝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看过那个图了,那种设计确实很大胆,经过验证了吗,如果用它有点冒险

网友B:
可以的,我现在就是直接用单片机的串口,一个主机10台从机,通信就可以,线小60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现在就是直接用单片机的串口,一个主机10台从机,通信就可以,线小60CM左右。 ...

那没做任何出来吗,包括共模干扰的抑制,上拉电阻等,通信是正常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没做任何出来吗,包括共模干扰的抑制,上拉电阻等,通信是正常的吗

啥都没加,直接连。

不过我是做厂内标定用的,标定完后,客户是没用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都没加,直接连。

不过我是做厂内标定用的,标定完后,客户是没用这个功能的。 ...

根据经验来说,如果增加485,扼流环还有上拉电阻,觉得会更有效一点,减小数据不稳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