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有多路电机控制,运行功能都一样。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4-12-23):
求助如果有多路电机控制,运行功能都一样。程序怎么写?    我以前是一路一个函数,但是这样如果要修改的话,工作量很大,容易出错,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因为功能控制都是一样的,能写一个函数完成就好了

网友:
函数呗,不同的路就传递不同的参数

网友A:
用数组,函数的入口用数组号,函数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是数组,本人采用这种方式驱动过10个电机,一个函数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组,函数的入口用数组号,函数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是数组,本人采用这种方式驱动过10个电机,一个函数搞定 ...

提供一个范例吧  ,介绍一下怎么弄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供一个范例吧  ,介绍一下怎么弄的,谢谢

假如有10个电机,所有有关电机的函数的输入参数中有一个就是电机的号,函数里面的的参数都是数组形的,
如:
void motor(uchar i,uint a,uint b)  //i为电机号
{
   motor=a
   w=b
}
明白没有,

网友:
楼主买一台变频器,用VF模式可以并联带多台电机,省了你开发的时间了

网友:
如果所有的控制函数都是一样的,可以把函数写成一个宏,然后代码里面需要几个就添加几个,改的时候直接改宏实体就行
比如
// test.h
#define MOTOR_CTRL(_x) void motor_ctrl_##_x(int arg)  \
{                                                                                \
    printf("motor_ctrl"#_x" arg=%d", arg);                        \
}

程序需要3个实体,就写3个
// main.c
#include "test.h"

MOTOR_CTRL(1)
MOTOR_CTRL(2)
MOTOR_CTRL(3)

main()
{
    motor_ctrl_1( 100 );
    motor_ctrl_2( 200 );
    motor_ctrl_2( 300 );
}

网友:
什么电机啊?步进就麻烦一点,直流就简单

楼主:
我现在 准备采用结构体 做参数传递  ,把电机控制函数里面的参数弄一个结构体

网友:
用结构体做对象,每个电机new一个实例,不知道c能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