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ads1.2下载,谢谢

楼主(2014-12-23):
看视频教材学arm中,发现用的都是ads1.2,求一个下载安装文件,谢谢了先

网友A:
你看的是多年前的.ads1.2是老的开发工具.新的芯片不支持ADS.2已被.RVDS和MDK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多年前的.ads1.2是老的开发工具.新的芯片不支持ADS.2已被.RVDS和MDK替代. ...

我用的yc2440学的,也是老芯片,谢谢

网友:
YC2440我也有。ADS1.2正在上传中,请稍候。。。。。。

网友B:
你要的东东来了。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qf6s3E 密码: r2qk

网友:
谢谢,正在找,一个老工程要重新编译一下........................

我也来一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看到的这行字只是尾巴,没有表达任何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东东来了。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qf6s3E 密码: r2qk

太感谢了

网友:
我这边有的,但是上传不方便,百度好找吧

网友(2015-01-24):
正在下载,非常感谢!

网友C(2016-11-07):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多年前的.ads1.2是老的开发工具.新的芯片不支持ADS.2已被.RVDS和MDK替代. ...

现在不是用RVTC吗??装了这个RVCT后还要装ADS1.2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用RVTC吗??装了这个RVCT后还要装ADS1.2吗??

对于一般的绝大多数用户,建议安装MDK.MDK简单易用.安装了RVDS就不用再安装ADS.ADS仅支持很老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般的绝大多数用户,建议安装MDK.MDK简单易用.安装了RVDS就不用再安装ADS.ADS仅支持很老的芯片. ...

我现在要弄MT2503
装了个RVCT,EXECL2007,VS2008,Source Insight,Active Perl,Flash tool        等工具,还要装什么工具吗??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建立自己的项目,该怎么建立自己的项目,还是应该在他原有的项目基础上进行更改,有怎么配置各个模块,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要弄MT2503
装了个RVCT,EXECL2007,VS2008,Source Insight,Active Perl,Flash tool        等工具,还要装 ...

MT2503的资料没有,也没用用它做过产品.但从你问的问题我以为你是开发ARM芯片(因为ARM芯片厂家使用RVDS,当然普通用户也可以使用该工具).而MT2503是一个GSM/GPS模块,仅仅需要开发应用即可.即外接一个CPU和它通信,发送命令接收数据即可.你只需要开发这个CPU即可.如你选的芯片是ARM类芯片可选RVDS(新手不推荐),MDK,IAR等,51类可选KEIL.IAR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T2503的资料没有,也没用用它做过产品.但从你问的问题我以为你是开发ARM芯片(因为ARM芯片厂家使用RVDS,当 ...

我是要做MT2503的开发,不外接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要做MT2503的开发,不外接CPU!

这种情况跟代理商要开发文档,包括硬件设计详细文档(如说明文挡,原理图,PCB图等文档)和源码.如果你是大用户代理商会十分乐意提供,而且会提供技术支持.如果是小用户,代理商可能不会搭理你,这种情况下到网上买这些文档,如评估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