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PIC单片机(44032)words等于多少字节?

楼主(2014-12-23):
现用X IDE,如图: ,Data是(8192)bytes,即8K字节,但Program(44032)words是多少字节呢?用的是dsPIC33FJ128MC506A,数据手册上写的是8KB的RAM和128KB的程序存储器,但(44032)words是128KB么?

网友A:
word=2bytes,Dword=4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d=2bytes,Dword=4bytes

但这样算,(44032)words也就(88064)Bytes,不等于数据手册上说的128K Bytes,搞不明白了……

网友:
确实是2bytes, 16位机嘛处理的数据就是16位了

网友B:
16位程序存储器的描述是比较混乱。这里44032指的是指令字,对应字节就是44032*4。因为有一个是虚字节,实际字节数还要乘以3/4,最后近似是12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程序存储器的描述是比较混乱。这里44032指的是指令字,对应字节就是44032*4。因为有一个是虚字节,实际 ...

原来是这样的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