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8PA用1.8V供电会不会不稳定?

楼主(2014-12-23):
如果开BOD听说在电源电压接近1.8V的时候会意外复位,不开的话又怕把程序冲掉,想问问有没有坛友这么干过的啊,主要是为了降低功耗

网友:
虽然没做过,但是根据对其他芯片了解,虽然芯片的电压有一个很低的下限但是如果电压过低会影响模块执行指令的速度,而且芯片功耗不同的供电电压对应不同的功耗但是区间不大,综合来看总不能一味追求低功耗让系统死机吧

网友:
BOD有误差的,不可能刚好1.8V

网友A:
需要开BOD,启动的时间也需要选择一下 ,最近也在做mega88 低功耗相关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开BOD,启动的时间也需要选择一下 ,最近也在做mega88 低功耗相关的东西   ...

主要是用1.8V稳压器输出不可能刚好是1.8V,稍微低一点就麻烦了,靠近BOD的阈值就可能不停复位

网友B:
低压时只要不超过规定的工作频率,工作是正常的。BOD电压也是在熔丝配置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C:
用STM8L吧,最低可以1.65V

网友D:
开了BOD功耗就大了。

网友:
楼主多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1.8V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时只要不超过规定的工作频率,工作是正常的。BOD电压也是在熔丝配置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

当然可以正常工作,主要是想考虑批量、长期情况下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了BOD功耗就大了。

BOD大概10几个uA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3楼给的图中可以看出,1.8V电源的精度必须优于±0.8%(>1.785V),而这对于大多数的LDO来说是达不到的,因此我认为不可以用1.8V的LDO作为电源,准备用1.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STM8L吧,最低可以1.65V

贵多了。。。

网友:
稍微有点余量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