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i 的sram大家谁用过 ?

楼主(2014-12-24):
issi 的sram大家谁用过 ?
is61nlp102418b,使用125m的时钟,调试总是数据 不对?
延迟比datasheet多一个时钟周期,另外,中间也有数据某个bit不对 ?

网友A:
不是延时少,你好好看看时序再发牢骚。数据不对很正常,因为ssram没有dll,读时序需要自己移相位。你不移相当然不能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延时少,你好好看看时序再发牢骚。数据不对很正常,因为ssram没有dll,读时序需要自己移相位。你不移相 ...

哦,请教
我用的时钟周期是125mhz,我给sram的时钟比内部逻辑时钟移相3ns,
如果写入的话,ADV信号、 WE信号拉低后,
我直接 监控SRAM的地址总线接口和data总线接口,
看datasheet应该是 延迟2个clk后的data 总线上的数据就可以被写入,
但我的 是 延迟2个clk后的 数据不能被写入, 延迟3个clk后的 数据才能被写入;
另外 就是 我说的 我连续  写入、读取 15个数据,这个15 个数据 中间的 某几个 数据的 某个位 不对,
我想,是不是 时序约束没有做好造成的 ?

网友:
焊接有问题么?

网友:
检查焊接,或者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数据

楼主:
数据某位不对,但是位置不是固定在某一个位上,我想 不会是焊接的问题吧

楼主:
那个 /OE信号 ,我是 一直拉低的,无论是读取还是写入,这个没有问题吧?

网友:
125MHz的速度,做PCB板的时候已经需要考虑同步信号的走线长度匹配了。做不到等长,至少需要将差异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还有就是信号完整性问题,高速IO的驱动一般比较强,并行同步信号之间的干扰比较严重。做好同步信号的阻抗匹配,降低过冲,就可以减小干扰。

主控芯片和SRAM的电源和地也要处理好,尽可能地减小走线感抗,还要有效滤波。电源短时跌落或地抬高都会影响数据的传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请教
我用的时钟周期是125mhz,我给sram的时钟比内部逻辑时钟移相3ns,
如果写入的话,ADV信号、 WE ...

位不对是你IO时序有问题。延时是你算错了。你发命令之后到SSRAM接收到命令还要一个周期延时呢,别忘了这个。

网友:
我这个用sram是100M的没做等长,以太网50M却做了等长

下次绝对不能这样了  切记切记

网友:
是不是买到打磨片,上次我公司就是因为急,从淘宝买了一几十片,结果又5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不对是你IO时序有问题。延时是你算错了。你发命令之后到SSRAM接收到命令还要一个周期延时呢,别忘了这 ...

是用signal tap ii直接 监控的 fpga 连接sram的接口,我是第1个 clk发送的地址,第3个clk发送的数据没有被写入,
第2个 clk发送的地址,第4个clk发送的数据 可以被写入,
因为我是 直接监控的fpga 连接sram的io口,应该和下图 datasheet中的 时序图 一致才对吧?还有一个时钟的延迟吗?

传不了图啊 啊

网友:
用过5128的

楼主:
如果单字节 轮流 写入 或 读取的,/OE信号一直拉低 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单字节 轮流 写入 或 读取的,/OE信号一直拉低 没问题吧?

没问题,我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把数据、地址、clk等抓一下,看实际时序修改代码

网友:
这款ssram价格不菲吧? 能否透露下价格

楼主:
哦,公司采购买的,价格 不知道啊

楼主:
时序的问题,约束了时序,数据各位都对了,
但  要先将/OE信号置为1,  第一个 总线DQ上的数据才能被写入

楼主:
请教,你的 单字节读写的  代码 能看看不?我的 一直不太对呢

网友:
看看布线是不是长度差得太远了。或者先减到66MHZ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序的问题,约束了时序,数据各位都对了,
但  要先将/OE信号置为1,  第一个 总线DQ上的数据才能被写入 ...

OE也要锁存数据的吧,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B:
我用的时钟50M,最大可能是60M吧
一个上升沿读,下一个上升沿写,交替。

网友:
看成ISI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时钟50M,最大可能是60M吧
一个上升沿读,下一个上升沿写,交替。

你的也有ADV 信号吧,这个信号怎么用的,我老用不好呢?
IS61NLP102418B只能突发写入或读取,一次突发事4个 字,如果只写入3个字,怎么控制不让最后一个写入呢?

网友:
我觉得如果,如果要是怀疑硬件有问题,可以先考虑降低sram的速度。有个疑问:你的SRAM是异步的吧?

楼主:
我用的sram是 IS61NLP102418,带同步时钟的SRAM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某个等待的时间不满足要求,要仔细看Datesheet,看看是不是有不满足要求的地方

楼主:
感觉 还有可能  signal tap ii 没有正确的将数据读取上来,
稍微改了一点代码,signal tap ii  读取上来的数据 就有差别

网友:
LZ可以先降低速度看看,低速跑稳定了,再慢慢向高速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