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51单片机为什么会自动复位

楼主(2014-12-24):
我做的是一个循迹、语音播报站点、读取M1卡用串口液晶屏显示信息的模拟公交车,用的是L9110驱动两个电机,各个模块程序有测试过,一切都很和谐,但是综合到一起上场地实测之后就发现它有时候会自动复位,静仔细观察,发现是在小车停车之后重新启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复位现象,然后我怀疑是电源问题,给最小系统的单片机那里加了几个电容之后效果明显改善,但是在刷卡了的时候还是会复位,但是可以读取出卡的类型,虽然之后就立刻复位了,那么,现在就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了51的复位,如果说是电源,问题,那么在给单片机最小系统加了电容之后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了,但他还是出现了,如果说是程序问题,那么,由于我并未使用看门狗,所以应该也不存在类似问题,诸位又遇到类似问题的吗?能否告知最后是如何解决了的

网友:
最好看看电源上和单片机复位口的波形,特别是启动瞬间和刷卡时候的

网友:
二楼说得对,电机启动时电流比较大,还有注意看门狗复位

网友:
什么型号的51

网友:
在电机驱动旁边加电容,在总电源分电处加电容。

另:你不是去用stm32了吗?

网友:
可以在单片机的电源端加一个低导通压降的二极管,然后再加电容,如果现象消失了就说明是电源的问题,在进行其他模块操作时电流过大,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只能看看复位电路波形再说了!

网友:
6楼有道理,也可监测一下单片机供电脚和复位脚波形,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根据你的叙述和程序关系不大,主要是电源问题,检测一下单片机电源就知道了,这里有几种可能,一是读卡,电机启动瞬间电流过大导致单片机供电不足,或电压过低导致的程序复位,二是不知道你的马达驱动和单片机是不是用的同一电源,如果是有可能是马达转动时产生的感性脉冲对电源产生干扰,进而影响单片机,因为51的电磁兼容性做的不好。还有就是小电容是在单片机供电不足的时候补充电量但是如果干扰严重或者低电压持续时间过长电容的电量也是不够的,总之一句话:先测电压波形!

网友:
应该是干扰造成,建议马达独立供电,加强电源抗干扰设计.

网友:
在电机两端并个104的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
把单片机单独供电~~~~~~~~~~

网友:
用外部电源接上看看电流多大吧,另外单片机和其它部分最好电源分开,哪怕用个5819二极管隔开呢。

网友:
自动复位几种可能:
低电压可以导致复位。加大电源功率或者单片机部分独立供电。
干扰可以导致复位。电源端串联电感,并联瓷片电容
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电源端波形看看。

网友:
单片机的电源布线要和电机等分开

网友:
硬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你的电源什么技术参数?电机驱动部分的要求如何,把这些讲一下,才好分析问题。

网友:
检查下供电,可能一瞬间,电压较低,触发了lvr,导致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