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XHY系列单片机的IO口模拟电平翻转速度有多快

楼主(2014-12-24):
由于此款MCU不带外部并行总线,只能使用Port口模拟外部并行总线。需要了解IO口模拟的最快翻转速度。目前在Manual和FS手册上只查到了PortUPortV口的时间说明。没有找其它端口的相关的介绍和参数说明。FAE能否提供详细的数据说明?或是提供相关的外接并口设备的设计建议。不带外部总线确实是个蛋疼的问题。
说明:
只能使用此款MCU,不考虑其它的MCU。

编辑原因:
细化总线描述为外部并行总线,否则有误解。

网友A:
示波器测试一下,大概的速度是可以测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试一下,大概的速度是可以测出的。

如果不知道最大翻转速度的话,无法合理的增加延时。示波器测试也是漫无目的的。只能一点点的将延迟减小,直到IO口不能翻转,但类似这样的测试仍是没有官方的数据支持,实际应用也不会按照这种测试方法获得的参数来使用。需要FSL的官方数据。根据手册的参数,UV口的翻转速度最快也就1MHz多点,这样实际应用上也远远低于外设的最大响应速度,模拟并行通讯的优势并不明显。

网友B:
你要什么总线?这个带CAN,IIC,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什么总线?这个带CAN,IIC,SPI

8Bit parallel 接外设的。
你说的那外设,都是串行的,并且都在用。

楼主:
麻烦FAE圣诞假期结束后给一个权威的说明。或是我发错版块了。
这里本来就是问题讨论区呀。

网友:
楼主,建议你下次直接进入飞思卡尔论坛发帖子,那里人比较多。

网友:
这个问题,建议你最好自己做实验,手册可能反而只是个理论值。
个人感觉,这个片子的I/O反转速率不可能只有1M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