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摄像头采集数据时存在的反光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24):
小弟最近搞摄像头,要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可是有些时候会因为反光,使得二值化图像中出现一大块白点,,请教各位大神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消除反光?

网友:
LZ百度下“基于摄像头的图像采集与处理应用”,有涉及你的问题。

网友:
偏振片把  拧到合适的位置很有效果的

网友:
加偏正片

网友:
偏振片都用上了 好高级

网友:
好厉害,偏振片在摄像上确实可以消除反光。

网友A:
先用偏振片。在进行软件处理吧

网友:
先用偏振片

网友:
这个涉及到图像处理算法吧

网友:
加偏振片是个方便,省力的方法!

网友:
用偏振片就能消除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偏振片。在进行软件处理吧

请问软件怎么解决呢,求比较简单的算法思路。o(^▽^)o

网友:
是摄像头的原因。。。用上位机看看

网友:
用的什么摄像头啊 ,CCD的还是CMOS的

网友:
偏振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偏振片,简单实用

网友:
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图像处理。图像采集对环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特别是在采集回来后进行各种处理的时候,LZ可以考虑考虑闪关灯。

网友:
偏振片确实效果不错,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2015-10-29):
硬件加偏振片  软件用差分法二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