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24V的开关电源为伺服的制动单元供电问题?

楼主(2014-12-24):
各位,请教一下用24V的开关电源为伺服电机的制动单元供电,需不需要并上反
峰吸收二极管啊?谢谢!!

网友:
我是没有

楼主:
你这样用,用了多久时间,可靠吗?

网友:
还是有的好吧,安全起见

网友:
我之前没接,用了半年没出过问题,

网友:
最好加上

网友:
伺服说明书有的,用可编程输出的一般都要加的,用专用刹车输出的,电流加大的端口的,好像可以不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