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2-115 的VGA驱动中 VGA_BLANK_N和VGA_SYNC_N两根线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4-12-24):
小弟最近在写VGA驱动,用的是DE2-115开发板,上面用的 是一款DAC芯片将FPGA的数字输出转换为VGA模拟信号的,而驱动这款DAC芯片,DE2-115带的builder上使用了CLK, VGA_BLANK_N和VGA_SYNC_N这三根线,我在写驱动的时候发现不用 VGA_BLANK_N和VGA_SYNC_N两根线,只输入时钟和数据就可以驱动这个DAC然后显示出图像,有没有大神知道 VGA_BLANK_N和VGA_SYNC_N两根线是干啥用的=。=

网友:
以前做过,我记得好像是VGA垂直同步,帧同步信号

网友:
SYNC 同步信号控制端(TTL 兼容)为低时,输出将关掉 40 IRE 的电流,此电流与内部的 IOG 输出相连。由于此端与其它控制端和输入数据信息无关,因此只需在灰电平间隔期间断定。它在时钟上升沿被锁存。SYNC是单独的视频同步控制输入 ,如果不需要把同步信号信息,则 SYNC 输入端应该与逻辑低相连。
BLANK 灰电平控制端、(TTL 兼容)为低时,使模拟输出 IOR、 IOB、IOG 为灰电平级 ,与 R0-R9、 G1-G9、 B0-B9的输入无关,它在时钟上升沿被锁存。
这些可以从DAC数据手册看到。
一般BLANK设置为1,SYNC设置为0就行。

网友:
楼上的回答就是答案哦。

网友:
这些线对于那些dac才有用吧,vga没看见这些信号。

网友(2015-02-02):
在行同步和帧同步信号有效时DAC 的 R G B三个模拟端应该输出BLANK电平,只有这样你的VGA才能驱动所有的显示屏。因为有些显示屏VGA的RGB输入是进行过隔直处理的(串联了0.1微法的电容)而有的显示器就没有这个隔直电容串在RGB信号线上。楼主问的那两根线就是使DAC在行同步和帧同步时RGB输出blank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