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FLASH擦除问题的原因

楼主(2014-12-24):
单片机是PIC24FJ256GB206

配置位如下:

// These are the same config settings used by the bootloader and must not be changed here.
_CONFIG1( JTAGEN_OFF & GCP_OFF & GWRP_OFF & FWDTEN_OFF & ICS_PGx3)
_CONFIG2( IESO_OFF & FCKSM_CSDCMD & OSCIOFNC_OFF & POSCMOD_NONE & FNOSC_FRCPLL & PLLDIV_NODIV & IOL1WAY_ON)
_CONFIG3( SOSCSEL_EC & WPCFG_WPCFGDIS & WPDIS_WPDIS)                //Disable erase/write protect of all memory regions.

擦除代码用的官方的:

/********************************************************************
; Function:         void Erase(WORD page, WORD addrLo, WORD cmd);
;
; PreCondition: None.
;
; Input:            page         - upper byte of address
;                                addrLo         - lower word of address
;                                cmd                - type of memory operation to perform
;
; Output:           None.
;
; Side Effects: TBLPAG changed
;
; Overview:         Erases page of flash memory at input address
*********************************************************************/
void Erase(WORD page, WORD addrLo, WORD cmd)
{
        WORD temp;

        temp = TBLPAG;
        TBLPAG = page;

        NVMCON = cmd;

        __builtin_tblwtl(addrLo,addrLo);

        __builtin_write_NVM();

        while(NVMCONbits.WR == 1);

        TBLPAG = temp;
}

为何执行Erase(170, 0, PM_PAGE_ERASE);后,串口就收不到数据了?如果执行了该操作,重新初始化串口,则又可以收到数据。

楼主:
擦除某个扇区后,写入数据、读出数据都正常,但就是要重新设置下串口的配置。实在是一头雾水!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烧写完程序后,重新上电也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执行了Erase(170, 0, PM_PAGE_ERASE);需要重新初始化串口或重新上电?

楼主:
为什么执行了Erase(170, 0, PM_PAGE_ERASE);需要重新初始化串口或重新上电?

楼主:
该单片机带有PPS功能,难道擦除FLASH会影响到PPS的配置,进而影响到串口?

楼主:
无语了。擦出FLASH某个扇区后,需要重新初始化UART,不然串口不工作。

楼主:
顶一下,一点建议都没有么?

楼主:
再顶一下,一点进展都没有。再想想,也许哪儿没有注意到!

网友:
帮顶,刚接触STM32的FLASH

楼主:
貌似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注意到改了什么地方,但现在没问题了。

楼主:
搭车问另外一个问题,使用PIC24FJ256GB206,MPLAB IDE8.92,C30编译器,如何定义两个2048大小的数组?现在只能定义1个,定义2个或以上,就提示错误。该单片机有96K ram。

网友A:
惭愧,只用了KL系列,还未操作过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惭愧,只用了KL系列,还未操作过flash。

谢谢回复。这个问题貌似是一个乌龙问题。帮忙看下:使用PIC24FJ256GB206,MPLAB IDE8.92,C30编译器,如何定义两个2048大小的数组?现在只能定义1个,定义2个或以上,就提示错误。该单片机有96K ram。

网友B:
检查擦除程序,一般擦除写入过程会禁止中断,擦除完成后才会开中断,如果你的串口在中断处理,那自然接收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问题貌似是一个乌龙问题。帮忙看下:使用PIC24FJ256GB206,MPLAB IDE8.92,C30编译器,如 ...

这个在哪个文档里好像有说明,记不得了。
使用XC16可以在编译器选项里勾选允许定义大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擦除程序,一般擦除写入过程会禁止中断,擦除完成后才会开中断,如果你的串口在中断处理,那自然接收不 ...

除非一次擦除太多,否则应该不会正巧每次都碰撞,EEPROM写入一个字也要禁止中断5个指令周期,不过我都是以中断方式一个字一个字的写。

网友:
PIC,EEPROM 写入大概3ms,你说的5个指令周期有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