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ZYNQ 7000 HelloWord

楼主(2014-12-24):
使用myir的z-turn开发板,做一个从uart打印hello world的实验,只用PS,不用PL部分,程序从SD卡启动,跑在PS的内部RAM.
zynq 7000的PS虽然也是CPU,但是开发方法不像普通的CPU只需要一个SDK就可以了,它还需要vivado硬件设计软件.
所以ZYNQ 7000的PS开发需要两个工具,一个是vivado--  另一个是SDK-- .

1. 打开vivado软件-->Create New Project,工程名和目录:

2. next->选RTL Project->Add Sources,Add existing IP和Add constraints界面直接点next

3. New Parts界面

4. 添加IP,在Flow Navigator的IP Integrator下点Create Block Design

Create Block Design如下,点OK

在Diagram界面点击Add IP

双击ZYNQ7 Processing System,添加CPU

5. 设置CPU
在Diagram界面点击Run Block Automation,不做修改,点Finish就可以。在Diagram界面双击

进入设置界面,我们把所有的接口去掉,只留下FIXED_IO.
1> PS-PL Configuration->General->Enable Clock Resets->去掉FCLK_RESET0_N
2> PS-PL Configuration->GP Master AXI Interface->去掉 M AXI GP0 interface
3> Clock Configuration->PL Fabric Clocks->去掉FCLK_CLK0
4> DDR Congiguration->去掉Enable DDR
5> 设置SD和UART引脚
    MIO Configuration->Bank1 IO Voltage选LVCMOS 1.8V.
    MIO Configuration->IO Peripherals->选上SD 0, SD 0的引脚配置:

    MIO Configuration->IO Peripherals->选上UART 1, UARRT 1的引脚配置:

6. 点击OK返回Diagram界面, 把DDR接口删掉,配置之后的界面

7. 生成设计文件
右击system项->Generate Output Products->直接点Generate, 之后会提示文件生成成功.

右击system项->Create HDL Wrapper

选下面一项,点OK

注意:如果重新修改了CPU配置,上面两个步骤一定要重新实行。

8. 导出硬件设计文件到SDK
    导出前要确保Block Design是打开的,即Diagram界面要打开
    File->Export->Export Hardware->直接点OK,这样会把硬件文件system_wrapper.hdf导到helloword.sdk文件夹下,SDK工程
    也在该目录下.

9. 启动SDK
   File->Launch SDK->直接点OK

   SDK启动后就自动添加了硬件相关的工程,

        system.hdf是system_wrapper.hdf文件的copy
      ps7_init.tcl是PS初始化的TCL脚本,PS不能执行TCL脚本,所以将该脚本转换为了C文件--ps7_init.c和ps7_init.h.
        前面用vivado的硬件设计就是为了生成这两个文件,ps7_init.c主要初始化CPU的时钟,引脚复用,ddr和外设等。后面
        的helloword工程只需要这两个文件,其他的文件都不需要。

10.添加helloword工程
    在SDK中->File->New->New Application Project->设置如下,点next->选hello world

11. 修改源码
    多了两个工程,一个是app,另一个是bsp.发现SD V2.3驱动有问题,将其退为2.2.
    在helloword_bsp工程下打开system.mss文件,点击左下角的source,修改sd驱动版本为2.2

     修改之后重新生成BSP源码,点system.mss左下角的overview->Re-generate BSP Sources

     将ps7_init.c和ps7_init.h copy到helloword/src目录下,也可以创建连接,这里就直接copy了.
     修改helloword/src/platform.c
                --init_platform函数,将ps7_init()函数的comment去掉,
                --包含头文件#include "ps7_init.h"

12. 编译代码->project->Clean->OK

13. 生成boot.bin启动文件
右击helloword工程->Create boot Image->Create Image

  注意,helloword.elf前面的bootloader一定要出现,表示该文件是bootloader,启动后运行的第一个文件,
  可点edit来修改.

13, 将生成的BOOT.bin文件copy到SD卡(已用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格式化成启动盘),启动,从串口可看到打印信息.

网友:
哥用的是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
有人带头了 支持楼主

网友A:
其实可以用PA搞pL,用IAR搞ps。

网友:
这个实验培训的时候都做过了,回来后发现没啥意思,板子送人了。

网友:
自己做的板子?晒晒啊!

网友B:
楼主打开过光盘上HDMI的源码吗,我指FPGA部分(非linux驱动程序)。Z7本身PS不带VGA或LCD接口,需要PL自行构建。
我打开过光盘例子文件,这部分是黑盒子,打开时提示已锁定。
板子上VGA转HDMI使用的器件SiI9022厂家不开源,光盘上也没有。网上找到的资料拿来编程好像还不够。

我爱电子技术网站上倒是有9022的例子,可惜需要180金币,付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开过光盘上HDMI的源码吗,我指FPGA部分(非linux驱动程序)。Z7本身PS不带VGA或LCD接口,需要PL自行 ...

没注意到,刚拿到板子不久,有时间现看一下

网友C(2019-02-18):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用PA搞pL,用IAR搞ps。

请问 PA 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PA 是什么东东?

老帖子,都快忘了,想了一下,应该是PlanAh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