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的天线增益是什么概念?能增加发射距离和接收效果吗

楼主(2014-12-24):
433MHz的天线增益是什么概念?能增加发射距离和接收效果吗

网友A:
增益越大,发射距离越远。接受没影响。

网友:
增益越高,带宽越窄

网友:
增益越高,波瓣越窄

网友:
波瓣越窄,方向性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越大,发射距离越远。接受没影响。

接收效果没有变化?取决于对方发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效果没有变化?取决于对方发射情况?

增益越高,最小可接收的信号变小,从而允许发射机的距离范围也变大了吧。

网友:
无源天线增益,可以简单理解为聚焦特性。

全向天线无方向性,增益最低;抛物面天线指向最好,增益最高

网友:
接收跟发射增益一样,发射增益大,接收的也越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效果没有变化?取决于对方发射情况?

接受效果取决于三个方面:

1:天线的谐振频率与机器带通匹配,比如说机器是433m带通,天线也是433M,那么匹配,效果肯定好于不匹配的
2:机器的接受灵敏度
3:对方发射效率(包括天馈系统,功率)

高增益天线,只是在发射增益上增高了。对于接受没有帮助。

楼上的回答:增益越高,带宽越窄,这个是对的。

网友(2015-01-23):
“高增益天线,只是在发射增益上增高了。对于接受没有帮助”,这个我很难理解,不能理解接收增益吗?计算距离时要算发射和接收增益的

网友(2015-04-17):
增益每增加3bd,效果相当于发射功率增大一倍!不过我也不会计算

网友:
原来天线增益对接受没影响.以前我们还傻呼呼的用八木天线看香港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益越大,发射距离越远。接受没影响。

如果高增益天线用在接收端,不就是提高接收能力吗,怎么会不影响接收呢。
确切说,增益越高,辐射效率越好,因为功率更能集中在相对窄的角度内。
从传输距离来说,无论发送方还是接收方,只要使用了高增益天线,就可以提高通信距离,当然前提是天线指向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