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与人机界面的问题

楼主(2014-12-24):
IM151-8可以当做PLC使用么?可以与KP700 comfort 通讯么?实现设备的 控制与调节?还必须要求PLC编程软件为STEP7 V5.5 SP2(貌似这个软件只能给300系列以上的 编程吧?)
这两天我网上查资料,这个好像就是一个“通讯模块”,如果想要做设备必须要KP700 comfort+PLC300系列+IM151-8(通讯用?不知道具体干嘛)+EM231+pt100+IO输入输出模块才能实现设备 启停、定时以及温度控制!
是不是这样?请帮忙解惑!提前谢谢了!

网友A:
step7是西门子300,400系列的PLC编程和调试软件,西门子PLC可以使用绝大部分的协议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换,IM151是扩展用的,因为西门子的PLC和模块是安装在底板上,而底板上能安装的模块数量有限,所以需要扩展模块个数。看你外部有多少点,如果不多用个200的PLC就够用了。

人机界面你没有提到,西门子的人机界面是Wincc,比较常用的还有intouch,最便宜是VB自己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7是西门子300,400系列的PLC编程和调试软件,西门子PLC可以使用绝大部分的协议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

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要做的有三组加热,两组其他输出,而且要有3到6组的模拟量输入以便检测温度!人机要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4,再问下这个IM151~8不能当做PLC直接编程是吧?还需要一个ET200S和200系列的PLC才能实现控制以及温度等参数可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7是西门子300,400系列的PLC编程和调试软件,西门子PLC可以使用绝大部分的协议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

或者这样问,我要实现上面帖子中提到的控制输出和参数可在人机界面可调,除了需要用IM151-8和kp700以外还需要什么呢?

网友B:
ypengfei

人机界面你没有提到,西门子的人机界面是Wincc,比较常用的还有intouch,最便宜是VB自己编

能否说说VB自己编程怎样和通讯模块通讯,采用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说说VB自己编程怎样和通讯模块通讯,采用什么通讯协议。

你也刚学PLC?

网友B:
学了有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了有一段时间了

熬,那我的问题能帮忙解答下么?刚接触PLC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说说VB自己编程怎样和通讯模块通讯,采用什么通讯协议。

vb的话,我也没做过,不过有大概了解,需要使用OPC通讯协议,西门子PLC是这样,300举例,底板上左数第一个位置是电源模块(24V),第二个是CPU模块(一般都有DP网接口),第三个是通讯模块(以太网模块等),后边的是其他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开关量输入、输出),光有一个IM151是不行的,IM151是CPU模块扩展用的,一般你CPU底板上满了之后,第二块底板左边第一个模块是电源,第二个是IM151,后边是其他模块,CPU通过DP连接到im151,组态后就可以使用IM151底板上的模块。
WinCC flexible是给触摸屏用的,而西门子触摸屏与CPU连接一般最方便是通过DP网走通讯,step7里有专门的DP通讯功能块,查看帮助就可以。

顺便告诉你,西门子有PLC模拟器,plcsim。
im151是不能直接编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的话,我也没做过,不过有大概了解,需要使用OPC通讯协议,西门子PLC是这样,300举例,底板上左数第一 ...

熬,那我用电源模块+ET200S+IM151—8+em231,是不是就可以与kp700相连 实现输出控制,温度可调,时间可调呢?传感器用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的话,我也没做过,不过有大概了解,需要使用OPC通讯协议,西门子PLC是这样,300举例,底板上左数第一 ...

查到了这个按键屏只能用WINCC V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熬,那我用电源模块+ET200S+IM151—8+em231,是不是就可以与kp700相连 实现输出控制,温度可调,时间可调 ...

你这个没有CPU啊,没几个点,一个底板足够了,没必要远程扩展(也就是没必要用ET200)
我觉的你对西门子PLC基本不了解,可以找一下相关手册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CPU啊,没几个点,一个底板足够了,没必要远程扩展(也就是没必要用ET200)
我觉的你对西门子P ...

确实是不太了解!以前只看过S7200的一些书籍,不过也没有太详细的学,现在想用了,还涉及到一堆模块  真是头疼!这些功能用普通的定时器和继电器再加几个按钮就可以实现的!那也就是说这个ET200S也必须以S7 300系列PLC为主站才能用呢么?

或者说 如果需要远程通讯这个模块是不是 必须要 电源模块+ET200S+IM151—8+em231 这样配?还是得加一个S7  300的PLC?

网友:
西门子1200系列可以解决不用什么通讯模块的,像搭积木一样,需要什么往上加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不太了解!以前只看过S7200的一些书籍,不过也没有太详细的学,现在想用了,还涉及到一堆模块  真 ...

ET200是系列,IM151是型号,相当于et200是因特尔CPU,而im151是其中的I7,一个东西。
一个西门子系统至少必须有电源,CPU才行,外围模块就根据情况增减。IM151也是外围模块的一种。懂了吗?
ET200什么时候用,一个是底板上位置不够用的时候,需要增加第二块底板继续扩展IO点才用。第二个是需要把模块放到现场设备附近(为什么?一个是方便调试,二一个节省成本,如果过程站距离现场比较远,很多点直接到过程站就需要很多电缆,很贵的,而现场设置一个远程站,一个DP电缆连接到过程站的PLC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不太了解!以前只看过S7200的一些书籍,不过也没有太详细的学,现在想用了,还涉及到一堆模块  真 ...

你干脆把你需要用到的输入输出类型说出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200是系列,IM151是型号,相当于et200是因特尔CPU,而im151是其中的I7,一个东西。
一个西门子系统至少 ...

大概了解了!谢谢你的耐心解答!再问下 PLC模拟模块量采集温度信号输入 PLC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在程序里我可以直接用比较语句么,实现PLC输出(控制继电器的吸合控制加热)的控制么? 并且这个比较语句里的 参数可以设置,我想先用CPU224编程试下!  之前在网上查 PLC控制温度都是PID控温的!现在想 先简单化!

补充下,翻书看到 有个PID向导!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脆把你需要用到的输入输出类型说出来好了。

①两个输出  控制水泵 设有启停按钮 可定时 并且时间可调
②两个输出 控制加热 设有启停按钮 温度可调
③一个输出 控制循环泵 设有启停按钮(不带定时)
④两个输出 控制一个轴流风机和一组空气加热棒  轴流风机和空气加热 共用同一个启停按钮  轴流风机和空气加热棒定时可调(轴流风机定时必须大于加热棒定时) 温度可调

输入 我想如果用触摸屏或者 按键屏的话  都在屏上操作 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了解了!谢谢你的耐心解答!再问下 PLC模拟模块量采集温度信号输入 PLC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在程序里我 ...

温度、电压、电流都可以在输入模块上进行配置,根据量程,有现成块进行工程量转换为实型,剩下就跟单片机差不多了,编程(梯形图最简单)就行了。输出一样,控制继电器就好了,变量都用DB块,你得系统的学习一下才行,估计几天就能搞定了。
触摸屏操作DB块内容,PLC根据DB块数据进行判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电压、电流都可以在输入模块上进行配置,根据量程,有现成块进行工程量转换为实型,剩下就跟单片机 ...

恩  好的 谢谢了!这么说 我就有 信心了!呵呵  有没有类似系统学习的书籍呢?推荐下,我去买本看看

网友C:
看西门子手册就可以,没必要买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好的 谢谢了!这么说 我就有 信心了!呵呵  有没有类似系统学习的书籍呢?推荐下,我去买本看看 ...

电子书就可以,不过我也比较喜欢纸板的书,推荐你一本http://product.dangdang.com/8906 ... eco_product_alsobuy,绝对快速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西门子手册就可以,没必要买书

谢谢!有专门的编程手册?哪里有下载?我现在在看step 7的帮助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书就可以,不过我也比较喜欢纸板的书,推荐你一本http://product.dangdang.com/8906372.html#ddclick ...

好的我下载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