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用3个轮子无法停车

楼主(2014-12-24):
事实证明用3个轮子无法停车

就算左后座上坐一个人也无法平衡,因为左后减震弹簧会伸展,

所以别以为像放桌子椅子一样3个脚就可以,另外电影里面的悬空勉强停车时被一只鸟弄翻也是不科学的。

网友A:
沙发,哪里看出是3个轮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哪里看出是3个轮子了?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右前轮悬空了?挂上倒档不就退出来了嘛

网友:
悬挂和差速,我觉得是汽车最奇妙的东西。

网友:
前驱的? 挂在前面石桌上面下不来了?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B:
图片上干嘛放个广告?和你所有帖子一样。

网友C:
亲眼见过运输拖拉机3个轮子拉着货跑

网友D:
完全看不懂…………。

网友:
前驱车,后轮有个悬空是木有问题的

网友E:
看不出这两张图片是同一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看不懂…………。

左后轮的悬挂弹簧会伸展(因为右前轮悬空),就会将车子弄歪甚至弄翻。所以在平地上3个轮子无法使车子平衡。这个车子没翻是因为拖底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眼见过运输拖拉机3个轮子拉着货跑

这个应该是因为货厢压着。加货厢的轮子就不止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干嘛放个广告?和你所有帖子一样。

目测这其实是广告贴。。

网友:
我承认看到这里,我还是不知道LZ想说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左后轮的悬挂弹簧会伸展(因为右前轮悬空),就会将车子弄歪甚至弄翻。所以在平地上3个轮子无法使车子平 ...

车身重量会压柱它,伸什么张,还是不懂

网友:
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身重量会压柱它,伸什么张,还是不懂

车的重心在正中间,当右前轮悬空时,重心就是由右后轮和左前轮支撑了。就像4人抬的轿子,右前的人一旦跑了,左后的人实际上不受力了,不动的话还可以勉强维持轿子不翻,如果左后的人当时就往上一掀起,立即轿子就翻了。有悬挂弹簧的汽车就是相当于立即往上掀起的。这就是与我们试验的4轮小车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出这两张图片是同一场景

+1,估计图片引用错了,起码是两次停车

看地板砖的铺布和那个广告栏的地面

网友:
我自己的小飞度前驱的
有一次夜里把左前轮掉沟里了悬空的
我开头以为右前轮能带起立
加了几次油没反应,后面还是老实的找
两个人推上去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能不能先把事实说清楚了,再下结论。不要上来就给个莫名其妙的结论,然后再在大家的“逼问”下一点点地讲事实?

网友:
重点是什么

网友:
没看懂想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的重心在正中间,当右前轮悬空时,重心就是由右后轮和左前轮支撑了。就像4人抬的轿子,右前的人一旦跑 ...

你确定车的重心在正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