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实时内核实用指南》这本书有随书源码吗?

楼主(2014-12-24):
   如题,在看 《FreeRTOS实时内核实用指南》这本书,无奈进度太慢,想求随书源码一观,不知道哪位有,是否可以提供?谢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E6%8C%87%E5%8D%97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667248-1-1.html

网友:
源码官网上没有。除非有人手打过,可以分享下

楼主:
谢谢二楼的兄弟,我也找到了,百度找花眼也没有,换bing就有了,还是在本论坛!

网友A(2018-04-04):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的兄弟,我也找到了,百度找花眼也没有,换bing就有了,还是在本论坛! ...

楼主,能否帮忙讲解一下PID控温,我现在用步进电机调节冷热水的比例,让混合水温度达到客户设置的度数,精度控制在正负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帮忙讲解一下PID控温,我现在用步进电机调节冷热水的比例,让混合水温度达到客户设置的度数, ...

  PID 控温其实就是负反馈,通过反馈调节温度误差和温度升降的速率,使得当前温度逐步趋近到设定温度上! 因此,最关键的是要有比例负反馈和速度负反馈,比例负反馈调节误差,使得误差趋近于零,速度负反馈调节接近速度,使得速度越接近设定温度越小(这个不是趋向于固定速率),有时会适当加一点加速度负反馈,使得速度曲线比较平滑,不易反复振荡。以上这些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度,过犹不及在控制里面是特别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 控温其实就是负反馈,通过反馈调节温度误差和温度升降的速率,使得当前温度逐步趋近到设定温度上! ...

谢谢大师指点,
现在我的算法精度能控制在1度范围,但是速率太慢,要20S才稳定,我只加入了P调节!举例:我设定温度38度,当前温度到达38度位置,然后会一直在38度正负2度左右跳动,20秒以后才达到正负1度范围,此次温度跳动范围很小,如果我想在5秒之内温度就达到38度正负1度,(NTC有滞后,正常2S-3S)并且稳定,要如何操作比较好?就是你说速度负反馈如何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指点,
现在我的算法精度能控制在1度范围,但是速率太慢,要20S才稳定,我只加入了P调节!举例: ...

  理论上纯比例负反馈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类似附件所示的温控波形图,要有X、Y坐标,可以从中看出振荡幅度和周期,你有空的话记录一张波形图,我帮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纯比例负反馈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类似附件所示的温控波形图,要有X、Y坐标,可以从中看出振荡幅度和 ...

好的,谢谢。截图x轴是时间,y轴是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截图x轴是时间,y轴是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吗?

  是的,Y轴-度,X轴-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