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跟epm240引脚兼容的cpld吗?

楼主(2014-12-24):
由于首次用,没算好逻辑门,现在容量超了,现在问有跟epm240管脚兼容的cpld吗?100pin
的贴片。

网友A:
epm570有几个引脚不一样,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替换。

网友:
epm570基本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m570有几个引脚不一样,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替换。

谢谢解答,那就心里有底了

网友B:
优化优化电路,打开综合器面积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化优化电路,打开综合器面积优化。

好的,还请教一个问题,哪里有cpld的选型手册啊,我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还请教一个问题,哪里有cpld的选型手册啊,我怎么找不到了。。。

现在哪有多少cpld啊。直接fpga吧,最小的fpga都远大于最大的cpkd。而且价格更便宜。

网友C:
EPM240和EPM570价格差很多,把代码给我,我帮你优化好,1000。
其实CPLD和FPGA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MAX10,也可以算是CPL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哪有多少cpld啊。直接fpga吧,最小的fpga都远大于最大的cpkd。而且价格更便宜。 ...

请推荐现在一般用什么型号的fpga,最好是alter公司的,贴片封装的。我的需求其实就一般,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跟arm通讯,然后输出4路pwm,响应一些输入和输出,一些逻辑控制而已。

之前选240是因为价格便宜。没考虑容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M240和EPM570价格差很多,把代码给我,我帮你优化好,1000。
其实CPLD和FPGA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MAX10, ...

兄弟,你是说1000费用吗?没看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推荐现在一般用什么型号的fpga,最好是alter公司的,贴片封装的。我的需求其实就一般,没有什么复杂的 ...

那介得看渠道了。你要是买拆板件,30块钱能买超好的片子了。再说,就你那几个功能,随便优化一下就够了。抠点,128个LC的MAX系列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介得看渠道了。你要是买拆板件,30块钱能买超好的片子了。再说,就你那几个功能,随便优化一下就够了。 ...

在嘉力创上,看到EP4CE6E22C8N这个fpga只要25
应该不错把,有6000逻辑门了。

网友D:
当年我也这样做过,后来优化好久还是用了99%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我也这样做过,后来优化好久还是用了99%的资源

能介绍下优化的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下优化的方法吗?

当年我是学习使用CPLD,就在项目上用了,主要功能就是一个SPI通讯+一个PID控温,后来发现玩大发了,资源不够,就改进控温的算法,改到最后功能是能实现了,240个LE用掉239个,后面再想改也确实没办法了,算法乱七八糟,注释也说不清楚... 下一次改版立马换了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我是学习使用CPLD,就在项目上用了,主要功能就是一个SPI通讯+一个PID控温,后来发现玩大发了,资源 ...

还可以做pid算法啊,240??我觉得很厉害啊,我感觉一下子就用完了,我就用了4路pwm的调节,启动的时候脉宽逐渐上升。就费了我大部分容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做pid算法啊,240??我觉得很厉害啊,我感觉一下子就用完了,我就用了4路pwm的调节,启动的时候脉 ...

搞清楚输出与输入和时钟的关系,越简单越好,不简单的部分用好状态机,4路把相同的东西整合在一起,还有判断条件什么的尽量用现有的资源,再不行的话换器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做pid算法啊,240??我觉得很厉害啊,我感觉一下子就用完了,我就用了4路pwm的调节,启动的时候脉 ...

那个很简单,一个计数器+一个PWM就可以了,大概30LE/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很简单,一个计数器+一个PWM就可以了,大概30LE/个。

终于,从130个le优化到了52个。现在可以了,。。。谢谢大家的提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说1000费用吗?没看错?

没错。
看你已经搞定了,恭喜你不再是个菜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
看你已经搞定了,恭喜你不再是个菜鸟了

大哥,谢谢你,不过你这个没问我的内容和设计内容,就开口1000,确实让我感觉你太直接拉,像两情侣谈恋爱,见面没开始聊天就开始脱衣服了,呵呵。。。。。。。。

以后有大case,就找你把。

网友:
570,1270

网友:
570应该可以,可能有小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