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四轴视觉导航

楼主(2014-12-24):
想问问 有没有哪位大神 做过四轴视觉导航?小弟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

网友A:
什么是 视觉导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 视觉导航  ?

使用视觉取代 或者优化 惯性导航 系统

网友B:
图像识别、目标追踪,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像识别、目标追踪,高大上啊

还不是追踪 更多的是实时图像处理 原理差不多

网友C:
大疆的四轴,视觉定高,那个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的四轴,视觉定高,那个我知道

那个我知道,现在没资料学习学习哎。。。

网友D:
只用视觉,不用惯性导航,目前还没看到

网友E:
定高相对简单,准备明年做下。

网友F:
视频定位这个好高端,对处理器肯定有比较高的要求才行

网友:
目前很少见到

网友G:
估计是日后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用在没GPS信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日后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用在没GPS信号的地方

是啊 大神有玩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视觉,不用惯性导航,目前还没看到

我看到一些资料上讲 直接就是视频图像输出 再计算姿态 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定位这个好高端,对处理器肯定有比较高的要求才行

视频图像那块 是用上位机来处理 然后2.4 G 输出位置 给MCU。。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高相对简单,准备明年做下。

大神指点呀。

网友:
定高就是光流算法,可以参考光电鼠标,或者网上开源的,淘宝一堆,光流模块

网友H:
你去搜光流传感器相关的,会有帮助

网友D:
国外实验室有种做法,在飞机上标几个点,用地面摄像头跟踪这几个点,算出姿态位置,不过图像算法是在地面计算机上做的,计算能力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去搜光流传感器相关的,会有帮助

好,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外实验室有种做法,在飞机上标几个点,用地面摄像头跟踪这几个点,算出姿态位置,不过图像算法是在地面计 ...

定的几个点 要求是同一个平面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定的几个点 要求是同一个平面吗?

应该至少三个吧,记得高中数学老师说:三点确定一个面么?三个点一定是共面的,要和飞行器平行减少换算。

网友:
听起来挺高大上

网友:
听起来挺高大上+1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至少三个吧,记得高中数学老师说:三点确定一个面么?三个点一定是共面的,要和飞行器平行减少换算。 ...

恩,这样的话 可以理解。。

楼主:
只是现在还不会做。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视频图像那块 是用上位机来处理 然后2.4 G 输出位置 给MCU。。

这个我认为需要考虑,楼主有没有考虑过图像传输的延时?如果延时比较大,控制起来的后果会怎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视频图像那块 是用上位机来处理 然后2.4 G 输出位置 给MCU。。

无人机的控制讲究一个实时性,相位迟滞比数据精度的要求都高。所以很多时候,会使用嵌入式系统,而不会是上位机。想法只供参考

网友:
买个四轴飞行器先,搞定视觉识别,然后铺设特殊的轨道,

网友:
听起来很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认为需要考虑,楼主有没有考虑过图像传输的延时?如果延时比较大,控制起来的后果会怎样 ...

这确实需要考虑,毕竟无线传输信号 也会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人机的控制讲究一个实时性,相位迟滞比数据精度的要求都高。所以很多时候,会使用嵌入式系统,而不会是 ...

嵌入式 调试起来不方便

网友:
飞机上面搞个摄像头模块,分辨率不用太高,传图像回来进行处理,或者在上面处理,提取灰度值就可以了,YUV只要Y通道的值。然后再二值化,算法怎么搞就参照鼠标的。感觉鼠标的传感器拆下来不靠谱..串口的值,镜片弄不好看不出效果。。

网友:
q我296498916,最近在研究这个,一起玩玩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665-1-1.html

网友:
毕业设计课题就是这个,还没开始

网友:
到时候请教楼主

网友:
图像识别倒是不难, 我在公司就是负责做图像处理的,  负责生产线设备的视觉定位 检测等,视觉目前的应用基本都没问题, 曾经也想 配合GPS  视觉技术等做个能远程飞行的无人机,但是现在管得好严。。。。。。说不定就来个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帽子不小啊

网友:
光流是定点控制前后左右移动的,保证飞行器不偏移的,我猜DJI的新品也是在低空时通过光流和超声波来实现定点悬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