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发帖求助

楼主(2014-12-24):
下载TI官方的linux-3.2.0-psp04.06.00.11内核一直到自己板子上时老是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呢?谢谢啊!!!

[    0.000000] AM335X ES2.1 (sgx neon )
[    0.000000] ------------[ cut here ]------------
[    0.000000] WARNING: at arch/arm/mach-omap2/clkt_clksel.c:194 omap2_clksel_recalc+0xc4/0x130()
[    0.000000] clock: Could not find fieldval 0 for clock dpll_core_m6_ck parent dpll_core_x2_ck
[    0.000000] Modules linked in:
[    0.000000] Backtrace:
[    0.000000] [<c0017de4>] (dump_backtrace+0x0/0x10c) from [<c0430880>] (dump_stack+0x18/0x1c)
[    0.000000]  r6:000000c2 r5:c0031228 r4:c05ede78 r3:c060ef08
[    0.000000] [<c0430868>]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03eef8>] (warn_slowpath_common+0x54/0x6c)
[    0.000000] [<c003eea4>] (warn_slowpath_common+0x0/0x6c) from [<c003efb4>] (warn_slowpath_fmt+0x38/0x40)
[    0.000000]  r8:c066ae24 r7:00000001 r6:00000002 r5:c0600c70 r4:00000000
[    0.000000] r3:00000009
[    0.000000] [<c003ef7c>] (warn_slowpath_fmt+0x0/0x40) from [<c0031228>] (omap2_clksel_recalc+0xc4/0x130)
[    0.000000]  r3:00000000 r2:c051b888
[    0.000000] [<c0031164>] (omap2_clksel_recalc+0x0/0x130) from [<c0034f60>] (propagate_rate+0x34/0x54)
[    0.000000]  r7:80000200 r6:c05f25e4 r5:c0600b70 r4:c0600c70
[    0.000000] [<c0034f2c>] (propagate_rate+0x0/0x54) from [<c0034f6c>] (propagate_rate+0x40/0x54)
[    0.000000]  r5:c0600b14 r4:c0600b5c
[    0.000000] [<c0034f2c>] (propagate_rate+0x0/0x54) from [<c0034f6c>] (propagate_rate+0x40/0x54)
[    0.000000]  r5:c0600a5c r4:c0600b00
[    0.000000] [<c0034f2c>] (propagate_rate+0x0/0x54) from [<c0034f6c>] (propagate_rate+0x40/0x54)
[    0.000000]  r5:c0600948 r4:c0600a48
[    0.000000] [<c0034f2c>] (propagate_rate+0x0/0x54) from [<c00350d8>] (recalculate_root_clocks+0x40/0x58)
[    0.000000]  r5:c060e66c r4:c0600934
[    0.000000] [<c0035098>] (recalculate_root_clocks+0x0/0x58) from [<c05beac8>] (am33xx_clk_init+0x88/0xa4)
[    0.000000]  r5:c06007c4 r4:c06007c4
[    0.000000] [<c05bea40>] (am33xx_clk_init+0x0/0xa4) from [<c05be7e8>] (omap3xxx_clk_init+0xe0/0x338)
[    0.000000]  r5:c066ae54 r4:00003517
[    0.000000] [<c05be708>] (omap3xxx_clk_init+0x0/0x338) from [<c05b8598>] (am33xx_init_early+0x3c/0x40)
[    0.000000]  r7:80000200 r6:c05f25e4 r5:c066ae54 r4:c05dec04
[    0.000000] [<c05b855c>] (am33xx_init_early+0x0/0x40) from [<c05b4d94>] (setup_arch+0x718/0x808)
[    0.000000] [<c05b467c>] (setup_arch+0x0/0x808) from [<c05b1568>] (start_kernel+0x6c/0x2d8)
[    0.000000] [<c05b14fc>] (start_kernel+0x0/0x2d8) from [<80008040>] (0x80008040)
[    0.000000]  r6:c05e006c r5:c05ee084 r4:10c53c7d
[    0.000000] ---[ end trace 1b75b31a2719ed1c ]---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512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O0,115200n8 root=/dev/mmcblk0p2 rw rootfstype=ext3 rootwait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网友:
看上去问题有点严重

网友A:
看看内核在哪里打印
clock: Could not find fieldval 0 for clock dpll_core_m6_ck parent dpll_core_x2_ck
感觉是你时钟设置有问题

网友:
看看板子的晶体参数是否和代码的一致。

网友B:
我之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气是ddr没初始化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核在哪里打印
clock: Could not find fieldval 0 for clock dpll_core_m6_ck parent dpll_core_x2_ck ...

目前开始怀疑UBOOT初始化时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气是ddr没初始化好

跟踪代码没发现啊,能说明白点吗?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开始怀疑UBOOT初始化时钟有问题

对比一下你板子的晶振和demo板的晶振是否在硬件设计上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修改uboot关于时钟配置这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你板子的晶振和demo板的晶振是否在硬件设计上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修改uboot关于时钟配置这一 ...

的确是UBOOT初始化的问题,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打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UBOOT初始化的问题,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打开,谢谢

电源芯片通过uboot打开吗?这片子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通过uboot打开吗?这片子这么牛。

不好意思说错了,问题如下:
我使用了U-BOOT-2014.07。程序运行到下面红色部分时直接跳出了,没有初始化时钟
void am33xx_spl_board_init(void)
{
        struct am335x_baseboard_id header;
        int mpu_vdd;

        if (read_eeprom(&header) < 0)
                puts("Could not get board ID.\n");

        /* Get the frequency */
        dpll_mpu_opp100.m = am335x_get_efuse_mpu_max_freq(cdev);

        if(dpll_mpu_opp100.m==MPUPLL_M_720){
                puts("hahahahahhahahahhah\n");
                }

        if (board_is_bone(&header) || board_is_bone_lt(&header)) {
                /* BeagleBone PMIC Code */
                int usb_cur_lim;

                /*
                 * Only perform PMIC configurations if board rev > A1
                 * on Beaglebone White
                 */
                if (board_is_bone(&header) && !strncmp(header.version,
                                                       "00A1", 4))
                        return;

                if (i2c_probe(TPS65217_CHIP_PM))
                        return;

                /*
                 * On Beaglebone White we need to ensure we have AC power
                 * before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
                if (board_is_bone(&header)) {
                        uchar pmic_status_reg;
                        if (tps65217_reg_read(TPS65217_STATUS,
                                              &pmic_status_reg))
                                return;
                        if (!(pmic_status_reg & TPS65217_PWR_SRC_AC_BITMASK)) {
                                puts("No AC power, disabling frequency switch\n");
                                return;
                        }
                }

                /*
                 * Override what we have detected since we know if we have
                 * a Beaglebone Black it supports 1GHz.
                 */
                if (board_is_bone_lt(&header))
                        dpll_mpu_opp100.m = MPUPLL_M_1000;

                /*
                 * Increase USB current limit to 1300mA or 1800mA and set
                 * the MPU voltage controller as needed.
                 */
                if (dpll_mpu_opp100.m == MPUPLL_M_1000) {
                        usb_cur_lim = TPS65217_USB_INPUT_CUR_LIMIT_1800MA;
                        mpu_vdd = TPS65217_DCDC_VOLT_SEL_1325MV;
                } else {
                        usb_cur_lim = TPS65217_USB_INPUT_CUR_LIMIT_1300MA;
                        mpu_vdd = TPS65217_DCDC_VOLT_SEL_1275MV;
                }

                if (tps65217_reg_write(TPS65217_PROT_LEVEL_NONE,
                                       TPS65217_POWER_PATH,
                                       usb_cur_lim,
                                       TPS65217_USB_INPUT_CUR_LIMIT_MASK))
                        puts("tps65217_reg_write failure\n");

                /* Set DCDC3 (CORE) voltage to 1.125V */
                if (tps65217_voltage_update(TPS65217_DEFDCDC3,
                                            TPS65217_DCDC_VOLT_SEL_1125MV)) {
                        puts("tps65217_voltage_update failure\n");
                        return;
                }

                /* Set CORE Frequencies to OPP100 */
                do_setup_dpll(&dpll_core_regs, &dpll_core_opp100);

                /* Set DCDC2 (MPU) voltage */
                if (tps65217_voltage_update(TPS65217_DEFDCDC2, mpu_vdd)) {
                        puts("tps65217_voltage_update failure\n");
                        return;
                }

                /*
                 * Set LDO3, LDO4 output voltage to 3.3V for Beaglebone.
                 * Set LDO3 to 1.8V and LDO4 to 3.3V for Beaglebone Black.
                 */
                if (board_is_bone(&header)) {
                        if (tps65217_reg_write(TPS65217_PROT_LEVEL_2,
                                               TPS65217_DEFLS1,
                                               TPS65217_LDO_VOLTAGE_OUT_3_3,
                                               TPS65217_LDO_MASK))
                                puts("tps65217_reg_write failure\n");
                } else {
                        if (tps65217_reg_write(TPS65217_PROT_LEVEL_2,
                                               TPS65217_DEFLS1,
                                               TPS65217_LDO_VOLTAGE_OUT_1_8,
                                               TPS65217_LDO_MASK))
                                puts("tps65217_reg_write failure\n");
                }

                if (tps65217_reg_write(TPS65217_PROT_LEVEL_2,
                                       TPS65217_DEFLS2,
                                       TPS65217_LDO_VOLTAGE_OUT_3_3,
                                       TPS65217_LDO_MASK))
                        puts("tps65217_reg_write failure\n");
        } else {
                int sil_rev;

                /*
                 * The GP EVM, IDK and EVM SK use a TPS65910 PMIC.  For all
                 * MPU frequencies we support we use a CORE voltage of
                 * 1.1375V.  For MPU voltage we need to switch based on
                 * the frequency we are running at.
                 */
                if (i2c_probe(TPS65910_CTRL_I2C_ADDR))
                        return;
                /*
                 * Depending on MPU clock and PG we will need a different
                 * VDD to drive at that speed.
                 */
                sil_rev = readl(&cdev->deviceid) >> 28;
                mpu_vdd = am335x_get_tps65910_mpu_vdd(sil_rev,
                                                      dpll_mpu_opp100.m);

                /* Tell the TPS65910 to use i2c */
                tps65910_set_i2c_control();

                /* First update MPU voltage. */
                if (tps65910_voltage_update(MPU, mpu_vdd))
                        return;

                /* Second, update the CORE voltage. */
                if (tps65910_voltage_update(CORE, TPS65910_OP_REG_SEL_1_1_3))
                        return;

                /* Set CORE Frequencies to OPP100 */
                do_setup_dpll(&dpll_core_regs, &dpll_core_opp100);
        }

        /* Set MPU Frequency to what we detected now that voltages are set */
        do_setup_dpll(&dpll_mpu_regs, &dpll_mpu_opp100);
}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问题如下:
我使用了U-BOOT-2014.07。程序运行到下面红色部分时直接跳出了,没有初始化 ...

最新的启动信息如下:
自己一个人搞真是太苦逼了!感谢前辈们,以后还要多多学习,路还很长。。。

U-Boot SPL 2014.07 (Dec 26 2014 - 20:40:04)
Enable clock domain - 44e0000c
Enable clock domain - 44e00008
Enable clock domain - 44e00004
Enable clock domain - 44e00000
Enable clock domain - 44e00400
Enable clock domain - 44e000d0
Enable clock domain - 44e00804
Enable clock domain - 44e00148
Enable clock domain - 44e00534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e0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60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64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40c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dc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120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408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404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80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30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40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3c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f4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4b8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ac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b0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b4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48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14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4c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800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1c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d0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28
Enable clock module - 44e00018
>>spl:board_init_r()
musb-hdrc: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musb-hdrc: hw_ep 0shared, max 64
musb-hdrc: hw_ep 1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1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2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2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3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3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4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4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5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5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6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6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7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7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8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8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9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9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10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0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1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1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2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2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3shared, max 4096
musb-hdrc: hw_ep 14shared, max 1024
musb-hdrc: hw_ep 15shared, max 1024
USB Peripheral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000 using PIO, IRQ 0
musb-hdrc: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musb-hdrc: hw_ep 0shared, max 64
musb-hdrc: hw_ep 1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1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2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2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3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3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4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4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5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5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6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6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7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7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8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8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9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9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10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0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1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1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2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2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3shared, max 4096
musb-hdrc: hw_ep 14shared, max 1024
musb-hdrc: hw_ep 15shared, max 1024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800 using PIO, IRQ 0
***************M_800****************
boot device - 8
mmc_init: 0, time 73
boot mode - FAT
reading u-boot.img
VFAT Support enabled
FAT32, fat_sect: 32, fatlength: 1112
Rootdir begins at cluster: 2, sector: 2256, offset: 11a000
Data begins at: 2254
Sector size: 512, cluster size: 1
FAT read sect=2256, clust_size=1, DIRENTSPERBLOCK=16
RootMismatch: |mlo||
RootName: u-boot.img, start: 0xc3, size:  0x80930
Filesize: 526640 bytes
64 bytes
gc - clustnum: 195, startsect: 2449
Size: 526640, got: 64
spl: payload image: U-Bo load addr: 0x807fffc0 size: 526640
reading u-boot.img
VFAT Support enabled
FAT32, fat_sect: 32, fatlength: 1112
Rootdir begins at cluster: 2, sector: 2256, offset: 11a000
Data begins at: 2254
Sector size: 512, cluster size: 1
FAT read sect=2256, clust_size=1, DIRENTSPERBLOCK=16
RootMismatch: |mlo||
RootName: u-boot.img, start: 0xc3, size:  0x80930
Filesize: 526640 bytes
526640 bytes
gc - clustnum: 195, startsect: 2449
gc - clustnum: 7421, startsect: 9675
Size: 526640, got: 526640
Jumping to U-Boot
image entry point: 0x80800000
initcall: 8084abd4

U-Boot 2014.07 (Dec 26 2014 - 20:40:04)

initcall: 80806534
U-Boot code: 80800000 -> 80874C04  BSS: -> 810C0DA8
initcall: 80806268
initcall: 80806644
I2C:   ready
initcall: 8080662c
DRAM:  initcall: 80800cec
initcall: 808066e8
Monitor len: 008C0DA8
Ram size: 08000000
Ram top: 88000000
initcall: 808062a0
initcall: 808064dc
TLB table from 87ff0000 to 87ff4000
initcall: 808062b8
initcall: 808062c8
initcall: 80806490
Reserving 8963k for U-Boot at: 8772f000
initcall: 80806460
Reserving 16512k for malloc() at: 8670f000
initcall: 808065e8
Reserving 80 Bytes for Board Info at: 8670efb0
initcall: 808062d0
initcall: 8080642c
Reserving 184 Bytes for Global Data at: 8670eef8
initcall: 808063c8
initcall: 808062e4
initcall: 80806318
initcall: 80806564

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80000000 128 MiB

DRAM:  128 MiB
initcall: 808063ac
New Stack Pointer is: 8670eed0
initcall: 80806328
initcall: 80806358
Relocation Offset is: 06f2f000
Relocating to 8772f000, new gd at 8670eef8, sp at 8670eed0
initcall: 877357bc
initcall: 877358f8
initcall: 808068e8
dram_bank_mmu_setup: bank: 0
initcall: 808003d4
initcall: 808067c4
initcall: 808068d8
initcall: 808068bc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8772f000
initcall: 808067ec
initcall: 80806898
initcall: 808067a4
initcall: 808067f4
initcall: 80806938
NAND:  nand: selected OMAP_ECC_BCH8_CODE_HW
0 MiB
initcall: 80806918
MMC:   OMAP SD/MMC: 0, OMAP SD/MMC: 1
initcall: 80806868
*** Warning - readenv()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Destroy Hash Table: 8779f9c4 table = 00000000
Create Hash Table: N=512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521 rv 8671137c ==> name="bootcmd" value="run findfdt; run mmcboot;setenv mmcdev 1; setenv bootpart 1:2; run mmcboot;run nandboot;"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521 rv 86711bd8 ==> name="bootdelay" value="1"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521 rv 86710f58 ==> name="baudrate" value="1152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521 rv 86710774 ==> name="arch" value="arm"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521 rv 86711f70 ==> name="cpu" value="armv7"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6/521 rv 86711728 ==> name="board" value="am335x"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7/521 rv 86710a30 ==> name="board_name" value="am335x"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8/521 rv 86711ffc ==> name="vendor" value="ti"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9/521 rv 867125c4 ==> name="soc" value="am33xx"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0/521 rv 86711a5c ==> name="loadaddr" value="0x81000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1/521 rv 867113e0 ==> name="kernel_addr_r" value="0x81000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2/521 rv 86711d7c ==> name="fdtaddr" value="0x84000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3/521 rv 86710d3c ==> name="fdt_addr_r" value="0x84000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4/521 rv 86711bc4 ==> name="rdaddr" value="0x84080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5/521 rv 86712100 ==> name="ramdisk_addr_r" value="0x84080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6/521 rv 867103b4 ==> name="bootm_size" value="0x1000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7/521 rv 86712650 ==> name="splashimage" value="0x85000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8/521 rv 86710ee0 ==> name="boot_fdt" value="try"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19/521 rv 86712768 ==> name="bootpart" value="0:2"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0/521 rv 86710350 ==> name="bootdir" value="/boot"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1/521 rv 8671169c ==> name="bootfile" value="uImage"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2/521 rv 8671187c ==> name="fdtfile" value="undefined"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3/521 rv 86712588 ==> name="console" value="ttyO0,115200n8"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4/521 rv 86711f84 ==> name="partitions" value="uuid_disk=${uuid_gpt_disk};name=rootfs,start=2MiB,size=-,uuid=${uuid_gpt_rootfs}"
DELETE CANDIDATE: "optargs"
hdelete: DELETE key "optargs"
DELETE ERROR ##############################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5/521 rv 86710878 ==> name="mmcdev" value="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6/521 rv 86711db8 ==> name="mmcroot" value="/dev/mmcblk0p2 rw"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7/521 rv 86711584 ==> name="mmcrootfstype" value="ext3 rootwait"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8/521 rv 86711cb4 ==> name="rootpath" value="/export/rootfs"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29/521 rv 86711e30 ==> name="nfsopts" value="nolock"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0/521 rv 867126c8 ==> name="static_ip" value="${ipaddr}:${serverip}:${gatewayip}:${netmask}:${hostname}::off"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1/521 rv 86710b98 ==> name="ramroot" value="/dev/ram0 rw"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2/521 rv 86710364 ==> name="ramrootfstype" value="ext2"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3/521 rv 86711e6c ==> name="ip_method" value="none"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4/521 rv 86711534 ==> name="mmcargs" value="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optargs} root=${mmcroot} rootfstype=${mmcrootfstype}"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5/521 rv 86711c28 ==> name="ip" value="${ip_method}"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6/521 rv 86711fd4 ==> name="spiroot" value="/dev/mtdblock4 rw"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7/521 rv 867117a0 ==> name="spirootfstype" value="jffs2"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8/521 rv 86712448 ==> name="spisrcaddr" value="0xe0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39/521 rv 86711c8c ==> name="spiimgsize" value="0x362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0/521 rv 867124ac ==> name="spibusno" value="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1/521 rv 86711750 ==> name="spiargs" value="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optargs} root=${spiroot} rootfstype=${spirootfstype}"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2/521 rv 867119a8 ==> name="netargs" value="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optargs} root=/dev/nfs nfsroot=${serverip}:${rootpath},${nfsopts} rw ip=dhcp"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3/521 rv 86711fc0 ==> name="bootenv" value="uEnv.txt"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4/521 rv 86710558 ==> name="loadbootenv" value="load mmc ${mmcdev} ${loadaddr} ${bootenv}"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5/521 rv 86710bac ==> name="importbootenv" value="echo Import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 env import -t $loadaddr $filesize"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6/521 rv 86710314 ==> name="ramargs" value="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optargs} root=${ramroot} rootfstype=${ramrootfstype}"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7/521 rv 867105f8 ==> name="loadramdisk" value="load mmc ${mmcdev} ${rdaddr} ramdisk.gz"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8/521 rv 86711d04 ==> name="loadimage" value="load mmc ${mmcdev} ${loadaddr} ${bootfile}"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49/521 rv 8671209c ==> name="loadfdt" value="load mmc ${mmcdev} ${fdtaddr} ${fdtfile}"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0/521 rv 86712a4c ==> name="mmcloados" value="run mmcargs; if test ${boot_fdt} = yes ||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if run loadfdt; then bootm ${loadaddr} - ${fdtaddr}; else if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bootm ${loadaddr}; else echo WARN: Cannot load the DT; fi; fi; else bootm ${loadaddr}; fi;"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1/521 rv 86712b64 ==> name="mmcboot" value="mmc dev ${mmcdev}; if mmc rescan; then echo SD/MMC found on device ${mmcdev};if run loadbootenv; then echo Loaded environment from ${bootenv};run importbootenv;fi;if test -n $uenvcmd; then echo Running uenvcmd ...;run uenvcmd;fi;if run loadimage; then run mmcloados;fi;fi;"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2/521 rv 8671286c ==> name="spiboot" value="echo Booting from spi ...; run spiargs; sf probe ${spibusno}:0; sf read ${loadaddr} ${spisrcaddr} ${spiimgsize}; bootz ${loadaddr}"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3/521 rv 86712ac4 ==> name="netboot" value="echo Booting from network ...; setenv autoload no; dhcp; tftp ${loadaddr} ${bootfile}; tftp ${fdtaddr} ${fdtfile}; run netargs; bootz ${loadaddr} - ${fdtaddr}"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4/521 rv 86711430 ==> name="ramboot" value="echo Booting from ramdisk ...; run ramargs; bootz ${loadaddr} ${rdaddr} ${fdtaddr}"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5/521 rv 867105a8 ==> name="findfdt" value="if test $board_name = A335BONE; then setenv fdtfile am335x-bone.dtb; fi; if test $board_name = A335BNLT; then setenv fdtfile am335x-boneblack.dtb; fi; if test $board_name = A33515BB; then setenv fdtfile am335x-evm.dtb; fi; if test $board_name = A335X_SK; then setenv fdtfile am335x-evmsk.dtb; fi; if test $fdtfile = undefined; then echo WARNING: Could not determine device tree to use; fi; "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6/521 rv 867116ec ==> name="mtdids" value="nand0=omap2-nand.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7/521 rv 86711da4 ==> name="mtdparts" value="mtdparts=omap2-nand.0:128k(SPL),128k(SPL.backup1),128k(SPL.backup2),128k(SPL.backup3),1792k(u-boot),128k(u-boot-spl-os),128k(u-boot-env),5m(kernel),-(rootfs)"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8/521 rv 86710ef4 ==> name="nandargs" value="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optargs} root=${nandroot} rootfstype=${nandrootfstype}"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59/521 rv 86711d18 ==> name="nandroot" value="ubi0:rootfs rw ubi.mtd=7,2048"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60/521 rv 867110fc ==> name="nandrootfstype" value="ubifs rootwait=1"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61/521 rv 867103c8 ==> name="nandboot" value="echo Booting from nand ...; run nandargs; nand read ${fdtaddr} u-boot-spl-os; nand read ${loadaddr} kernel; bootz ${loadaddr} - ${fdtaddr}"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62/521 rv 86711228 ==> name="dfu_alt_info_emmc" value="rawemmc mmc 0 3751936"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63/521 rv 86711bec ==> name="dfu_alt_info_mmc" value="boot part 0 1;rootfs part 0 2;MLO fat 0 1;MLO.raw mmc 0x100 0x100;u-boot.img.raw mmc 0x300 0x400;spl-os-args.raw mmc 0x80 0x80;spl-os-image.raw mmc 0x900 0x2000;spl-os-args fat 0 1;spl-os-image fat 0 1;u-boot.img fat 0 1;uEnv.txt fat 0 1"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64/521 rv 86710c74 ==> name="dfu_alt_info_ram" value="kernel ram 0x80200000 0xD80000;fdt ram 0x80F80000 0x80000;ramdisk ram 0x81000000 0x4000000"
INSERT: table 8779f9c4, filled 65/521 rv 867125b0 ==> name="dfu_alt_info_nand" value="SPL part 0 1;SPL.backup1 part 0 2;SPL.backup2 part 0 3;SPL.backup3 part 0 4;u-boot part 0 5;u-boot-spl-os part 0 6;kernel part 0 8;rootfs part 0 9"
INSERT: free(data = 8670f2d8)
INSERT: done
initcall: 808067ac
initcall: 8081fecc
[LCD] Initializing LCD frambuffer at 86000000
LCD setup ...
[LCD] Using LCD frambuffer at 86000000
LCD  800, 480, 5
[LCD] LCD size 87747f34
[LCD] Drawing the logo...
mmc_init: 0, time 73
VFAT Support enabled
FAT32, fat_sect: 32, fatlength: 1112
Rootdir begins at cluster: 2, sector: 2256, offset: 11a000
Data begins at: 2254
Sector size: 512, cluster size: 1
FAT read sect=2256, clust_size=1, DIRENTSPERBLOCK=16
RootMismatch: |mlo||
RootMismatch: |u-boot.img||
Rootvfatname: |uimage|
RootMismatch: |uimage|uimage|
RootMismatch: |uimage||
RootName: logo.bmp, start: 0x22a9, size:  0x177038
Filesize: 1536056 bytes
1536056 bytes
gc - clustnum: 8873, startsect: 11127
Size: 1536056, got: 1536056
1536056 bytes read in 164 ms (8.9 MiB/s)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the bmp: 800 x 480  with 32 bmp_bpix
Display-bmp: 800 x 480  with 0 colors
initcall: 80806858
initcall: 8081b9fc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initcall: 80800dac
musb-hdrc: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musb-hdrc: hw_ep 0shared, max 64
musb-hdrc: hw_ep 1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1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2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2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3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3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4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4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5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5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6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6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7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7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8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8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9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9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10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0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1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1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2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2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3shared, max 4096
musb-hdrc: hw_ep 14shared, max 1024
musb-hdrc: hw_ep 15shared, max 1024
USB Peripheral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000 using PIO, IRQ 0
musb-hdrc: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musb-hdrc: hw_ep 0shared, max 64
musb-hdrc: hw_ep 1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1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2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2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3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3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4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4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5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5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6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6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7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7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8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8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9t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9rx, max 512
musb-hdrc: hw_ep 10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0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1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1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2tx, max 256
musb-hdrc: hw_ep 12rx, max 64
musb-hdrc: hw_ep 13shared, max 4096
musb-hdrc: hw_ep 14shared, max 1024
musb-hdrc: hw_ep 15shared, max 1024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800 using PIO, IRQ 0
initcall: 808012d8
initcall: 80806848
initcall: 80806828
initcall: 808003f8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initcall: 80806808
Net:   <ethaddr> not set. Validating first E-fuse MAC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Phy not found
PHY status read failed
cpsw connected to Generic PHY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cpsw, usb_ether
initcall: 808067fc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 main_loop entered: bootdelay=1

### main_loop: bootcmd="run findfdt; run mmcboot;setenv mmcdev 1; setenv bootpart 1:2; run mmcboot;run nand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test(4): 'A335X_SK' '=' 'A335BONE': returns 1
Command failed, result=1test(4): 'A335X_SK' '=' 'A335BNLT': returns 1
Command failed, result=1test(4): 'A335X_SK' '=' 'A33515BB': returns 1
Command failed, result=1test(4): 'A335X_SK' '=' 'A335X_SK': returns 0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test(4): 'am335x-evmsk.dtb' '=' 'undefined': returns 1
Command failed, result=1Command failed, result=1mmc_init: 0, time 73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mmc_init: 0, time 73
SD/MMC found on device 0
reading uEnv.txt
VFAT Support enabled
FAT32, fat_sect: 32, fatlength: 1112
Rootdir begins at cluster: 2, sector: 2256, offset: 11a000
Data begins at: 2254
Sector size: 512, cluster size: 1
FAT read sect=2256, clust_size=1, DIRENTSPERBLOCK=16
RootMismatch: |mlo||
RootMismatch: |u-boot.img||
Rootvfatname: |uimage|
RootMismatch: |uimage|uimage|
RootMismatch: |uimage||
RootMismatch: |logo.bmp||
RootDentname == NULL - 15
** Unable to read file uEnv.txt **
Command failed, result=1Command failed, result=1Command failed, result=1reading uImage
VFAT Support enabled
FAT32, fat_sect: 32, fatlength: 1112
Rootdir begins at cluster: 2, sector: 2256, offset: 11a000
Data begins at: 2254
Sector size: 512, cluster size: 1
FAT read sect=2256, clust_size=1, DIRENTSPERBLOCK=16
RootMismatch: |mlo||
RootMismatch: |u-boot.img||
Rootvfatname: |uimage|
RootName: uimage, start: 0x466, size:  0x312c08
Filesize: 3222536 bytes
3222536 bytes
gc - clustnum: 1126, startsect: 3380
Size: 3222536, got: 3222536
3222536 bytes read in 267 ms (11.5 MiB/s)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Initial value for argc=7
Final value for argc=7
test(4): 'try' '=' 'yes': returns 1
Command failed, result=1test(4): 'try' '=' 'try': returns 0
reading am335x-evmsk.dtb
VFAT Support enabled
FAT32, fat_sect: 32, fatlength: 1112
Rootdir begins at cluster: 2, sector: 2256, offset: 11a000
Data begins at: 2254
Sector size: 512, cluster size: 1
FAT read sect=2256, clust_size=1, DIRENTSPERBLOCK=16
RootMismatch: |mlo||
RootMismatch: |u-boot.img||
Rootvfatname: |uimage|
RootMismatch: |uimage|uimage|
RootMismatch: |uimage||
RootMismatch: |logo.bmp||
RootDentname == NULL - 15
** Unable to read file am335x-evmsk.dtb **
Command failed, result=1Command failed, result=1test(4): 'try' '=' 'try': returns 0
## Current stack ends at 0x8670e7f0 *  kernel: cmdline image address = 0x8100000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1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2.0
   Created:      2014-12-25  13:24:50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222472 Bytes = 3.1 Mi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nt:  8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kernel data at 0x81000040, len = 0x00312bc8 (3222472)
## No init Ramdisk
   ramdisk start = 0x00000000, ramdisk end = 0x00000000
## No Flattened Device Tree
Initial value for argc=3
Final value for argc=3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kernel loaded at 0x80008000, end = 0x8031abc8
using: ATAGS
## Transferring control to Linux (at address 80008000)...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2.0 (root@bogon) (gcc version 4.5.1 (ctng-1.8.1-FA) ) #16 Thu Dec 25 21:24:42 CST 2014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82] revision 2 (ARMv7), cr=10c53c7d
[    0.000000]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am335xevm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    0.000000] AM335X ES2.1 (sgx neon )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512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O0,115200n8 root=/dev/mmcblk0p2 rw rootfstype=ext3 rootwait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000000] Memory: 128MB = 128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123224k/123224k available, 7848k reserved, 0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vmalloc : 0xc8800000 - 0xff000000   ( 872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c8000000   ( 128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    0.000000]       .text : 0xc0008000 - 0xc05b1000   (5796 kB)
[    0.000000]       .init : 0xc05b1000 - 0xc05ed000   ( 240 kB)
[    0.000000]       .data : 0xc05ee000 - 0xc0657470   ( 422 kB)
[    0.000000]        .bss : 0xc0657494 - 0xc0686224   ( 188 kB)
[    0.000000] NR_IRQS:396
[    0.000000] IRQ: Found an INTC at 0xfa200000 (revision 5.0) with 128 interrupts
[    0.000000] Total of 128 interrupts on 1 active controller
[    0.000000] OMAP clockevent source: GPTIMER2 at 24000000 Hz
[    0.000000] omap_dm_timer_switch_src: Switching to HW default clocksource(sys_clkin_ck) for timer1, this may impact timekeeping in low power state
[    0.000000] OMAP clocksource: GPTIMER1 at 24000000 Hz
[    0.00000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178956ms
[    0.00000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187] Calibrating delay loop... 795.44 BogoMIPS (lpj=3977216)
[    0.087381]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87489]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    0.087582]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087943]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88639] devtmpfs: initialized
[    0.108146] omap_hwmod: pruss: failed to hardreset
[    0.109212]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    0.10954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111557] OMAP GPIO hardware version 0.1
[    0.113964] omap_mux_init: Add partition: #1: core, flags: 0
[    0.115665]  omap_i2c.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16216] The board is a AM335x Starter Kit.
[    0.116579]  omap_hsmmc.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17113]  da8xx_lcdc.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18151]  davinci-mcasp.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18973]  omap_i2c.2: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19872] _regulator_get: l3_main.0 supply vdd_core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119960] am335x_opp_update: physical regulator not present for core(-22)
[    0.120199] registered am33xx_sr device
[    0.120507]  omap2_mcspi.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20724]  omap2_mcspi.2: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21625]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21645]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21663]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46726]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0.148864]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15073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15102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15121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151509] registerd cppi-dma Intr @ IRQ 17
[    0.151522] Cppi41 Init Done Qmgr-base(c887a000) dma-base(c8878000)
[    0.151531] Cppi41 Init Done
[    0.151556] musb-ti81xx musb-ti81xx: musb0, board_mode=0x13, plat_mode=0x3
[    0.151835] musb-ti81xx musb-ti81xx: musb1, board_mode=0x13, plat_mode=0x1
[    0.152929] omap_i2c omap_i2c.1: bus 1 rev2.4.0 at 100 kHz
[    0.153533] tps65910 1-002d: could not be detected
[    0.167390] omap_i2c omap_i2c.2: bus 2 rev2.4.0 at 100 kHz
[    0.169199]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0.170329]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gp timer
[    0.187079] musb-hdrc: version 6.0, ?dma?, otg (peripheral+host)
[    0.187272] musb-hdrc musb-hdrc.0: dma type: dma-cppi41
[    0.187574] MUSB0 controller's USBSS revision = 4ea20800
[    0.187606] musb0: Enabled SW babble control
[    0.188486] musb-hdrc musb-hdrc.0: USB OTG mode controller at c883c000 using DMA, IRQ 18
[    0.188638] musb-hdrc musb-hdrc.1: dma type: dma-cppi41
[    0.188922] MUSB1 controller's USBSS revision = 4ea20800
[    0.188947] musb1: Enabled SW babble control
[    0.189352] musb-hdrc musb-hdrc.1: MUSB HDRC host driver
[    0.189437] musb-hdrc musb-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0.189568]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0.189581]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0.189594] usb usb1: Product: MUSB HDRC host driver
[    0.189603]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3.2.0 musb-hcd
[    0.189613] usb usb1: SerialNumber: musb-hdrc.1
[    0.190508]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0.190545]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0.191111] musb-hdrc musb-hdrc.1: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c883e800 using DMA, IRQ 19
[    0.19152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19171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191999]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    0.192080]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192128]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    0.192139] TCP reno registered
[    0.192150]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192171]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19233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192576]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192588]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192596]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192604]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192805]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    0.193024] omap-gpmc omap-gpmc: GPMC revision 6.0
[    0.193042] Registering NAND on CS0
[    0.200346]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    0.200481]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201005]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40
[    0.204004]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    0.204691]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204705]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204771]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206047] da8xx_lcdc da8xx_lcdc.0: GLCD: Found NHD-4.3-ATXI#-T-1 panel
[    0.213270]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60x34
[    0.218215] omap_uart.0: ttyO0 at MMIO 0x44e09000 (irq = 72) is a OMAP UART0
[    0.874181] console [ttyO0] enabled
[    0.878529] omap_uart.1: ttyO1 at MMIO 0x48022000 (irq = 73) is a OMAP UART1
[    0.886401] omap_uart.2: ttyO2 at MMIO 0x48024000 (irq = 74) is a OMAP UART2
[    0.894229] omap_uart.3: ttyO3 at MMIO 0x481a6000 (irq = 44) is a OMAP UART3
[    0.902057] omap_uart.4: ttyO4 at MMIO 0x481a8000 (irq = 45) is a OMAP UART4
[    0.909851] omap_uart.5: ttyO5 at MMIO 0x481aa000 (irq = 46) is a OMAP UART5
[    0.918210] omap4_rng omap4_rng: OMAP4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ver. 2.00
[    0.934558] brd: module loaded
[    0.942682] loop: module loaded
[    0.946033] tsl2550 2-0039: standard operating mode
[    0.951394] tsl2550: probe of 2-0039 failed with error -121
[    0.957436] i2c-core: driver [tsl2550]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    0.963918] i2c-core: driver [tsl2550]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    0.972699] mtdoops: mtd device (mtddev=name/number) must be supplied
[    0.979641] m25p80 spi2.0: unrecognized JEDEC id ffffff
[    0.985661] omap2-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0.990518] ONFI flash detected
[    0.993923] ONFI param page 0 valid
[    0.997572]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2c, Chip ID: 0xda (Micron MT29F2G08ABAEAWP)
[    1.006155] Creating 8 MTD partitions on "omap2-nand.0":
[    1.011737] 0x000000000000-0x000000020000 : "SPL"
[    1.018145] 0x000000020000-0x000000040000 : "SPL.backup1"
[    1.025170] 0x000000040000-0x000000060000 : "SPL.backup2"
[    1.032181] 0x000000060000-0x000000080000 : "SPL.backup3"
[    1.039133] 0x000000080000-0x000000260000 : "U-Boot"
[    1.046540] 0x000000260000-0x000000280000 : "U-Boot Env"
[    1.053420] 0x000000280000-0x000000780000 : "Kernel"
[    1.061927] 0x000000780000-0x000010000000 : "File System"
[    1.171442] One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1.176815]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    1.180865] CAN bus driver for Bosch D_CAN controller 1.0
[    1.230393]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davinci mdio revision 1.6
[    1.236858]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detected phy mask fffffffd
[    1.340357]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timed out waiting for user access
[    1.347798] davinci_mdio: probe of davinci_mdio.0 failed with error -5
[    1.35497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zd1201
[    1.36100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    1.36723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em
[    1.37330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dm9601
[    1.379168] cdc_ncm: 04-Aug-2011
[    1.38270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ncm
[    1.388620]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1.39393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400215]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1.405593]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1.412359] input: ti-tsc as /devices/platform/omap/ti_tscadc/tsc/input/input0
[    1.421075] omap_rtc am33xx-rtc: rtc core: registered am33xx-rtc as rtc0
[    1.428303]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432637]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1.43776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
[    1.443799] USB Video Class driver (1.1.1)
[    1.448341] lm75: probe of 2-0048 failed with error -121
[    1.591327] OMAP Watchdog Timer Rev 0x01: initial timeout 60 sec
[    1.597844] _regulator_get: deviceless supply vdd_mpu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606565]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    1.611323]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1.618417] omap4_aes_mod_init: loading AM33X AES driver
[    1.624144] omap4-aes omap4-aes: AM33X AES hw accel rev: 3.02
[    1.630879] omap4_aes_probe: probe() done
[    1.635300] omap4_sham_mod_init: loading AM33X SHA/MD5 driver
[    1.641456] omap4-sham omap4-sham: AM33X SHA/MD5 hw accel rev: 4.03
[    1.656092] omap4_sham_probe: probe() done
[    1.66591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1.671784]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1.676506] tiadc tiadc: attached adc driver
[    1.68184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    1.690230] _regulator_get: 1-001b supply IO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698059] _regulator_get: 1-001b supply D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705742] _regulator_get: 1-001b supply A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713440] _regulator_get: 1-001b supply DR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723759] asoc: tlv320aic3x-hifi <-> davinci-mcasp.1 mapping ok
[    1.731725] ALSA device list:
[    1.734859]   #0: AM335X EVM
[    1.737864] oprofile: hardware counters not available
[    1.743167] oprofile: using timer interrupt.
[    1.747649]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925 buckets, 7700 max)
[    1.754291]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1.759942] TCP cubic registered
[    1.76334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768004]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    1.77455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    1.77919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    1.783675]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    1.789635] Registering the dns_resolver key type
[    1.794636]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c rev 3
[    1.802668] ThumbEE CPU extension supported.
[    1.807191] mux: Failed to setup hwmod io irq -22
[    1.812750] Power Management for AM33XX family
[    1.817602] Trying to load am335x-pm-firmware.bin (60 secs timeout)
[    1.824311] Copied the M3 firmware to UMEM
[    1.828666] Cortex M3 Firmware Version = 0x181
[    1.833510] _regulator_get: deviceless supply vdd_core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841966] smartreflex smartreflex: am33xx_sr_probe: cannot determine opp
[    1.849165] smartreflex: probe of smartreflex failed with error -22
[    1.856298] sr_init: platform driver register failed
[    1.866096] clock: disabling unused clocks to save power
[    1.881451] mmc0: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    1.892101] Detected MACID=7c:66:9d:54:69:d9
[    1.897430] mmc0: new high speed SD card at address 0002
[    1.903588] cpsw: Detected MACID = 7c:66:9d:54:69:db
[    1.909786] mmcblk0: mmc0:0002 00000 1.86 GiB
[    1.916459] input: gpio-keys as /devices/platform/gpio-keys/input/input1
[    1.923841]  mmcblk0: p1 p2
[    1.928011] omap_rtc am33xx-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00:00 UTC (946684800)
[    1.949403] 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    1.955203] EXT3-fs (mmcblk0p2): warning: maximal mount count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    1.972900] EXT3-fs (mmcblk0p2): using internal journal
[    1.978367] EXT3-fs (mmcblk0p2): recovery complete
[    1.983392] EXT3-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    1.990636]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    2.000694] devtmpfs: mounted
[    2.004193] Freeing init memory: 240K
/bin/sh: can't access tty; job control tur/ # [    5.2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问题如下:
我使用了U-BOOT-2014.07。程序运行到下面红色部分时直接跳出了,没有初始化 ...

恭喜楼主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对uboot的启动流程理解的更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