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IO口容易坏么?这种情况算不算IO口损坏?问题很奇怪

楼主(2014-12-25):
小批量试产时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硬件都是贴片机外加工的)

首先看硬件结构:

图中是试产中的两台相同的硬件,硬件A,硬件B,硬件结构如图。
假设硬件A是一切正常的硬件,而硬件B是遇到奇怪现象的硬件(即不正常的硬件)。

再看下硬件结构中的电源板结构:

注:以下讲的不正常是指显示板无显示,用示波器看单片机供电脚,纹波很大,
用示波器看单片机的复位脚,一直处于不停复位的状态,等于单片机没有启动。

硬件B的奇怪故障现象:
单独电池供电一切正常,这里先不讨论。
奇怪的现象就在于硬件B如果单独外供电不正常,
但是这时如果用电池供下电后,断开电池,然后再接外供电,外供电也正常。
正常后,断开外供电,短时间内再接外供电,也正常,但是如果断电长时间后再接外供电,外供电又不正常。
等于就是如果把电路中电容存储的电量放完,外供电就一直不正常,这时,就必须用电池供电一下,然后外供电才能正常。

问题的寻找:
开始,我怀疑是B硬件的电源板出了问题,
于是我把A硬件的电源板换到B硬件上,B硬件问题依旧,
把B硬件的电源板换到A硬件上,A硬件正常。所以,我排除是B硬件的电源板问题。

然后我又怀疑是B硬件的显示板问题,
于是我又把A硬件的显示板换到B硬件上,B硬件问题还是依旧,
把B硬件的显示板换到A硬件上,A硬件还是正常的。所以,又排除了B硬件的显示板问题。

于是,我把B硬件的主板和A硬件的主板对调,等于就是A显示+B主板+A电源板,问题依旧,
B显示+A主板+B电源板的硬件一切正常。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B主板上。
于是我就把B主板上能拆的其他电路全拆了,但是问题还是依旧,

拆到最后等于就只剩下MSP430的最小系统了,问题还是依旧。。
到这时,心想,不会是430出问题了吧。于是,换了一片430,一切都正常了。。
把拆下来的430换到A硬件上,A硬件不正常。。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能算430损坏么?
你说他损坏吧,电池供电时一切都正常,单片机也能启动,显示也能显。
说他正常吧,同样的硬件,同样的参数,和正常的硬件对换,通过上面的实验证实,外供电始终不正常。

现在试产的两百多台中先是出现了一台,当时以为是个例,当时的结论就是,430坏了。
可这两天又出现了一台,出现两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国产单片机,我还能接受是单片机坏了,
但是TI的430,我觉得几率貌似有点大啊,我觉得,这其中应该有原因。。只是一直想不明白什么原因。。。

我的分析,异常的430应该会导致启动瞬间功耗过大,电池供电没问题是因为电池带负载能力大。
而外供电进过DCDC,启动瞬间功耗过大,导致DCDC带不动或输出电压被拉低,导致单片机不停的复位,启动,复位,启动
这同时也引起了DCDC的震荡。。所以,单片机一直起不来。但是用示波器看启动瞬间纹波,也没看出有什么异常,都在DCDC的范围内。

另外,如果不带显示板,外供电启动也正常(这里的正常是用示波器看复位脚,还有还上位机通讯都正常得出来的)。
所以我也试过用杜邦线一根一根连显示板,好像只要连上几个通讯数据脚,就会有这问题,所以问题应该出在显示这几个通讯脚上
具体哪个脚,找不出来。。

头大,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
沉得真快,顶上去。。

网友A:
以前公司就用430这个单片机,但是一直都很好啊,即使拆下来再用也没见过有坏的,楼主这个问题真难,楼下有会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公司就用430这个单片机,但是一直都很好啊,即使拆下来再用也没见过有坏的,楼主这个问题真难,楼下有 ...

确实,这个片子我们也已经用了将近10年了,损坏的情况好像不多。。
只是以前用的是msp430f147,
现在升级需要换成了msp430f149。
但是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

不同的是以前我们都是人工焊接,而最近才开始出去贴片的。

问题是现在这种情况能说是430坏掉么?

网友B:
B硬件 如果采用其他类型的电源板 正常吗?
430的芯片应该没这么容易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硬件 如果采用其他类型的电源板 正常吗?
430的芯片应该没这么容易损坏的 ...

不知你所说的其他类型硬件是什么意思。
现在就我这个硬件结构,用正常硬件的电源板给B主板是不正常的。
上面讲的很清楚。

问题奇怪就奇怪在B硬件,外供电不正常,但是电池供电是正常的。
解决方法就是换一片430,所以不知这个算不算430出了问题。

网友C:
看了楼主的描述,可能是复位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描述,可能是复位没有处理好。

复位用的外部复位芯片,没用430自带的阻容复位。
现在问题不是换复位芯片解决的,而是换了一片430就可以解决。
而换下来的那片430换到正常的硬件上也是异常的。
说明问题还是出在430上。。

网友D:
实际上你不应该使用HT7136.。。。。用1117-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你不应该使用HT7136.。。。。用1117-3.3

1117-3.3这个功耗太大,HT7136是为了低功耗。
硬件对低功耗有要求。

网友E:
用过几年430,430确实会存在芯片不坏,某个IO被打坏的情况。检验方法是单独测试该IO口的输入输出功能。
另外市场上存在MSP430的拆机货和假货。曾经采购买过丝印是MSP430F135,实质上F133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几年430,430确实会存在芯片不坏,某个IO被打坏的情况。检验方法是单独测试该IO口的输入输出功能。
另 ...

我这个情况,既然电池供电正常,那说明IO口输入输出都正常。
现在还有种可能,就是我们采购的这批430是不是产线上流下来的散片或者就是TI不达标的片子?
毕竟我们不是大的代理商拿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情况,既然电池供电正常,那说明IO口输入输出都正常。
现在还有种可能,就是我们采购的这批430是不 ...

有个一片两片不好用是正常的吧,毕竟不是汽车级(所有片子全部检测;其实也不可能是全部检测的吧,抽检力度大点罢了)
商用级的都是抽样检测的。
说到底还是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一片两片不好用是正常的吧,毕竟不是汽车级(所有片子全部检测;其实也不可能是全部检测的吧,抽检力 ...

如果是国产的单片机,还可以接收,但是TI的单片机,我觉得两百多片里面出现两片,几率有点大了。
现在不知是片子本来的问题,还是在生产过程中某个因数导致片子损坏,还是电路设计的不合理,有隐性的BUG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国产的单片机,还可以接收,但是TI的单片机,我觉得两百多片里面出现两片,几率有点大了。
现在不 ...

我们用的是MSP430F169,已经用过好几百片了,没有一片是坏的,回流焊的和手工焊的都没有坏的,是QFN封装的,而且我们做过老化的,也没有坏的,你这个会不会是回流焊的问题?

网友:
静电容易导致430 损坏

网友G:
LM317后5V再经DCDC 后5V无法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复位用的外部复位芯片,没用430自带的阻容复位。
现在问题不是换复位芯片解决的,而是换了一片430就可以 ...

不是加纯净的电源就可以工作了吗?。

网友H:
感觉楼主的电源有问题,为何不24V DC-DC到5V,然后再HT7136到单片机。
另外,430单片机的最高工作电压好像就是3.6V吧,你给供电到3.6V,这是在挑战430的极限吗?
还有,你的复位芯片什么型号,复位电压取得多大电压?

网友I:
看了下,大概能想到几点疑问:
1. 电池供电正常,但外部供电不对; 这个没有看到原理图和程序流程,没办法确定,有可能是程序没跑起来,可能是外接电源影响到电路。
2.电源是24V进来,那这个电源是什么电源? AC-DC? 或者是变压器型。这一点主要是考虑电源对芯片的冲击影响,因为430是超低功耗,所以对于群脉冲会比较明感。
3.电路中还有一个电源选择电路? 这个电路是否会存在问题? 经过选择后的纹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LM317后5V再经DCDC 后5V无法理解。

很好理解啊,DCDC是为了隔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加纯净的电源就可以工作了吗?。

不是,430f14X系列的复位那块有BUG,等哪天你们遇到了,就会感觉头疼的。
这个问题开始困扰了我们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楼主的电源有问题,为何不24V DC-DC到5V,然后再HT7136到单片机。
另外,430单片机的最高工作电压好像 ...

这里因为还要照顾两线制电路,对低功耗有要求,
我们的DCDC还是特殊定制的,市面上是买不到的,这和应用有关。
而且即使没有要求,DCDC的输入级必须有一级稳压吧,
不是说24VTO5V的DCDC就直接能接个24V的,因为你不知道工业现场的电源是什么样的波动范围。
好像我见过的DCDC的输入电压波动范围很小。
我这样设计,输入电压范围可以是十几V到三十几V,而24VTO5V的DCDC最多二十V到二十六七V吧。

至于7136这个,送到主板确实是3.6V,但是主板上还有一级3.0V 的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下,大概能想到几点疑问:
1. 电池供电正常,但外部供电不对; 这个没有看到原理图和程序流程,没办法 ...

谢谢你的分析。
不过你的这几点分析都是在电源板上,
而现在不谈别的,异常硬件B的电源板换到硬件A上,硬件A一切正常,
而正常硬件A的电源板换到异常硬件B上,硬件B是不正常的,说明问题不是出在电源板上。
你觉得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

而且现在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片430就可以解决,说明问题还是出在430上,只是不知430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好好查一下供电部分, 还有就是对外输出加一个小的电阻!
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出在电路上,特别是电源,而且你用的是DCDC,重点看看电容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好查一下供电部分, 还有就是对外输出加一个小的电阻!
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出在电路上,特别是电源,而且你用的 ...

如果是供电部分问题,那为什么换一片430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不谈别的,异常硬件B的电源板换到硬件A上,硬件A一切正常,
而正常硬件A的电源板换到异常硬件B上,硬件B是不正常的,说明问题不是出在电源板上。
你觉得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

而且现在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片430就可以解决,说明问题还是出在430上,只是不知430有什么问题。

网友K:
我们公司的430大批量生产时会有一定比例的IO击穿现象,全部是控制电源开关的脚,不到1%,我是用9V电池加HT7533供电,找不到原因没管了,把坏芯片换了就好了,而且不会重现,这种情况是出现在生产过程中,买出去之后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公司的430大批量生产时会有一定比例的IO击穿现象,全部是控制电源开关的脚,不到1%,我是用9V电池加HT7 ...

你这个情况或许在9V到7533之间再加一级稳压可能会好些吧,
你这个基本可以确定是管脚击穿了,和我这个不太一样。
我这个异常的片子,电池供电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看样子好像是430内部某一块出了问题。

因为这个硬件是基于以前的老硬件升级的,电源部分差不多,而老硬件已经销售近十年了,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现在这个问题虽然也才出现两台,但是就怕批量之后大面积出问题,所以想找出原因。

网友L:
现在问题不是换复位芯片解决的,而是换了一片430就可以解决。而换下来的那片430换到正常的硬件上也是异常的。
这个说明你430芯片是没问题的,问题出现在管脚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问题不是换复位芯片解决的,而是换了一片430就可以解决。而换下来的那片430换到正常的硬件上也是异常的 ...

没看懂你的逻辑。

异常的硬件B,换了一片新的430就可以解决,
把异常硬件B换下来的那个异常的430换到好的硬件A上,
那个好的硬件A就会出现异常。
这怎么能得出“这个说明你430芯片是没问题的”这个结论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析。
不过你的这几点分析都是在电源板上,
而现在不谈别的,异常硬件B的电源板换到硬件A上,硬 ...

你可以写一个单单I/O翻转的程序,就点亮LED灯闪。 再试下问题的片子,看是否芯片有跑起来。 用电池和外部供电都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写一个单单I/O翻转的程序,就点亮LED灯闪。 再试下问题的片子,看是否芯片有跑起来。 用电池和外部 ...

只要不带显示板,外供电也是正常的。
因为电池供电都正常,所以IO口输出应该都是正常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就我这个硬件而言,两百多台都正常,就两台不正常,
而这两台不正常的只要换430可以解决,你说奇怪不奇怪?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只要不带显示板,外供电也是正常的。
因为电池供电都正常,所以IO口输出应该都是正常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

加上显示板就不行,说明是同显示板这边有关系,所以问题比较隐性,比较难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上显示板就不行,说明是同显示板这边有关系,所以问题比较隐性,比较难查找。 ...

是的,但是两百多台相同的硬件,就这两台不正常,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两片430还是有问题,只是不知是什么问题。。
到底是片子本来的问题?
还是生产过程中引起的430损坏?
还是电路设计的隐性BUG引起的430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上显示板就不行,说明是同显示板这边有关系,所以问题比较隐性,比较难查找。 ...

但是故障硬件B的显示板换到正常硬件A上,硬件A是正常的,
正常硬件A的显示板换到异常硬件B上,硬件B还是异常。

说明问题也不是出在显示板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是故障硬件B的显示板换到正常硬件A上,硬件A是正常的,
正常硬件A的显示板换到异常硬件B上,硬件B还是 ...

找代理或原厂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代理或原厂帮忙分析。

量少,都是不是原厂代理采购,代理不会理你的。。

网友:
有时由于电路设计或器件存在应用不合理,可参数低,会在大功率时,偶尔会出问题.
以前就遇见过这种情况,
你可以人为增加负载功率,用示波器看一个,有没有过压现像.

网友:
好高深呀!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