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流氓!!!!!!垃圾,卸载不掉!!!

楼主(2014-12-25):
如上图所示,软件用他的卸载工具卸载了,但是驱动还驻留在这里,每个设备卸载居然不行,
这家伙会自动恢复!!!

太TMD的流氓了!!

网友:
这个在哪里看得到?我去看看我的,一般来说找到驱动文件目录,进PE删除

网友:
百度文库也很垃圾,经常搜索用户设备,开机自动启动

网友:
GOOGLE走了,百度占山为王,独断乾坤呐。

网友:
这是在哪里看的,我也瞅瞅

网友:
试试在安全模式下能不能删除
自己的电脑也中过招

网友:
看清理软件清一下看看。

网友:
国内不是流氓的软件少见了,哎

网友:
楼主怎么看到的?
百度音乐安装时会自动装 百度卫士,起码装2个地方,都是流氓软件

网友:
按照某坛友的说法是我们太菜,我们没有了解到百度绑架我们的机制! 我们应该去学学它是怎么绑架我们的,我们才好知道怎么卸载它! 或者说要么移民吧,中国就没有不流氓的软件,不能气愤的!

网友:
卸载百度的软件还要注意"Common Files"文件夹下的几个东西,也要一并删除。

网友:
”百度“现在已是”百毒“,各种坑爹。

网友:
开始了耍流氓的时代。。。。。。。。。。。。。。。。。。。。

网友:
baidu最近的流氓插件越来越多了
之前还有弹出来提示要保护视力的baidu插件

网友:
工作用的几台电脑有装百度输入法,都自动装上了百度杀毒,真让人无语;家里的装了百度云,但装的是拼音加加,还好没有中招。
c盘program下baidu目录里面的,进去能卸载的先卸载(发现百度卫士也被装上了),然后目录删掉,关闭百度输入法的自动更新,暂时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百度软件自动安装,强行取消都不行!

网友:
前两天也不小心中了个百度安全卫士,现在感觉中个病毒比中个杀毒软件还难···!

网友:
早听说了,百度软件就是流氓软件

网友:
360更TMD流氓,占据IE首页无法去除,一打开IE就是他,真想问候周流氓他老母!!!

网友:
没办法啊,还可选择谁?

网友:
我用的百度浏览器,接着就是各种百度的垃圾软件自动安装,阴魂不散。清除不掉。恨不得格式化重做。百度真TMD兲蛋,自己的垃圾进程,百度里无法搜索,自动屏蔽。

网友:
太流氓了!!

网友:
早上被手机闹醒, 关闹钟时候, 百度地图 要读取我的短信/彩信 是否允许.... 禁止... 百度地图 读取通话记录是否允许... 禁止..

直接把百度地图删了, 无语. 最近换了手机才知道, 这王八蛋还干这事. 以后所有百度的软件都不用.

网友:
百度一直是流氓

网友:
百度的这种行为不是一天两天了……

网友:
印象中度娘一直是这样的

网友:
其实这些个 某度 某60 某讯,这些,都比较垃圾,捆绑一大堆,不好卸载

网友:
重新安装一次再卸载试试.

网友:
如今这时代,一不小心就被耍流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