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用直升机如何实现悬停并且不漂移的?

楼主(2014-12-25):
这个版块的朋友应该都玩过或者研究过四轴飞行器,想把飞行器悬停在小板凳上长时间不动应该是件很难的事,除了之前有人发过利用德国图像识别传感器的可以定点的方法。看到电视和电影里,军用直升机在海上有大风的情况下紧急救援时悬停得很稳,不知道是利用GPS,还是其他传感器实现的,或者只靠驾驶员控制。有兴趣的朋友发表下意见,给大家和我科普下。

网友:
玩单浆的,有陀螺仪就就比没有陀螺仪容易悬停,据说有能自动悬停的,没玩过。玩飞行模拟操作直升机,就需要不断调整,才能悬停。坛里有航模高手,等大神解答。

网友:
记得看过国家地理里面讲过欧洲的一个直升机,用的是gps定点,不过还是有陀螺仪什么的参与控制的。

网友:
军用机的陀螺仪都是百万级别的,四轴玩玩还可以,剩下的就洗洗睡了吧!

网友:
有幸近距离接触过K28 K31 WZ10之类的感觉他们咋都是在用手控制悬停漂移啊

网友:
再怎么GPS,各种陀螺仪、加速度计等传感器肯定是少不了的
撇开所有电子控制的话,手工操作基本没戏

网友:
原来是在自主悬停,偶还以为死机了

网友:
抛开传感器不说,玩过航模的人应该明白越是大的航模飞起来越稳定!

网友:
玩具和原型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次配合电视台航拍,和驾驶员就此问题交流过,
至少当时看到的那架是手动悬停.

推测暂时国内都是手控吧,

楼主:
能够解释下陀螺是如何检测水平位移的吗?

网友A:
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像大疆无人机的自动飞行模式用的是GPS悬停挺稳的,但是切换成操纵模式后也是不稳

网友:
大而重的东西不会轻易漂的,

网友:
基本靠手..

而且越大越稳... 毕竟惯性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像大疆无人机的自动飞行模式用的是GPS悬停挺稳的,但是切换成操纵模式后也是不稳 ...

GPS悬停误差较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悬停误差较大啊

这个不是太清楚,不过我操作过大江的飞机,稳定性挺不错的,我比较喜欢玩遥控飞机,但大多是便宜的

网友:
大飞机没那么容易飘。飞下500以上的直机你就明白了。

网友:
大胡子专业!飞机越大越稳~ 小飞机贼!

网友:
惯性吧,还有传感器高级。瞎猜的!

网友B:
基本靠手控,只有较新款的直升机(例如AW101)装备了自动稳定系统。

网友:
几吨重的东西哪有那么容易被风吹得飘飘忽忽的,还传感器呢,基本靠手

网友:
那种是手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靠手控,只有较新款的直升机(例如AW101)装备了自动稳定系统。

不过真正的直机本来应该有三轴陀螺仪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过真正的直机本来应该有三轴陀螺仪的吧。

陀螺仪只是导航用,不参与操控(除了AW101这些带自动导航的先进机型)。
旋翼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陀螺,所以直升机是姿态自稳定的,不像四轴那样必须依赖陀螺仪的闭环调控才能保持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只是导航用,不参与操控(除了AW101这些带自动导航的先进机型)。
旋翼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陀螺,所以 ...

旋翼本身是陀螺不假,但是还得要检测是否有自旋转的吧,也就是锁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旋翼本身是陀螺不假,但是还得要检测是否有自旋转的吧,也就是锁尾?? ...

靠人工踩脚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靠人工踩脚踏。

没开过,不知道了。。。
不过我觉得直机的方向如果要人工控制,那飞起太累了,能不能保持航向我觉得都是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开过,不知道了。。。
不过我觉得直机的方向如果要人工控制,那飞起太累了,能不能保持航向我觉得都是 ...

其实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掌握了技巧之后就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罢了,最精密的陀螺仪在飞行员的耳蜗里呢,这种操控感是航模无法感受的。

网友:
應該靠人手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掌握了技巧之后就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罢了,最精密的陀螺仪在飞行员的耳蜗里呢,这 ...

加油门,调整螺距,侧倾什么的都得方向配合呢,这样感觉比固定翼飞起还要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门,调整螺距,侧倾什么的都得方向配合呢,这样感觉比固定翼飞起还要困难。。 ...

感觉差不多吧,不过直升机操控主要靠人自身的平衡感官和视觉,而固定翼一般更强调相信仪表而不是自己的感官。

网友:
这个不懂,估计也怕风吧,那种突然的侧边来凤

网友:
这个估计没那么容易公开把?

网友:
我玩战地是手动悬停,重型直升机比较容易

网友:
军用飞机也会抖的,悬停并非那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只是导航用,不参与操控(除了AW101这些带自动导航的先进机型)。
旋翼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陀螺,所以 ...

我了解的陀螺只能检测角位移,水平直线位移好像不行吧。

网友:
骑自行车小伙伴也有原地立停的

网友D:
真正的直升机是靠飞行员的平衡感,当然美帝应该有全自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了解的陀螺只能检测角位移,水平直线位移好像不行吧。

对时间积分再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直升机是靠飞行员的平衡感,当然美帝应该有全自动的。

如果单靠飞行员技术,那确实比较难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时间积分再积分。。。

随便如何积分估计都不行,原理上说不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单靠飞行员技术,那确实比较难操作。

质量越大惯性越大越稳定,而且上面gzhuli大湿说了,直升机就是一个大的陀螺仪,螺旋桨有平衡的作用

网友:
网上搜搜会发现有很多自制直升机的,基本就是个框架加上发动机螺旋桨控制系统就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越大惯性越大越稳定,而且上面gzhuli大湿说了,直升机就是一个大的陀螺仪,螺旋桨有平衡的作用 ...

大桨或平衡杆都有陀螺的效果,可以保持无风的情况下桨旋转平面与水平面角度不变,如果平行且无风情况下可以定点,但有风情况下,又想长时间定点(海上恶劣环境下救援)估计不行。

网友:
因为人家是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门,调整螺距,侧倾什么的都得方向配合呢,这样感觉比固定翼飞起还要困难。。 ...

直升机本来就比固定翼飞机操作复杂,而且风险系数也高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随便如何积分估计都不行,原理上说不通

第一次积分得角度,与偏航角及空速配合,再计算就得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积分得角度,与偏航角及空速配合,再计算就得距离

水平直线移动时理论上陀螺仪是没有输出的,何来后面的积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平直线移动时理论上陀螺仪是没有输出的,何来后面的积分?

刚刚讨论的一直是尾翼及航向问题,没注意你说的是水平位移,水平位移得加速度计积分再积分。

网友:
能手动控制的,就太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解的陀螺只能检测角位移,水平直线位移好像不行吧。

带自动导航和辅助悬停的当然就是完整的IMU了,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新机型才有的。

网友:
我艹,拍这照片的相机快门有多快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够解释下陀螺是如何检测水平位移的吗?

陀螺测出姿态,协助加速计补偿重力加速度,多出来的加速度就是外力,位移可以计算。

网友F:
直升机悬停时候发动机功率最大,对驾驶技术要求也是最高的。

网友:
自动驾驶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升机悬停时候发动机功率最大,对驾驶技术要求也是最高的。

涨姿式了!

网友:
肯定是手动操作呀,以前还看过特技开直升机切蛋糕的,操作杆的移动量也就硬币大小。
现在的民航飞机都可以自动起飞降落, 但是现实中还是飞行员手动操作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刚刚讨论的一直是尾翼及航向问题,没注意你说的是水平位移,水平位移得加速度计积分再积分。 ...

积分在积分,累积误差如何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陀螺测出姿态,协助加速计补偿重力加速度,多出来的加速度就是外力,位移可以计算。 ...

太理想化了,机身震动的加速度远远大于位移的加速度,要是匀速移动漂移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理想化了,机身震动的加速度远远大于位移的加速度,要是匀速移动漂移怎么办? ...

匀速又怎么样,加速计测不出你速度?
加速计从静止开始就已经监控你的速度了。

网友H:
网上看到有农民DIY小型直升机的,看视频感觉住要是靠人工操作的,尾翼跟旋翼都是一个发动机驱动,之间好像有个类似汽车离合器的装置来调节尾翼与旋翼的速度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理想化了,机身震动的加速度远远大于位移的加速度,要是匀速移动漂移怎么办? ...

从相对静止到匀速总有个加速过程吗?这个过程加速度计又不下班。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积分在积分,累积误差如何修正?

这是机密啊。如果我解决了,我国的萤火号就不用搭毛子的火箭而失踪了。

网友:
直升机悬停技术 国内已经搞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上看到有农民DIY小型直升机的,看视频感觉住要是靠人工操作的,尾翼跟旋翼都是一个发动机驱动,之间好像 ...

尾翼是可变螺距的,改变拉力不需要改变转速。

网友:
现在党军用的武直是手动的,要靠人的不断操作。

网友:
最近航模感觉是越来越火,论坛到处可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如何积分估计都不行,原理上说不通

大胡子估计说的是惯导器件中的加速度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掌握了技巧之后就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罢了,最精密的陀螺仪在飞行员的耳蜗里呢,这 ...

受教了,本以为直升机也是惯导器件做为控制反馈的。你说的旋翼本身就是陀螺,是不是指的是内部含机械陀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受教了,本以为直升机也是惯导器件做为控制反馈的。你说的旋翼本身就是陀螺,是不是指的是内部含机械陀螺 ...

高速旋转的桨就是陀螺,跟地上抽的那些陀螺能立起来一样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相对静止到匀速总有个加速过程吗?这个过程加速度计又不下班。

按照物理书上的公式的确可以做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速旋转的桨就是陀螺,跟地上抽的那些陀螺能立起来一样的原理。

模型直机为了增加转动惯量,还在机翼转动部分加重锤配重,号称叫锤子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上看到有农民DIY小型直升机的,看视频感觉住要是靠人工操作的,尾翼跟旋翼都是一个发动机驱动,之间好像 ...

不是变速,而是变螺距,就是桨叶的攻角,可大可小,转速相同提供的推力也就可大可小,甚至为负向,于是飞机尾巴可以左转右转,实现机头航向的变化。

网友:
同志们想多了,军用直升机不会飘的主要原因是桨叶惯性太大了,稳得很,再配合陀螺仪控制锁尾,估计连加速度计都用不上,就可以很稳的悬停了,就像玩具里头的锤子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直机为了增加转动惯量,还在机翼转动部分加重锤配重,号称叫锤子机。 ...

确实,锤子机为了降低成本,一般只有所谓陀螺仪,靠锤子保持旋转桨平面水平,抑制平移,真直升机一般没有锤子。

网友(2019-07-26):
我们这里管这个叫趴拉子飞机

网友:
这玩意又大又重,稳的很

网友:
这个PID控制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