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K60新手入门资料

楼主(2014-12-25):
转载地址:http://www.cnblogs.com/hebaichuanyeah/tag/K60/

希望给坛友们提供个方便,直接在坛内找到资源,越来越强大,谢谢,

第一 、 K60初体验之GPIO寄存器

一个简单的流水灯
#include "common.h"

#define LED1(a) if(a)\
                   GPIOA_PDOR &= ~(1<<10);\
               else\
                   GPIOA_PDOR |= (1<<10)

#define LED2(a) if(a)\
                   GPIOA_PDOR &= ~(1<<11);\
               else\
                   GPIOA_PDOR |= (1<<11)
#define LED3(a) if(a)\
                   GPIOA_PDOR &= ~(1<<28);\
               else\
                   GPIOA_PDOR |= (1<<28)

#define LED4(a) if(a)\
                   GPIOA_PDOR &= ~(1<<29);\
               else\
                   GPIOA_PDOR |= (1<<29)

void init_gpio(void);
void delay(long count);

void main (void)
{
  init_gpio();

  LED2(0);
  LED3(0);

  while(1)
  {
    LED4(0);   //灭
    LED1(1);   //亮
    delay(3000000);
    LED2(1);
    LED1(0);
    delay(3000000);
    LED3(1);
    LED2(0);
    delay(3000000);
    LED3(0);
    LED4(1);
    delay(3000000);
  }
}

void init_gpio()
{

  PORTA_PCR10 &= ~0x700;    //MUX 000
  PORTA_PCR10 |= PORT_PCR_MUX(1);   //MUX 001 GPIO模式
  PORTA_PCR11 &= ~0x700;
  PORTA_PCR11 |= PORT_PCR_MUX(1);
  PORTA_PCR28 &= ~0x700;
  PORTA_PCR28 |= PORT_PCR_MUX(1);
  PORTA_PCR29 &= ~0x700;
  PORTA_PCR29 |= PORT_PCR_MUX(1);

  GPIOA_PDDR |= ((1<<10)|(1<<11)|(1<<28)|(1<<29));  //设置为输出
}

void delay(long count)
{
  while(count--)
      asm("nop");
}

第二、K60  UART寄存器 串口收发数据

main.c 文件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uart.h"
#include "isr.h"

void UART4_Init(U32);
void delay(long count);
void Uart4_SendByte(U8 Char);

void main (void)
{
  char str[]="hello cortex-m4  ";
  U8 i;

  DisableInterrupts;
  UART4_Init(57600);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for(i=0; str[i]!='\0'; i++)
      Uart4_SendByte(str[i]);
    delay(7000000);
  }
}

void delay(long count)
{
  while(count--)
      asm("nop");
}

void UART4_Init(U32 BaudRate)
{
  U16 ubd, brfa;

  U8 temp;

  PORTC_PCR15 = PORT_PCR_MUX(0x3);   //引脚使能
  PORTC_PCR14 = PORT_PCR_MUX(0x3);
  SIM_SCGC1 |= SIM_SCGC1_UART4_MASK;   //时钟使能

  UART4_C2 &= ~((1<<2) | (1<<3)); //禁止发送接收   控制寄存器C2

  UART4_C1 = 0;  //控制器C1 全部使用默认配备

  ubd = (U16)((50000000)/(BaudRate * 16));   //波特率设置

  UART4_BDH = (U8)ubd>>8;
  UART4_BDL = (U8)(ubd);

  brfa = (((50000000)/(BaudRate * 16)) - (ubd * 32));  //波特率微调 1/32的增量

  temp = UART4_C4 & ~(UART_C4_BRFA(0x1F));
  UART4_C4 = temp | UART_C4_BRFA(brfa);

  UART4_C2 |= ((1<<2) | (1<<3));  //允许发送接收

  return;
}

void Uart4_SendByte(U8 Char)
{

    while(!(UART_S1_REG(UART4_BASE_PTR) & UART_S1_TDRE_MASK)); //UARTx_S1状态寄存器
    UART4_D = Char;
    return;
}

串口接收函数
U8 Uart4_Receive(void)
{
    U8 Receivechar;
    while(!(UART_S1_REG(UART4_BASE_PTR) & UART_S1_RDRF_MASK));       //查询是否接受到数据
    Receivechar  =   UART4_D;                    //接受到8位的数据
    return(Receivechar);
}

第三、K60 外部引脚中断

PA12引脚中断初始化:
void Exit_Init(void)
{
  SIM_SCGC5 |= (1<<9);      //开启PORTA端口

  PORTA_PCR12 |= (1<<8) | (10<<16) | (3);  //GPIO 下降沿触发 上拉电阻
  GPIOA_PDDR &= ~(1<<12);           //输入模式
  enable_irq(87);   //使能PORT中断
}

中断服务函数: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sr.h"

char str[] = "EXIT  ";
U8 i;

void PORTA_IRQHandler(void)
{

    if(PORTA_ISFR & (1<<12))             //PTA12触发中断
    {
        PORTA_ISFR  |= (1<<12);          //写1清中断标志位
        for(i=0; str[i]!='\0'; i++)
            Uart4_SendByte(str[i]);
    }
}

网友A:
这个稍微基础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稍微基础了些!

是的,所以说入门嘛,给自己留个资料,以后也能参考,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基础知识充电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基础知识充电中~

嗯,感谢对你有帮助,,

你用这个板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感谢对你有帮助,,

你用这个板子的吗?

我还在了解中 你发的这个正好可以给我充充电,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了解中 你发的这个正好可以给我充充电,谢楼主~

哦哦,,不客气,,大家都一样学习,,嘿嘿,,愿上帝祝福你,圣诞快乐,

楼主:
大家有其他的资料可以分享过来啊,,其他的模块的资料

网友C:
太基础了,用不着了。才学习的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D:
寄存器的操作可以看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说入门嘛,给自己留个资料,以后也能参考,

LZ可以参考下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基础了,用不着了。才学习的朋友可以看看。

恩恩,要的就是这种基础入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了解中 你发的这个正好可以给我充充电,谢楼主~

可以参考下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存器的操作可以看看,谢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对你有帮助,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参考下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3-1-1.html

哦 ,,,,谢谢啊,之前关注了一次,没有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3-1-1.html

谢谢,圣诞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不客气,,大家都一样学习,,嘿嘿,,愿上帝祝福你,圣诞快乐, ...

圣诞快乐~~

网友E:
新手最好还是买本书看。
工程师经验手记系列:<<轻松玩转ARM Cortex-M4微控制器——基于Kinetis K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最好还是买本书看。
工程师经验手记系列:

谢谢你的建议,我正要找这本书呢,

网友:
寄存器版本的 ,还没用到库

网友:
还是喜欢lib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最好还是买本书看。
工程师经验手记系列:

这本书真心不错,推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手最好还是买本书看。
工程师经验手记系列:

这本书教得挺细的 可惜没有电子版 看样子只能买本实体书了 可以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本书教得挺细的 可惜没有电子版 看样子只能买本实体书了 可以收藏

有电子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