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人第一次发帖,请教一下平衡车电机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4-12-25):
        大家好,在论坛搜索各种资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第一次发帖,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今年大三,做完飞思卡尔的电磁组之后就来了这个论坛,看着人家平衡组的心里一直痒痒... 想捣鼓着做
一个平衡小车,但最近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是关于电机选型的问题,我已经浏览了很多淘宝上的电机,也看了
大神们的很多资料和视频,一直在观察你们的电机,我看到有几个大神的平衡车立的一动不动的,NB+膜拜!!
。想知道电机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呢(3~12V的电机)?比如扭矩,功率,转速等等问题,还请各路高手给予解
答给个参考啊!!
        另外,大家觉得这个7字型电机怎么样,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281245312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靠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得小车当前倾角之后,然后通过PID调整小车回正,这里我有个问题,在回正的过程中,小车自身的运动也产生了加速度,最终计算出的倾角会与本身运动产生的影响叠加,这个就与真实倾角有查错,那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关键是合适,没法说这个电机一定不好或者一定好,关键得匹配你的机器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自身加速度会有影响,但是通过卡尔曼滤波或互补滤波能克服,最终机器人平衡还是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关键是合适,没法说这个电机一定不好或者一定好,关键得匹配你的机器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自 ...

恩,第一个问题你说的也是,我想做的平衡车应该是跟主流的那种平衡小车模型差不多的的,就是自己用万用板搭好几层的那个样子,第二个问题帮到我了。谢谢!

网友B:
这种在别人做的平衡车上海没有见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在别人做的平衡车上海没有见到过

是啊,我是怕力量不够或者立起来效果不好,我过我还是已经买了个回来了,试一试!!
另外,飞思卡尔D车模(直立)的电机机械结构其实就是这种结构的,电机是RN-260小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是怕力量不够或者立起来效果不好,我过我还是已经买了个回来了,试一试!!
另外,飞思卡尔D车模 ...

谢谢你的照片,这种电机是不是没有自带码盘,还要自己安装码盘,如果是那样的话够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照片,这种电机是不是没有自带码盘,还要自己安装码盘,如果是那样的话够麻烦的 ...

得自己另外去个,比如这两种接法:
编码器接法:
光电码盘接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得自己另外去个,比如这两种接法:
编码器接法:
光电码盘接法:

打漏了个字。。
“得自己另外去买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靠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得小车当前倾角之后,然后通过PID调整小车回正,这里我有个问题,在 ...

电机关键是齿轮间隙要小,使用没有减速的大扭矩直联车轮的电机是最好。
陀螺仪输出的角速度不受加速度影响,电机回正用的是经加速度和陀螺仪混合处理后的值(卡尔曼滤波),这个滤波就是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漏了个字。。
“得自己另外去买个”

那这样够麻烦的,淘宝上搜平衡车专用电机就能搜到差不多35元一个的那个就可以,或者直接用步进电机的方案

网友:
编码器的安装方法也是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关键是齿轮间隙要小,使用没有减速的大扭矩直联车轮的电机是最好。
陀螺仪输出的角速度不受加速度影 ...

恩恩,原来如此!“螺陀仪输出角度不受加速度影响”,现在我领会这句话了。谢谢你!

网友(2015-06-02):
可以使用无刷电机  噪音小 效率高  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