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公司的8051掩膜单片机能不能挂接外部EEPROM改变程序呢?

楼主(2014-12-25):
手头有片英特尔公司生产的P8051单片机,不过是一次性编程的,以前修打印机时候留下好多带紫外线窗口的EPROM存储器,不知道用通用编程器把HEX文件烧到EPROM里面后挂接在8051单片机外面能不能让他工作?

网友A:
现在买片51比买片EEPROM还便宜……

网友:
你用8031吧,那個就是需要外掛程序存儲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片51比买片EEPROM还便宜……

我做家电维修的,最近活儿少闲着膀子难受哈哈

网友:
那个EA脚就是单片机决定从内部还是外部读程序的引脚

网友:
EA脚接地,然后外接EEPROM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家电维修的,最近活儿少闲着膀子难受哈哈

Intel产的P8051么,做成钥匙扣多好啊~
闲的慌的话买几片STC玩玩不是更好么。

网友:
>>不知道用通用编程器把HEX文件烧到EPROM里面后挂接在8051单片机外面能不能让他工作?

当然可以。你把 /EA 脚接 0V 那全部程式读取都会是由外部 UVEprom 或 EEProm 里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产的P8051么,做成钥匙扣多好啊~
闲的慌的话买几片STC玩玩不是更好么。 ...

我一直用STC的说比如我做的IiC诊断机,只是手里有intel生产的8051物以稀为贵嘛,想试试那种带窗口的EPROM,因为我接触的很贵的设备中几乎都用它做程序存储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古董哦,现在很少有这种的吧????

网友:
完全可以,另外很多8031,8032

网友:
要看你的eprom读写和带紫外线的接口匹配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STC的说比如我做的IiC诊断机,只是手里有intel生产的8051物以稀为贵嘛,想试试那种带窗口的EPROM ...

因为这是最古老的EPROM,当年还没有E2PROM。也说明你接触的设备都是老古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STC的说比如我做的IiC诊断机,只是手里有intel生产的8051物以稀为贵嘛,想试试那种带窗口的EPROM ...

你接触到的很贵的设备,设计年代久远,都是古董级别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2020-12-29):
只要接口时序兼容就可以

网友:
8031就是8051。不信你用编程器读读8031.里面有程序。甚至可以反汇编看看程序有什么用。

网友:
九几年,8031最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