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KL46板电源电路分析, 两个PMOS管漏极接漏极是怎么个意思

楼主(2014-12-25):
功能应该是:
VCC没电时,切断法拉电容C1与VCC的连接.
一个PMOS管我能理解, 但不明白T2,T3两个PMOS管漏极接漏极是怎么个意思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楼主拿到板子了?

网友:
背靠背式连接,防止通过体二极管放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拿到板子了?

早拿到了

网友B:
你把MOS管的体二极管画出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MOS管的体二极管画出来就明白了。

看手册了,还真是!

楼主:
明白了
这个电路效果不错,KL46靠电容的电能坚持显示一段时间

网友C:
好像电脑上的主板也有这样的结构。
不是有人贴过吗》??

网友D:
防止2侧相互串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电脑上的主板也有这样的结构。
不是有人贴过吗》??

哦,还没见过
这个不算是理想解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止2侧相互串电。

充电还是要的,防止电容向主电路放电吧
一个二极管,就搞定了应该

网友E:
法拉电容C1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法拉电容C1是干什么用的?

当后备电池用,掉电了部分电路坚持工作

网友:
听听高手们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还是要的,防止电容向主电路放电吧
一个二极管,就搞定了应该

用二极管有压降,用两个MOS管压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二极管有压降,用两个MOS管压降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MOS管比二极管贵多了 哈哈。

网友:
学习一下用用二极管压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MOS管比二极管贵多了 哈哈。

不同场合用不同方案,性能和成本不同。MOS管方案用在低功耗场合。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的电路 学习一下

网友(2015-02-08):
原来c1的单位是是F啊,好大的单位

网友(2015-03-20):
这个电容用起来效果还是挺棒的

网友F: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使用方式,学习了。楼主上手了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使用方式,学习了。楼主上手了分享一下经验啊!

据说可以坚持一个星期左右低功耗模式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据说可以坚持一个星期左右低功耗模式供电

你是说那个0.47法拉的电容器,可以在这样条件下让KL46得瑟一个星期吗?这太雷人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说那个0.47法拉的电容器,可以在这样条件下让KL46得瑟一个星期吗?这太雷人了啊! ...

低功耗模式下  给时钟  嘚瑟一周  记不得那个电容具体值了 好像是1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