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不带字库怎么显示字符。

楼主(2014-12-25):
我的LCD12864是16引脚的  ,不带字库的。怎么显示字符呐,给个思路!我显示汉字使用的结构体。

网友A:
从字模数组取数据,然后挨个打点到屏幕上就行

网友B:
建立字模库,就跟显示普通的发光管一样,什么地方需要亮就让它亮,什么地方需要显示就给它送什么数据,关键是显示点

网友C:
哪里买的?我也需要整一个哦

网友:
搞 字模 数组,有工具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的?我也需要整一个哦

淘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字模数组取数据,然后挨个打点到屏幕上就行

试了,显示这样本来是D的 ,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字模库,就跟显示普通的发光管一样,什么地方需要亮就让它亮,什么地方需要显示就给它送什么数据,关键 ...

我是用的二维数据,可是显示乱码 按理说该显示D

网友:
自己打点把字打出来呀 ,有取字库软件

网友:
s sn 要想显示汉字,先学会打点吧,学会想在哪打点就在哪打点,汉字就不在话下了。

网友D:
取模。。也就是打点喽。看看LCD的手册。。。看看打点的数据顺序。。从左往右从上往下啊之类的

网友:
看显示的字符,像是底层驱动问题

网友:
能画点,其它就都好说了

网友:
用字库取模软件自己建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模。。也就是打点喽。看看LCD的手册。。。看看打点的数据顺序。。从左往右从上往下啊之类的 ...

我试了,还在弄

网友:
你都能显示汉字,却不知道如何显示字符?一样的道理呀。

网友:
取模有次序的.和程序不匹配就显示乱码.

网友E:
看图片的错位,底层函数应该没有问题了,就是最后输出的时候顺序和位置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的错位,底层函数应该没有问题了,就是最后输出的时候顺序和位置没搞对。 ...

哦哦哦,我搞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