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点博士2015届小小电子制作WIFI遥控盒---为小四轴WIFI做准备

楼主(2014-12-25):
圆点博士2015届小小电子制作WIFI遥控盒---为小四轴WIFI做准备。

即将迈进2015年,2015年,圆点博士小四轴将走进WIFi时代。在开始WIFi小四轴前,让我们先用小小电子制作练下手。这次练手的小小电子制作是WIFI遥控盒。WIFI遥控盒在设计上包含了WIFI模块,红外模块,温度湿度模块,锂电池电源模块。在使用的时候,手机通过WIFi连上遥控盒,然后通过手机APP实现对家电,如电视机,空凋的遥控。

按惯例,先上原理图说明和原理图:

原理图一:主控部分:
1。右边为主控部分,使用的是STM32作为主控芯片
2。左边最上面是晶振,用于给主控芯片提供工作时钟
2。左上为USB接口,方便用户对WIFI遥控盒进行软件升级
3。左下为指示灯,方便用户查看WIFI遥控的工作状态
4。左边最下方是锂电池电压检测电路,用于检测锂电池电压。当锂电池电量低的时候,提醒用户充电。

楼主:
原理图二:红外部分:

下面为原理图的电源部分:
1。左上为锂电池充电电路
2。右上为WIFI遥控盒开关
3。左下为电压转换芯片,把锂电池抓换成3.3V电压。
4。右下为电源滤波电容,用于给WIFI遥控盒上的各个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

楼主:
原理图三:电源部分:

1。左上为锂电池充电电路
2。右上为WIFI遥控盒开关
3。左下为电压转换芯片,把锂电池抓换成3.3V电压。
4。右下为电源滤波电容,用于给WIFI遥控盒上的各个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

楼主:
按照圆点博士小小电子制作惯例,照例免费送出部分空PCB。 大家记得关注啊!

网友:
支持。WIFI是哪个模块啊?最好能有空板得到!

网友A:
这种是wifi转串口?直接当串口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圆点博士小小电子制作惯例,照例免费送出部分空PCB。 大家记得关注啊! ...

请问博士这种应用应该是是手机和模块直接点对点通讯,数据不需要通过路由了吧?

网友C:
可以用wifi转各种接口,不知道楼主用wifi模块价格贵不?

网友:
WIFI遥控盒,来看看

网友D:
wifi转红外,那不是也可以做很多家电的控制器,远程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wifi转串口?直接当串口用?

是wifi转串口,直接当串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博士这种应用应该是是手机和模块直接点对点通讯,数据不需要通过路由了吧? ...

WIFi模块可以当作热点。手机直接找到这个热点,连上。不用通过路由器。当然,路由器模式也是可以的。不过首先实现的是热点模式。另外,这个热点模式不是那个ADHOC什么的。手机不用root也可以轻松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wifi转各种接口,不知道楼主用wifi模块价格贵不?

模块的实现方法,卖个关子,暂时保密。价格便宜到你无法想象,秒杀蓝牙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转红外,那不是也可以做很多家电的控制器,远程控制了

恩,可以的,还计划自己订制空凋控制曲线,带温度反馈。这样夜间不同时刻,不同温度湿度下,自动调节空凋。让大家睡得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模块可以当作热点。手机直接找到这个热点,连上。不用通过路由器。当然,路由器模式也是可以的。不过 ...

明白了
早点休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可以的,还计划自己订制空凋控制曲线,带温度反馈。这样夜间不同时刻,不同温度湿度下,自动调节空凋 ...

关注,等PCB,一直想弄一个玩玩

网友:
关注。一步步跟着学。

网友:
还是以前那种大大的遥控器用着爽~

网友:
等最新进展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以前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不过没动手搞,感觉这样可以实现简易智能家居,实用价值不错,还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赞一个

网友:
红外遥控家电那是不是要有红外学习功能啊

网友:
我和楼主思路一样,也做了一个wifi遥控板,已经打板了,快回来了。

网友:
支持下,四轴的必备

网友:
现在进展咋样了?

网友:
博士的速度好快啊。。。都WIFI了。。。。。。。。。。。。。。。。。。。。

网友:
如果在四轴上用,传输的距离限制比较大吧

网友:
博士开始做wifi控制的了

网友:
进展怎么了

网友(2015-01-25):
同保持关注 团队正打算做个MT7688的wifi开发板 适合做物联网应用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
一段时间没来。样板已经制作出来。上资料

制板文件: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安卓软件?还是说自己写了个手机软件

楼主:
更新测试界面图:

网友:
请问博士Android端软件开源吗?

网友:
博士是用TI的cc26XX系列吗

网友(2015-03-01):
学习一下!顺便站个位置!

网友:
好东西,方便又实用!

网友:
支持,不知道wifi用的是哪种

网友:
关注。不知道有没有空的PCB呢

网友:
很不错,持续关注中!